[西门子] 三菱伺服驱动器报警代码解决方法 AL.20 编码器普通通信异常1

楼主(2023-12-31):
AL.20 编码器普通通信异常1

MR-JE-A MR-JE-AS  MR-JE-B(F)  MR-JE-C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21.1

编码器数据异常1

通过振动检测出过大速度或加速度。

减小环增益后,确认再现性。

不再现。

请在减小环增益状态下使用。

再现。

请确认②。

编码器电缆的外部导体未连接接头的接地板。

确认是否连接。

未连接。

请正确连接。

已连接。

请确认③。

编码器发生了故障。

更换伺服电机后,确认再现性。

不再现。

请更换伺服电机。

再现。

请确认④。

周围环境存在异常。

确认噪音、环境温度、振动等。

有异常。

请执行与原因相匹配的对策。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21.2

编码器数据更新异常

编码器发生了故障。

更换伺服电机后,确认再现性。

不再现。

请更换伺服电机。

再现。

请确认②。

编码器电缆的外部导体未连接接头的接地板。

确认是否连接。

未连接。

请正确连接。

已连接。

请确认③。

周围环境存在异常。

确认噪音、环境温度等。

有异常。

请执行与原因相匹配的对策。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21.3

编码器数据波形异常

请执行[AL.21.2]的调查方法。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21.5

编码器硬件异常1

请执行[AL.21.2]的调查方法。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21.6

编码器硬件异常2

请执行[AL.21.2]的调查方法。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21.9

编码器数据异常2

请执行[AL.21.1]的调查方法。

MR-J3-A

检测器与伺服放大器的通信存在异常。

<发生原因>

<处理>

·检测器接头(CN2)脱落。

→正确连接。

·检测器电缆不良。
(断线或短路。)

→修理或更换电缆。

MR-J3-B

检测器与伺服放大器的通信存在异常。

<发生原因>

<处理>

·检测器电缆脱落。

<调查方法>
确认检测器电缆的连接。

→正确连接伺服放大器接头(CN2)与伺服电机检测器接头。

·检测器电缆不良。
(断线或短路。)

<调查方法>
确认检测器电缆断线或短路。

→修理或更换电缆。

·检测器检测出由于振动等发生过大加速度。

<调查方法>
确认伺服电机是否发生振动或异常噪声等。

→降低位置环增益。

→降低自动调谐的响应性设置。

·检测器故障。

→更换伺服电机。

·由于外来噪音的干扰通信发生了异常。

<调查方法>
1. 确认检测器电缆和供电电缆是否捆成一束。
2. 确认是否处于受到周围的电磁阀或电磁接触器、继电器等噪音干扰的环境中。
3. 确认伺服放大器与伺服电机是否接地。
4. 确认周围是否有发生静电的原因。
5. 确认检测器电缆的屏蔽处理。

→采取接地或抑制噪音的对策。

MR-J4-A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20.1

编码器通信接收数据异常1

编码器电缆存在异常。

确认编码器电缆是否断线或短路。
确认使用ABZ相脉冲输入编码器时,线性编码器的接线是否正确。

有异常。

请修理或更换电缆。

无异常。

请确认②。

编码器电缆的外部导体未连接接头的接地板。

确认是否连接。

未连接。

请正确连接。

已连接。

请确认③。

使用ABZ相差动输出线性编码器时,参数的设置错误。

确认参数中通信方式的设置。
[Pr.PC22]

错误。

请正确设置。

正确。

请确认④。

伺服放大器发生了故障。

更换伺服放大器后,确认再现性。

不再现。

请更换伺服放大器。

再现。

请确认⑤。

编码器发生了故障。

更换伺服电机或线性编码器后,确认再现性。

不再现。

请更换伺服电机或线性编码器。

再现。

请确认⑥。

周围环境存在异常。

确认噪音、环境温度、振动等。

有异常。

请执行与原因相匹配的对策。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20.2

编码器通信接收数据异常2

请执行[AL.20.1]的调查方法。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20.3

编码器通信接收数据异常3

请执行[AL.20.1]的调查方法。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20.5

编码器通信发送数据异常1

使用ABZ相差动输出线性编码器时,编码器的接线存在异常。

确认编码器电缆的AB相脉冲信号(PA,PAR,PB,PBR)是否断线或短路。

断线或短路。

请修理编码器电缆。

未断线或短路。

请确认②。

编码器电缆存在异常。

请执行报警显示[AL.20.1]的调查方法。

编码器电缆的外部导体未连接接头的接地板。

使用ABZ相差动输出线性编码器时,参数的设置错误。

伺服放大器发生了故障。

编码器发生了故障。

周围环境存在异常。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20.6

编码器通信发送数据异常2

使用ABZ相差动输出线性编码器时,线性编码器的接线存在异常。

确认编码器电缆的Z相脉冲信号(PZ,PZR)是否断线或短路。

断线或短路。

请修理编码器电缆。

未断线或短路。

请确认②。

编码器电缆存在异常。

请执行报警显示[AL.20.1]的调查方法。

编码器电缆的外部导体未连接接头的接地板。

使用ABZ相差动输出线性编码器时,参数的设置错误。

伺服放大器发生了故障。

编码器发生了故障。

周围环境存在异常。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20.7

编码器通信发送数据异常3

请执行[AL.20.1]的调查方法。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20.9

编码器通信接收数据异常4

请执行[AL.20.1]的调查方法。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20.A

编码器通信接收数据异常5

请执行[AL.20.1]的调查方法。

MR-J4-B  MR-J4-B-RJ010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20.1

编码器通信接收数据异常1

编码器电缆存在异常。

确认编码器电缆是否断线或短路。
使用ABZ相差动输出线性编码器时,确认线性编码器的接线是否正确。

有异常。

请修理或更换电缆。

无异常。

请确认②。

编码器电缆的外部导体未连接接头的接地板。

确认是否连接。

未连接。

请正确连接。

已连接。

请确认③。

通信方式的参数设置错误。[WB]:[Pr.PC04]
[RJ010]:[Pr.PC04]

确认参数的设定值。

设置错误。

请正确设置。

设置正确。

请确认④。

伺服放大器发生了故障。

更换伺服放大器后,确认再现性。

不再现。

请更换伺服放大器。

再现。

请确认⑤。

编码器发生了故障。

更换伺服电机或线性编码器后,确认再现性。

不再现。

请更换伺服电机或线性编码器。

再现。

请确认⑥。

周围环境存在异常。

确认噪音、环境温度、振动等。

有异常。

请执行与原因相匹配的对策。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20.2

编码器通信接收数据异常2

请执行[AL.20.1]的调查方法。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20.3

编码器通信接收数据异常3

请执行[AL.20.1]的调查方法。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20.5

编码器通信发送数据异常1

使用ABZ相差动输出线性编码器时,线性编码器的接线存在异常。

确认编码器电缆的AB相脉冲信号(PA,PAR,PB,PBR)是否断线或短路。

断线或短路。

请修理编码器电缆。

未断线或短路。

请确认②。

编码器电缆存在异常。

请执行报警显示[AL.20.1]的调查方法。

编码器电缆的外部导体未连接接头的接地板。

使用ABZ相差动输出线性编码器时,参数的设置错误。

伺服放大器发生了故障。

编码器发生了故障。

周围环境存在异常。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20.6

编码器通信发送数据异常2

使用ABZ相差动输出线性编码器时,线性编码器的接线存在异常。

确认编码器电缆的Z相脉冲信号(PZ,PZR)是否断线或短路。

断线或短路。

请修理编码器电缆。

未断线或短路。

请确认②。

编码器电缆存在异常。

请执行报警显示[AL.20.1]的调查方法。

编码器电缆的外部导体未连接接头的接地板。

使用ABZ相差动输出线性编码器时,参数的设置错误。

伺服放大器发生了故障。

编码器发生了故障。

周围环境存在异常。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20.7

编码器通信发送数据异常3

请执行[AL.20.1]的调查方法。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20.9

编码器通信接收数据异常4

请执行[AL.20.1]的调查方法。

显示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20.A

编码器通信接收数据异常5

请执行[AL.20.1]的调查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