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三菱PLC仿真技术与WinCC实现OPC通讯

楼主(2023-12-31):
直观学PLC零基础轻松学PLC技术。公众号该公众号已被封禁

一、硬件软件需求

硬件:
① PC 机(带普通以太网卡)
② 交换机、以太网线
软件:
① GX Developer 8.1
② GX SimulatorV7.16
③ MX OPC
④ WINCC V7.3
⑤ Kepware 6.4.321

二、GX Developer程序编写及仿真

2.1  新建工程

打开GX Developer软件,然后选择新建一个工程,PLC类型选择为FX3U(C)。

2.2  编写测试程序
在主程序中编写一个简单的测试程序,以启停控制为例,如图所示

2.3  下载仿真运行程序

选择tools-start laader logic text,程序将下载到虚拟PLC中,下载完成PLC显示run模式。

三、使用三菱MX OPC软件连接虚拟PLC

3.1  创建new device

打开MXConfihurator,选择edit-newdevice,分别添加M0、M1、Y0变量

3.2  数据读取测试

选择monitor view,然后查看数据的读取情况,quality显示good即为通讯成功,如图

四、使用kepware读取MX OPC数据

4.1  添加OPC 通道

创建新通道,添加OPC DA Client,然后分别关联M0、M1、Y0变量,如图

4.2  使用Quick client监视修改数据

打开Quick client,将M0变量值由0变为1,数据变化同时,监视程序也相应变化。

五、WINCC添加OPC驱动及测试

5.1  添加新的驱动

打开 WinCC 软件新建一个项目,右键“变量管理”,点击添加新的驱动程序,添加“OPC”驱动,并关联变量。

5.2  监控变量数据

添加后的变量在图中左侧opc栏中,激活wincc运行以后可以看到连接状态正常,在右侧值一栏数据读取也正常,至此遍完成了从三菱虚拟PLC到wincc的OPC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