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STL编程指令中英文对照表,收藏备用! ...
西门子PLC STL编程指令中英文对照表,收藏备用!

楼主(2023-12-31):
直观学PLC零基础轻松学PLC技术。公众号该公众号已被封禁
指令( 英文全称意思 ) :指令含义
1、LD ( Load 装载 ) :动合触点
2、LDN ( Load Not 不装载 ) : 动断触点
3、A ( And 与 动合) : 用于动合触点串联
4、AN ( And Not 与 动断 ) :用于动断触点串联
5、O ( Or 或 动合 ) :用于动合触点并联
6、ON ( Or Not 或 动断 ) : 用于动断触点并联
7、= ( Out 输出 ) :用于线圈输出
8、OLD ( Or Lode): 块或
9、ALD ( And Lode): 块与
10、LPS ( Logic Push ) :逻辑入栈
11、LRD ( Logic Read ) :逻辑读栈
12、LPP ( Logic Pop ) :逻辑出栈
13、NOT ( not 并非 ) :非
14、NOP ( No Operation Performed ) : 无操作
15、AENO ( And ENO ) :指令盒输出端ENO相与
16、S ( Set 放置 ) : 置1
17、R ( Reset 重置,清零 ) :清零
18、P ( Positive) :上升沿
19、N ( Negative) :下降沿
20、TON ( On_Delay Timer ) :接通延时定时器21、TONR ( Retentive On_Delay Timer ) : 有记忆接通延时定时器
22、TOF ( Off_ Delay Timer ) :断开延时定时器
23、CTU ( Count Up ) : 增计数器
24、CTD ( Count Down ) : 减计数器
25、CTDU ( Count Up/ Count Down ) :增减计数器
26、ADD ( add 加 ) : 加注意
//ADD_I (_ I 表示整数)
ADD_DI( DI表示双字节整数)
ADD-R (R 表示实数)
它们都是加运算只是数的大小不同。
27、SUB ( Subtract 减去,减少) :减
28、MUL ( Multiply ) : 乘
29、DIV ( Divide ) : 除
30、SQRT ( Square root ) : 求平方根
31、LN ( Napierian Logarithm 自然对数 ) : 求自然对数
32、EXP ( Exponential 指数的 ) :求指数
33、INC_B ( Increment 增加 ) :增1
//其中_B代表数据类型 还有W(字节)、DW双字后面几个都是这样的。
34、DEC_B ( Decrement 减少 ) :减1
35、WAND_B ( Word and 与命令 ) :逻辑与
36、WOR_B ( Word or 或命令) : 逻辑或
37、WXOR_B ( Word exclusive or 异或命令) :逻辑异或
38、INV_B ( Inverse 相反 ) : 取反
39、MOV _B ( Move 移动 ) :数据传送
40、BLKMOV_B ( Block Move 块移动) :数据块传送
41、SWAP ( Swap 交换 ) :字节交换
42、FILL ( Fill 填充 ) :字填充
43、ROL_B ( Rotate Left 循环 向左) :循环左移位
44、ROR_B ( Rotate Right 循环 向右) : 循环右移位
45、SHL_B ( Shift Right 移动向左) :左移动
46、SHR_B ( Shift Right 移动向右 ) :右移动
47、SHRB ( Shift buffer 移动缓存) :寄存器移位
48、STOP ( Stop 停止 ) :暂停
49、END /MEND ( End /Mend ) : 条件/无条件结束
50、WDR ( Watch dog reset ) :看门狗复位
51、JMP ( Jump 跳) :跳转
52、LBL ( Label 位置 ) :跳转标号
53、FOR ( For 循环 ) :循环
54、NEXT ( Next 再下去) :循环结束
55、SBR ( Subprogram Regulating子程序控制 ) : 子程序调用
56、SBR_T ( Subprogram Regulating Take ) : 带参数子程序调用
57、SCR ( Sequence Control 顺序控制 ) : 步开始
58、SCRT ( Sequence Control Transfer 顺序控制转移 ) : 步转移
59、SCRE ( Sequence Control End 顺序控制结束 ) : 步结束
60、AD_T_TBL ( Add data to table 添加数据到表格中) :填数据表
61、FIFO ( First in First out 先进先出 ) :先进先出
62、LIFO ( Last in First out 后进先出 ) :后进先出
63、TBL_FIND ( Table Find 表格查找 ) :表查找
64、BCD_I ( Binary Coded Decimal _I 二进制编码的十进制 ) :BCD 码转整数
65、I_BCD ( I_ Binary Coded DecimaL ) :整数转BCD码
66、B_I ( Bit to int ) :字节转整数
67、I_B ( int to bit ) :整数转字节
68、DI_I ( Double int to int ) :双整数转整数
69、I_DI ( int to double int ) :整数转双整数
70、ROUND ( Round 取整 ) : 实数转双整数
71、TRUNC ( Trunc 截取 ) :转换32位实数整数部分(舍去小数取整)
72、DI_I (double int to int ) :双整数转实数
73、ENCO ( Encode 编码) :编码
74、DECO ( Decode 译码) :译码
75、SEG ( Segment decoder分断译码器 ) : 七段显示译码器
76、ATH ( ASCII码 turn hex ) : ASCII码转16进制
77、HTA ( Hexadecimal to ascii) : 16进制转ASCII码
78、ITA ( // int to ascii) : 整数转ASCII码
79、DTA ( // double int to ascii ) : 双整转ASCII码
80、RTA ( // real to ascii) : 实数转ASCII码
81、ATCH (//attach ) : 中断连接
82、DTCH ( Depatch ) : 中断分离
83、HDEF ( High speed counter definition ) : 高速计数器定义
84、HSC ( High Speed Counter 高速计数器 ) :启动高速计数器
85、PLS ( Pulse 脉冲 ) :脉冲输出
86、READ_ RTC ( Read real time clock 读实时时钟 ) :读实时时钟
87、SET_RTC ( Set real time clock ) : 写实时时钟
88、XMT ( Transmitter ) : 自由发送
89、RCV ( Receive 接收 ) : 自由接收
90、NETR ( Net read 网络读 ) : 网络读
91、NETW ( Net write 网络写 ) : 网络写
92、GET_ADDR ( Get address 获取地址 ) : 获取口地址
93、SET_ADDR ( Set address 设置地址 ) : 设定口地址
94、PID ( Proportional Integral Differential 比例、积分、微分 ) :比例积分微分调节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