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 信捷XD/XL系列PLC数据类型

楼主(2024-01-01):
在可编程控制器内有很多继电器、定时器与计数器,他们都具有无数的常开触点和常闭触点,将这些触点与线圈相连接构成了顺控回路。下面简单介绍一下这些软元件。

一.输入继电器(X)

1.输入继电器的作用

输入继电器,是用于接收外部的开关信号的接口,以符号 X 表示。

2.地址分配原则

在基本单元中,按 X0~X7,X10~X17…八进制数的方式分配输入继电器地址号。

扩展模块的地址号,按第 1 路扩展从 X10000 按照八进制开始,第 2 路扩展从 X10100 按照八进 制 开 始 …XD1/XD2/XL1 不支持扩展模块, XD3/XL3 可以接 10 个扩展模块 ,XD5/XDM/XDC/XD5E/XDME/XL5/XL5E/XLME 可以接 16 个模块。

扩展 BD 板的地址号,从 X20000 按照八进制开始,24~32 点 PLC 可以接 1 个扩展 BD 板,48~60点 PLC 可以接 2 个扩展 BD 板。(16 点 PLC 不支持扩展 BD 板,XL 系列不支持扩展 BD 板。)

左扩展 ED 模块的地址号,从 X30000 按照八进制开始,XD/XL 系列 PLC 支持 1 个左扩展输入输出 ED 模块。

3.使用注意点

在输入继电器的输入滤波器中采用了数字滤波器,用户可以通过设置(特殊寄存器 SFD0,默认值 10ms,修改范围:0~1000ms)改变滤波参数。

在可编程控制器的内部配备了足量的输入继电器,其多于输入点数的输入继电器与辅助继电器一样,作为普通的触点/线圈进行编程。

二.输出继电器(Y)

1.输出继电器的作用

输出继电器,是用于驱动可编程控制器外部负载的接口,以符号 Y 表示。

2.地址分配原则

在基本单元中,按 Y0~Y7,Y10~Y17…八进制数的方式分配输出继电器地址号。

扩展模块的地址号,按第 1 路扩展从 Y10000 按照八进制开始,第 2 路扩展从 Y10100 按照八进 制 开 始 …XD1/XD2/XL1 不支持扩展模块, XD3/XL3 可 以 接 10 个扩展模块 ,XD5/XDM/XDC/XD5E/XDME/XL5/XL5E/XLME 可以接 16 个扩展模块。

扩展 BD 板的地址号,从 X20000 按照八进制开始,24~32 点 PLC 可以接 1 个扩展 BD 板,48~60点 PLC 可以接 2 个扩展 BD 板。(16 点 PLC 不支持扩展 BD 板,XL 系列不支持扩展 BD 板。)

左扩展 ED 模块的地址号,从 Y30000 按照八进制开始,XD/XL 系列 PLC 支持 1 个左扩展输入输出 ED 模块。

3.使用注意点

在可编程控制器的内部配备了足量的输出继电器,其多于输出点数的输出继电器与辅助继电器一样,作为普通的触点/线圈进行编程。XD/XL 系列可编程控制器用户手册[基本指令篇]

三.辅助继电器(M、HM)

1.辅助继电器的作用

辅助继电器是可编程控制器内部具有的继电器,以符号 M、HM 表示。

2.地址分配原则

在基本单元中,按照十进制数分配辅助继电器的地址。

3.使用注意点

这种继电器有别于输入输出继电器,它不能获取外部的输入,也不能直接驱动外部负载,只在程序中使用。

断电保持用继电器在可编程控制器断电的情况下也能保存其 ON/OFF 的状态。

四.状态继电器(S、HS)

1.状态继电器的作用

作为步进梯形图使用的继电器,以符号 S、HS 表示。

2.地址分配原则

在基本单元中,按照十进制数分配状态继电器的地址。

3.使用注意点

不作为工序号使用时,与辅助继电器一样,可作为普通的触点/线圈进行编程;另外,也可作为信号报警器,用于外部故障诊断。

五.定时器(T、HT)

1.定时器的作用

定时器,用于对可编程控制器内 1ms,10ms,100ms 等时间脉冲进行加法计算,当到达规定的设定值时,输出触点动作,以符号 T、HT 表示。

2.地址分配原则

在基本单元中,按照十进制数分配定时器的地址,但又根据时钟是否掉电记忆、累计与否将地址划分为几块区域,具体可参见 2-2 节。

3.时钟脉冲

定时器的时钟脉冲有 1ms、10ms、100ms 三种规格,若选用 10ms 的定时器,则将对 10ms 的时间脉冲进行加法计算。

4.累计/不累计

这些定时器又分为累计与不累计两种模式。累计定时器,表示即使定时器线圈的驱动输入断开,仍保持当前值,等下一次驱动输入导通时继续累计动作;而不累计定时器,当驱动输入断开时,计数自动清零。

六.计数器(C、HC)

1.计数器以不同的用途和目的可分为以下种类:

1.1内部计数用(一般使用/停电保持用)

16 位计数器:增计数用,计数范围 1~32,767

32 位计数器:增计数用,计数范围 1~2,147,483,647

这些计数器供可编程控制器的内部信号使用,其响应速度为一个扫描周期或以上。

1.2高速计数用(停电保持用)

32 位计数器:计数范围-2,147,483,648~+2,147,483,647(单相递增计数,AB 相计数)分配给特定的输入点。

高速计数的单相递增计数与 AB 相计数分别可以进行频率 80KHz 与 50KHz 以下的计数,而与可编程控制器的扫描周期无关。

2.地址分配原则

在基本单元中,计数器以十进制编址。

七.数据寄存器(D、HD)

1.数据寄存器的作用

数据寄存器,是供存储数据用的软元件,以符号 D、HD 表示。

2.地址分配原则

XD/XL 系列 PLC 的数据寄存器都是 16 位的(最高位为符号位),将两个地址相邻寄存器组合可以进行 32 位(最高位为符号位)的数据处理;数据寄存器以十进制编址。

3.使用注意点

跟其他软元件一样,数据寄存器也有供一般使用和停电保持用两种。

八.FlashROM 寄存器(FD)

1.数据寄存器的作用

FlashROM 寄存器,用于存储数据的软元件,以符号 FD 表示。

2.地址分配原则

在基本单元中,FlashROM 寄存器以十进制数进行编址。

3.使用注意点

该存储区即使电池掉电,也能够记忆数据,因此可用于存储重要的工艺参数。FlashROM 可写入约1,000,000 次,且每次写入较费时,频繁写入将造成 FD 的永久损坏,因此不建议用户频繁写入。用 MOV 指令对 FD 传送数据时,上升沿有效。

九.保密寄存器(FS)

1.保密寄存器的作用

占用 FlashROM 寄存器的一部分空间,用于存储数据的软元件,以符号 FS 表示。FS 寄存器中的数值可以写入但无法读取,所以可用来保护用户的知识产权。

2.地址分配原则

在基本单元中,FS 寄存器以十进制数进行编址。

由于不同型号 PLC 的 FS 寄存器个数可能不一样,请以 PLC 联机后“PLC 初值设置”里面显示的为准,一般为 FS0~FS47。

3.使用注意点

该存储区即使电池掉电,也能够记忆数据,因此可用于存储重要的工艺参数。FS 可写入约 1,000,000次,且每次写入较费时,频繁写入将造成 FS 的永久损坏,因此不建议用户频繁写入。用 MOV 指令对 FS 传送数据时,上升沿有效。

4.在 FS 寄存器中可以任意的设置该软元件的值,但是不能读取该寄存器的值(总是返回为 0);且在上位机软件中不能将它与寄存器进行比较,只能与常数进行比较,所以也无法读取该寄存器的实际值。

十.常数(B)(K)(H)

1.在可编程控制器所使用的各种数值中,B 表示二进制数值,K 表示十进制整数值,H 表示十六进制数值。它们被用作定时器与计数器的设定值和当前值,或应用指令的操作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