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一文看懂西门子1200PLC如何控制汇川伺服

楼主(2024-01-01):
上一篇文章讲解了汇川伺服的接线,接好线后想要驱动伺服,需要PLC输出高速脉冲,1200支持四路高速脉冲输出,可以通过脉冲驱动四个步进或伺服轴,一起来学习一下1200高速脉冲输出PTO程序如何编写吧。想要输出高速脉冲必须选择晶体管类型的CPU,所以我们选用CPU 1215C DC/DC/DC 。1. 创建新项目。

2. 添加新设备。

3. 右击CPU打开属性设置界面。

4. 启用PTO1/PWM1

5. 选择脉冲输出形式,应用最多为PTO(脉冲A和方向B)。

6. 设定脉冲和方向输出点,脉冲设置Q0.0-Q0.3频率可达100KHZ,其余输出点频率为20KHZ。

7. 新增“定位轴”工艺对象。

8. 打开工艺对象组态界面,基本参数>常规>选择PTO模式。

9. 基本参数>驱动器>选择Pulse_1。

10.扩展参数>机械>设置机械传动参数。

11.扩展参数>位置限制>启用硬限位开关和软限位开关功能。

12.动态>常规>设置速度限制单位,最大转速和加减速时间。

13.动态>急停>设置急停减速时间。

14.回原点>主动>设置输入归位开关,接近回原点方向,归位开关一侧,接近速度和回原点速度(接近速度必须大于回原点速度),勾选允许硬限位开关处自动反转和原点位置偏移量(图中未显示),完成工艺对象组态。

15.添加一个新FB块,命名为运动轴。

16. 打开右侧指令树>工艺>Motion Control的运动控制指令。

17.启动/禁用轴MC_Power,调用时选择DB多重实例。

18. 确认错误,重新启动工艺对象。(复位故障)

19.归位轴,设定起始位置。(搜寻或设定参考点)

20.暂停轴

21.以绝对方式定位轴

22. 以相对方式定位轴

23. 以点动模式移动轴

24. 按移动顺序运行轴作业

25.显示当前位置和当前速度。

26.实现断点保持当前位置,在变量表中将“位置保持”设置成保持类型。

以上程序中用到的变量及数据类型如下表所示:

27.在主程序中调用运动轴FB1.

28.为方便其它轴调用,可在程序用到的变量定义成“PLC数据类型”。

29.添加一个全局DB,命名为“运动轴数据”,创建变量名称为“轴1”,数据类型选择前面创建的PLC数据类型“轴”,这样一次可生成所以的变量,同样方法可快速创建其它轴的变量。

30.将创建好的变量填入程序中,就可以发出高速脉冲驱动伺服运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