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网口屏和西门子1200/1500绝对地址实现通讯 ...
威纶通网口屏和西门子1200/1500绝对地址实现通讯

楼主(2024-01-01):
本文介绍威纶通网口屏和西门子1200/1500绝对地址实现通讯的相关设置
通讯注意事项:
PLC端
要勾选"允许来自远程对象的PUT/GET通信访问";
HMI端
1. 注意不要误设置"远端PLC";
2. 编程的时候,填入的是PLC IP,不是触摸屏的IP;
3. 触摸屏的IP在触摸屏硬件中设置,和PLC保持在一个网域,不重复。
通讯参数设置:
西门子博图软件
1. 设置ip和子网掩码
2. cpu型号—右击属性—保护—连接机制,将"允许来自远程对象的PUT/GET通信访问"打钩
触摸屏端
1. 添加PLC驱动,Siemens S7-1200/S7-1500(Absolute Addressing)(Ethernet)
2. 这里的ip是对应PLC端的ip,填入192.168.0.1;端口默认102
3. 注意不要误钩使用UDP
4.触摸屏的ip要和192.168.0.1在一个网域,但不重复,比如设置192.168.0.10;在屏上系统设定列中设置。
连接网线连接说明
以太网联机的方式分为两种:
使用 RJ45 平行网络线与集线器
使用 RJ45 跳接网络线,不需使用集线器,但只限使用在一对一联机的情况下 (HMI 对PLC,或 PC 对 HMI)
以上就是参数设置的要求,一般都可以实现通信。
触摸屏编程的时候,用到了PLC程序中没有出现的地址导致通讯不上的异常。所以提醒大家编程的时候注意地址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