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并茂!三极管经典电路分析

楼主(2024-01-01):
1、三极管反相电路 & 滤波电路
如图1所示,这是一个三极管开关电路。

图1
Ib方波输入信号:高电平为3V,低电平0V,运用Ib=1mA时三极管处于饱和导通状态,确定R8=2K,下拉电阻之前讲过直接使用2K。这样R8=R9=2K,R7阻值根据后极负载确定大小,保证能够正常驱动负载并留有余量即可,所有阻值都确定好以后,再看一下输入信号。
当输入高电平时候,三极管饱和导通,Vce=0V3近似0V,我们近似认为是0V,Vout=0V,此时输入高电平,输出低电平。
当输入低电平时候,三极管截止,Vce=12V,则Vout=12V,此时输入低电平,输出高电平。
结论:输入信号与输出信号完成相位变化视为反向输出。
在实际电路设计过程中,我们都希望输入信号与输出信号相位相同,怎样才能实现呢?
答案是再加一级反相电路,即“负负得正”。

图2
如图2所示,输入高电平时候Q7饱和导通,Q7的Vce=0.3V,此时Q6的基级就会被Q7的Vce钳位到0.3V,不满足三极管开通的条件,Q6处于关断状态。此时,Vout输出高电平,完成了输入高电平输出高电平的逻辑关系。
同理,输入低电平时候Q7关断状态,Q6的基级通过R13接到+12V的电源,满足Ib=1mA的条件,此时Q6饱和导通,Vout输出低电平,同样完成输入低电平输出低电平的逻辑,这样就做到了输入和输出同相,并对信号进行滤波处理,且功率进行放大。
为什么说三极管反相电路有滤波功能?

图3

如图3所示,当输入信号上有毛刺时候,经过Ib输入进三极管,而实际输出信号是经过功率放大后的输出信号,不能说和输入信号没有关系,而是输出信号实际上是+12V电源经过逻辑电路输出后的结果,Vout的输出是12V电源提供能量,电源的纹波以及毛刺都是在设计时候需要严格控制的,且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是“隔离状态”输出的,故而利用三极管反向电路也能做到滤波效果。当然,这个滤波效果比不了专业的滤波电路。
下面介绍一下怎样使用P型三极管实现反向、同相输出。

图4
如图4所示,是一个P型三极管开关电路,Input方波输入信号:高电平为3V,低电平0V,运用Ib=1mA时三极管处于饱和导通状态得出R26=2K,回路方向为射集流向基级通过R26流向地或电源,P型三级管做开关管或是放大管时,同样需要增加一个上拉电阻,作为在输入信号高阻态或者异常状态时候,给基级提供一个稳定的状态,防止三极管误导通导致设备出现异常运转。
下面分析一下P型三极管是怎么做到相位相反的,当输入低电平时,Q12饱和导通,Ib流过1mA左右的电流,Iec回路饱和导通,C集作为输出端,前面我们介绍过三极管饱和导通时Vce=0.3V,在P管上同样适用,那么C点电压近似等于电源电压+3V。
也就是说,输入低电平信号输出高电平信号,当输入高电平时,Ib没有电流流过,三极管Q2处于关断状态,Iec回路关闭,C点通过R27被拉到地上,输出低电平,则输入高电平,输出低电平,分析下来P型三极管也能做到反向输出。
在实际电路设计过程中,我们都希望输入、输出信号相位相同,怎样才能实现呢?当然不能是两个P管相接到一起实现了,具体是为什么呢?我们搭建一个电路来实际分析一下。

图5
如图5所示,两个P型三极管相连,当输入高电平时Q16截止,继而Q15也截止,Vout输出低电平,当输入低电平时Q16导通,继而Q15导通,Vout输出高电平,从结果看两个P型三极管相连并没有像两个N型三极管相连一样把输入、输出相位变化成同相位。
那么问题来了:怎样的P管电路才能实现相位同相呢?
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是电子人的使命,接下来看一下图6这个电路能否满足我们的要求。

图6
如图6所示,N型+P型三极管相连,当输入高电平时Q14的Ib流过1mA左右的电流,且射集接地,满足三极管饱和导通的条件,则判断出Q14饱和导通,那A点等于0.3V,那Q13自然导通,Vout输出高电平,当输入低电平时,Q14的Ib没有电流流过,Q14截止,那么此时A点被拉高到+3V,导致Q13也同样处于截止状态,则Vout输出低电平。此时,这个电路就满足了我们使用P管电路完成输出、输出相位相同的要求。

2、总结

这个电路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N型三极管作为输入端对输入信号源要求不高,如果是P管作为输入端,对输入信号的阈值有要求。我们设计电路的时候,一般都是使用单片机IO口作为信号源,目前市面上常用的单片机一般情况都是3V供电。如果对信号源要求过高的话,设计电路的通用性以及可移植性就比较差,有一句经典的话来这样形容三极管:“P管上接天(电源正极),N管下接地(电源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