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板FX3U-45MR—13AD2DA

楼主(2024-01-02):
工控板FX3U-45MR—13AD2DA,5V电压输入输出
11  PLC板资源说明
1、支持2路AB编码器模式,分别为C251:X0(A0相)、X1(B0相) 和 C253: X3(A1相)、X4(B1相); 2、支持2路外部脉冲输入X1(C236)和X4(C239);3、支持2路高速脉冲输出Y0和Y1,PLSY和PWM;4、支持2路485 Modbus RTU 主从机模式;5、支持RTC时钟 万年历;6、支持在线监控写入功能;7、支持掉电保存功能;8、支持模拟量13路AD和2路DA; 2AD 路模拟量输出对应寄存器:
D6030  D6031 (0~5V-->0~4095)
2DA路模拟量输出对应寄存器:
D7030  D7031(0~4095-->0~5V)
9、支持三菱PLC软件GX  Developer、GX Works2编程;
12当前支持的指令如下:
1、基本顺控指令
LDLDIANDANIORORILDPLDFANDPANDFORPORF
OUT SET RSTLPSLPF ENDMCMCR
2 程序流程指令
CJCJPCALLCALLPSRET FORNEXT
3、传送比较指令
CMPCMPPDCMPDCMPP
ZCPDZCPP MOVDMOV
SMOVCMLDCMLBMOV
FMOVDFMOVXCHDXCH
BCDDBCDBINDBIN
4、四则逻辑运算指令
ADDDADDSUBDSUB
MULDMULDIVDDIV
INCINCPDINCDINCP
DECDECPDDECWAND
DWANDWORDWORWXOR
DWXORNEGDNEG
5、循环移位指令
RORDRORROLDROL
RCRDRCR
RCLDRCLDEMOV
6、数据处理指令
ZRSTMEANSQRDSQR
FLTDFLTREFFMTR
7.1、浮点运算1指令
ECMPEZCP
7.2、浮点运算2指令
DEADDDESUBDEDIVDEMUL
DESQRDEMOV
INTDINTDSINDCOSDTAN
8、高低字节交换指令
SWAPDSWAP
9、时钟运算指令
TCMPTZCPTADDTSUB
TRDTWRGRYGBINDGBIN
10、接点比较指令
LD=DLD=LD>DLD>LD<DLD<
LD<>DLD<>LD<=DLD<=LD>=DLD>=
AND=DAND=AND>DAND>AND<DAND<
AND<>DAND<>DAND>=DAND>=DAND<DAND<=
OR=DOR =OR >DOR >OR <DOR <
OR <>DOR <>DOR >=DOR >=DOR <DOR <=
11、方便指令与外部设备用指令
ALTPIDRS
12、高数处理指令
PLSYPWM
13 新增断电保持功能,更改相关断电保持寄存器,具体如下:
1024个内部继电器:M512--M1535
10个定时器:        T246--T255
100个计数器:       C100--C199
800个数据寄存器:D200--D999
其他寄存器,在STOP或者断电将清零
100ms定时器,共200点,T0T199
10ms定时器,共46点,T200T245
1ms积算定时器, 4点,T246T249
100ms积算定时器,共6点,T250T255
14  PLC编程支持的功能
1)编程方式:梯形图编程
2)程序容量:8000
3)支持软元件如下:
特殊寄存器D8xxx 256   寄存器D 8000个;
定时器T256个; 计数器C 256
输入点X 256 输出点Y 256
状态继电器S 600 辅助继电器M  3071M0-M3071
常数 K H
4)特殊继电器:
M8000(运行监视触点)            M8001(运行监视反触点).
M8002(初始化脉冲触点)         M8003(初始化脉冲反触点)
M8004(错误指示触点)            M8011(10毫秒时钟脉冲)
M8012(100毫秒时钟脉冲)       M8013(1秒时钟脉冲)
M8014(1分时钟脉冲)            M8020(零位标志)
M8021(借位标志)                 M8022(进位标志)
M8029(指令执行结束标志)      M8033(内存保持触点)
M8034 (禁止输出触点).
***未列出特殊辅助继电器请参考三菱编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