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485BD与威纶通触摸屏通讯,实现一台触摸屏控制多台 ...
FX3U-485BD与威纶通触摸屏通讯,实现一台触摸屏控制多台PLC

楼主(2024-01-04):
以下以MT6103ip的触摸屏和三菱FX系列PLC的连接作为样例,完成一台触摸屏连接多台多同型号PLC。首先PLC必须配备485BD板,不能用编程口,这一点要注意一下。下面我们就开始讲解。
确定好连接方案,如下 :
硬件接线
以下是触摸屏的接线端子,有9个引脚,有一组RS485 4W的,可以拿来和PLC连接.
以下是PLC的bd板位置(左边绿色位置就是)
触摸屏和PLC的BD板之间的连接如下(COM2)
1、2号引脚接一个110欧的电阻,3、4号引脚接一个120欧的电阻,触摸屏端和最后一个PLC都需要接,增强抗干扰能力。
屏参数的设置
打开威伦软件,新建文件MT6103IP,添加本机PLC选择Mitsbishi FX232/485BD这个协议, 选择COM2用485 4W通讯,在HMI属性里把站号设为0,其他参数默认。
PLC的设置
第一台(站号设置为1,注意选择专用通讯协议,勾选和校验,其他通讯参数要一一对应)
第二台(站号设置为2)
第三台(站号设置为3)
完成以上内容,就可以实现一PLC与多台威伦的触摸屏进行通讯了。
触摸屏编写
在地址前面加个1#就是1号站的元件,在地址前面加个2#就是2号站的元件,在地址前面加个3#就是3号站的元件。
1号站
2号站
3号站
触摸屏用的是威纶通EB pro V6.02软件写的,PLC软件用的是works2 1.576版本的。后台回复:一屏多机,可以免费获取源程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