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FX5U与三菱变频器RTU通讯案例

楼主(2024-01-04):
一、案例任务控制要求描述

用FX5U跟三菱E700变频器实现ModbusRTU通讯,实现功能:更改频率、正转、反转、停止。如图1-1所示。

图1-1FX5U与三菱变频器E700

硬件接口
通信接口标准是通信的硬件协议,提供机械的、电气的、功能性的特性和规程。同时,定义了传输介质与网络接口的连接方式以及数据发送和接受方式。在串行数据接口标准中,最常用的是RS232、RS422和RS485串行接口标准。本案例采用的是RS485接口

通讯协议
通讯协议主要看通讯格式以及数据格式。
(1)通信格式在串行异步通信中,通信双方必须就通信数据传送方式,传送的数据长度,校验方法和传输速率进行统一设置,这样才能保证双方通信的正确。这种双方进行统一设置的参数,称之为通信格式。

发送端默认是逻辑1状态在发送数据前,先发送逻辑0,用来通知对方开始接收数据起始位:用来通知对方开始接收数据

数据位:是真正有用的信息。数据位有7位、8位,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设置

数据位:检验数据位发送是否正确可以设置奇校验、偶校验、无校验
设置数据位为1的个数校验位
奇校验奇数0
偶数1
偶校验奇数1
偶数0

停止位:标志一个字符的传输结束,一般情况下停止位为高电平可以设置1位、2位。双方必须一致
(2)数据格式本案例以ModbusRTU通讯为例。Modbus  RTU 通信格式:1个起始位8个数据位1个校验位,无校验则无1个停止位(有校验),2个停止位(无校验)Modbus  RTU数据格式

一个码对应一组通信格式。
例如:地址码:01H,1个起始位,8位数据位,奇校验,1位停止位,所以地址码0        00000001 0 1
起始位:1数据位:00000001奇校验,数据位为1的个数是奇数:0停止位:1
Modbus常用功能码名称和功能

三菱变频器通讯地址(更多可看三菱E700应用篇P220)

指令解读

(1)串行数据传送RS2指令说明(注:使用指令时,高低字节要反)

(2)CRC指令

三、任务的实施

本案例会从硬件接线—变频器参数设置—PLC软件程序设计这三个方面进行讲解。

硬件接线图

图3-1FX5U与三菱变频器接线图

变频器参数设置
在设定参数前,将变频器参数调至ALLC,将参数设置为1,清除所有参数。

PLC软件程序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