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物联网远程运维方案介绍

楼主(2024-01-05):
MCGS物联网

远程运维

智慧创造价值

科技改变未来

以实用为主

傻瓜式操作

揭开云端面纱

成为物联专家

目录

    1、HMI设置

    2、调试助手

    3、远程监控

    4、远程下载

    5、远程穿透

触摸屏的种类

N系列触摸屏4G版

触摸屏的种类

N系列触摸屏Wi-Fi版

4G版和Wi-Fi版的设置步骤:

4G版

1、触摸屏上电后连续点击触摸屏面板,进入“系统参数设置”界面,点击进入“TPC系统设置”界面;

2、点击“物联网”标签,设置好“服务地址”、“设备名称”、“用户名”、“密码”和“VNC密码”, 设置完成后点击确定。

“服务地址”是VPN的服务器地址,默认是公共测试服务器,客户也可以用自己的服务器;

“设备名称”用于标识此设备,默认为空,也可以根据需求设置名称;

“用户名”和“密码”是在登录“MCGS调试助手”时需用到的用户名和密码,默认均为空,用户名由6-32 位的大小写字母组成;密码由6-32位大小写字母、数字组成;

“VNC密码”是手机或电脑通过VNC连接到触摸屏时需要使用的密码,默认均为“11111111”,可以设置 为空;

3、点击“上线”,当触摸屏的状态从“离线”变成“在线”,表示触摸屏已经成功连接到VPN服务器了。

注:点击“上线”,若出现“上线启动失败”警告窗口,请检查4G卡是否安装正确,当前环境4G信号

是否正常。

4、默认勾选了“开机自动上线”,保持默认即可,参数设置完成。

Wi-Fi版

1、触摸屏上电后连续点击触摸屏面板,进入“系统参数设置”界面,点击进入“TPC系统设置”界面;

2、点击“网络”标签,在网卡选项中选择“Wi-Fi”,然后点击“配置”,进入“Wi-Fi配置”窗口。

3、使能选择“启用”,点击SSID下拉框,选择要连接的无线网络名称,然后输入密码,点击“连 接”,连接成功后,状态由“未连接”变成“已连接”,然后关闭“Wi-Fi配置”窗口 。

4、点击“物联网”标签,设置好“服务地址”、“设备名称”、“用户名”、“密码”和“VNC密码”,

设置完成后点击确定。

“服务地址”是VPN的服务器地址,默认是公共测试服务器,客户也可以用自己的服务器;

“设备名称”用于标识此设备,默认为空,也可以根据需求设置名称;

“用户名”和“密码”是在登录“MCGS调试助手”时需用到的用户名和密码,默认均为空,用户名由6-32

   位的大小写字母组成;密码由6-32位大小写字母、数字组成;

“VNC密码”是手机或电脑通过VNC连接到触摸屏时需要使用的密码,默认均为“11111111”,可以设置为空;

调试助手

一、功能概述

1、远程VNC浏览触摸屏画面

2、远程下载/上传触摸屏工程

3、远程下载/上传/监控PLC

二、调试助手安装说明

1、电脑端安装说明:电脑上安装,进入安装目录,直接运行MCGS调试助手_V1.3应用程序;安装完成后在桌面生产 MCGS调试助手的快捷方式。

2、手机端安装说明:手机上安装,暂时只支持安卓用户。将需要安装的APK文件(图1)发送到手机上,在手机上安装应用。安装成功后,手机端会安装三个软件。

注:安装后需在手机权限设置处允许后台运行,如右图2,VPN的APP在部分手机界面上不会显示。

三、操作说明

服务器设置

用户登录

   1 、 运行MCGS调试助手,输入之前在触摸屏设置好的用户名、密码,登录后进入设备列表显示页面。

   2 、 勾选记住密码,成功登录后,下次登录将不用再输入密码。

   电脑端

手机端

联机:联机后可进行对触摸屏的远程操作

VNC:VNC连接后,可实时监测触摸屏

穿透:点击穿透按钮,可以下载/上传/监控PLC

刷新:刷新设备状态

注销:退出当前用户登录

搜索:输入关键字,设备列表将以设备名称、设备编号、ICCID进行关键字匹配,检索出符合条件的设备进行展示

电脑远程监控触摸屏

①当触摸屏处于联机状态时点击菜单栏“VNC”按钮

②弹出的窗口点击“Continue”按钮

输入触摸屏设置的VNC密码

点击“OK”按钮

VNC远程连接成功

安卓手机远程监控触摸屏

选中已联机的触摸屏

点击“VNC”按钮

顺次点击“OK”

输入触摸屏设置的VNC密码

点击“CONTINUE”

VNC远程连接成功

特别提示:

手机VNC操作属于鼠标式操作,即做点击操作时需事先移动光标,使其在目标之上,手机上光标为一个小方块的黑点。

触摸屏和MCGS调试助手设置完成后,远程联机设备,使其处于“联机”状态。

打开HMI工程,按下F5进入下载界面。使用触摸屏IP(200.200.200.190)或MCGS调试助手分配 的内网IP(10.9.80.3),通讯测试正常后,点击“工程下载”即可远程将工程下载到触摸屏(内网IP可以在调试助手上找到)

远程下载

工程上传

1 、远程联机设备,使其处于“联机”状态。

2 、打开HMI工程,按下F6进入图1.1所示上传工程界面。使用触摸屏IP(200.200.200.190)或MCGS调试 助手分配的内网IP(10.9.80.3),通讯测试正常后,点击“开始上传”即可远程将触摸屏内部的工程上 传到电脑(如果之前工程下载到触摸屏时没有勾选“支持工程上传”,则无法上传成功,如图1.2)。

远程穿透

一、功能概述

       MCGS 物联网触摸屏配合MCGS调试助手(PC端),可实现远程穿透功能,即实现远程PLC的固件更新、程序上传下载、程序监控,以及HMI的远程模拟运行,同一网络内HMI(非物联网触摸屏)的远程上下载及监视等。通过一系列的远程操作,远程穿透功能大大节约了客户设备的运维成本。

    MCGS触摸屏支持串口和以太网两种远程穿透方式。

   下面以三菱FX3U为例介绍串口的远程穿透操作,以西门子S7-200smart ST60为例介绍以太网的远程穿透操作。触摸屏以TPC7022Nt_Wi-Fi版为例进行介绍。

二、远程穿透操作准备

1、确保现场触摸屏已上电并在线;

2、确保触摸屏和PLC已进行物理连接(编程口);

3、MCGS调试助手和PLC软件已安装完成;

4、触摸屏已进行联机操作。

三菱FX3U远程穿透

1、触摸屏联机成功后,选中已联机的屏,点击“穿透”。

2、弹出串口穿透窗,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框1:安装及卸载虚拟串口,可查看虚拟串口编号;

     框2:默认即可;

     框3:HMI和PLC通过串口穿透时,通讯

             参数设置注意和PLC保持一致。

3、和三菱通讯,我们选择“安装”,进行虚拟串口安装。  安装完成后会显示出虚拟串口的编号,在

     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也可进行查看。

4、选择HMI和PLC之间物理连接的串口编号,设置好通讯参数(与PLC保持一致) 后,

     选择“开启穿透”,等待穿透开启成功。

     注:开启穿透成功后,触摸屏会停止运行环境,进入系统设置画面。

5、三菱软件中打开连接目标设置窗口,按照下图步骤,设置好虚拟串口的端口号,并确定。

6、按照图示操作,测试通讯连接状态,如测试成功。后续即可进行远程操作,如上传、下载、监控等。

四、西门子200SMART

1、MCGS调试助手开启穿透通讯后,通过虚拟网卡进行穿透通讯,如图示。

     客户在设置通讯接口时注意使用该网卡进行通讯。

2、客户在设置通讯接口完成后,按下图所示,添加CPU,IP地址为CPU实际IP地址。

      注:请勿通过“查找CPU” 方式进行CPU查找,该方式适用于有线连接时的本地访问方式。

3、新增PLC完成后,用户可以进行远程操作——上传、下载、监控、启停等。

4、PLC在运行状态下,PC端MCGSPRO软件也可通过穿透通讯进行远程模拟运行。以实时查看设备状态。

END

扫描左侧二维码

更多科技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