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1200 PLC的认知

楼主(2024-01-05):
S7-1200控制器使用灵活、功能强大,可用于控制各种各样的设备以满足您的自动化需求。S7-1200 设计紧凑、组态灵活且具有功能强大的指令集,这些特点的组合使它成为控制各种应用的完美解决方案。

CPU将微处理器、集成电源、输入和输出电路、内置PROFINET、高速运动控制 I/O 以及板载模拟量输入组合到一个设计紧凑的外壳中来形成功能强大的控制器。在您下载用户程序后,CPU 将包含监控应用中的设备所需的逻辑。CPU 根据用户程序逻辑监视输入并更改输出,用户程序可以包含布尔逻辑、计数、定时、复杂数学运算以及与其它智能设备的通信。

CPU 提供一个PROFINET 端口用于通过 PROFINET网络通信。还可使用附加模块通过PROFIBUS、GPRS、RS485或RS232网络进行通信。

S7-1200PLC的组成:

① 电源接口

② 存储卡插槽(上部保护盖下面)

③ 可拆卸用户接线连接器(保护盖下面)

④ 板载 I/O的状态 LED

⑤ PROFINET连接器(CPU 的底部)

S7-1200PLC有多种安全功能可用于保护对CPU和控制程序的访问:

● 每个CPU都提供密码保护功能,用户可以通过该功能来组态对CPU功能的访问权限。

● 可以使用“专有技术保护”隐藏特定块中的代码。

● 可以使用复制保护将程序绑定到特定存储卡或 CPU当中。

S7-1200PLC的CPU型号:

对于具有继电器输出的 CPU 模块,必须安装数字信号板 (SB),以使用脉冲输出。

每个 CPU 提供专用的 HMI 连接,以支持最多 3 个 HMI 设备。支持的 HMI 总数受组态中HMI面板类型的影响。例如,可以将最多 3 个 SIMATIC 基本面板连接到 CPU,或者最多可以连接两个SIMATIC精智面板与一个附加基本面板。不同的CPU型号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特征和功能,这些特征和功能可帮助用户针对不同的应用创建有效的解决方案。

延时中断和循环中断在 CPU 中使用相同的资源。延时中断和循环中断的总和只能为 4 个。 不能有 4 个延时中断和 4 个循环中断。

CPU 的扩展功能:

S7-1200 系列提供了各种模块和插入式板,用于通过附加I/O或其它通信协议来扩展CPU 的功能。

① 通信模块 (CM)、通信处理器 (CP) 或 TS 适配器

② CPU

③ 信号板 (SB) 或通信板 (CB)

④ 信号模块 (SM)

数字量信号模块和信号板:

模拟量信号模块和信号板:

通信接口:

TS 适配器允许用户将各种通信接口连接到CPU的PROFINET端口。 将TS适配器安装在CPU左侧,然后将 TS 适配器模块(最多3个)连入TS 适配器。

S7-1200扩展模块:

HMI 基本型面板:

由于可视化逐渐成为大多数机器设计的标准组件,所以 SIMATIC HMI 基本型面板提供了用于执行基本操作员监控任务的触摸屏设备。

安装尺寸和间隙要求:

S7-1200 PLC 设计得易于安装。紧凑型设计都有利于有效利用空间。

每个CPU、SM、CM和CP都支持安装在DIN导轨或面板上。使用模块上的DIN导轨卡夹将设备固定到导轨上。设备上DIN卡夹的孔内部尺寸是4.3mm。可将卡夹掰到一个伸出位置将设备直接安装到面板上的螺钉安装位置。要注意的是一定要将设备与热辐射、高压和电噪声隔离开。留出足够的空隙以便冷却和接线。必须在设备的上方和下方留出25 mm的发热区以便空气自由流通。

安装尺寸 (mm):

要注意的是安装或拆卸已上电的S7-1200或相关设备可能会导致电击或意外设备操作。务必遵守适当的安全预防措施,确保在尝试安装或拆卸 S7-1200 CPU 或相关设备前断开 S7-1200 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