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1200系列PLC使用心得

楼主(2024-01-05):
S7-1200是西门子公司的新一代小型PLC,代表了下一代PLC的发展方向。它集成了以太网接口和很强的工艺功能,编程软件STEP 7 Basic集成了用于人机界面组态的WinCC Basic,硬件和网络的组态、编程和监控均采用图形化的方式。

1.极为方便的以太网通信。使用普通的以太网电缆,可以下载和监控,提供了笔记本电脑与PLC通信的最简单的方法。

2.指令系统的设计简单合理,有的指令(例如数据转换指令)可以设置一个或两个操作数的数据类型,一条指令相当于S7-200/300/400的多条指令。

3.只有梯形图和功能块图语言,没有语句表语言。

4.程序结构基本上与S7-300/400相同。指令系统、程序结构和编程软件应该与替代S7-300/400的S7-1500兼容。

5.STEP 7 Basic采用与西门子人机界面的组态软件WinCC flexible类似的多窗口界面,同时显示项目树窗口、程序区、组态和显示信息的巡视窗口,以及指令表或人机界面的对象列表等。软件的使用极为方便,例如可以将变量表和块的接口区中的局部变量直接拖放到梯形图中。软件很容易上手。

6.各种硬件、网络和参数采用形象直观的图形和表格组态的方法来设置。比S7-200的“向导”功能和系统块更为直观和方便。

7.集成的WinCC Basic的功能和界面与WinCC flexible基本上相同。PLC与精简系列面板在同一个项目中组态和编程,人机界面可以直接使用PLC的变量。指示灯比WinCC flexible的更好用。有人机界面仿真功能。

8.具有比S7-300的参考数据更强的功能,有多种显示交叉数据的方法。可以快速查看单独的变量在PLC和HMI中使用的情况。

9.有很强的故障诊断和显示功能,有诊断缓冲区、巡视窗口的诊断选项卡和读取错误信息的指令。可以用LED显示有故障的模拟量模块的通道。

10.CPU集成了两点模拟量,集成的高速计数器和高速输出的功能和使用方法与S7-200基本上相同。

11.CPU上可安装一块1AO或2DI/2DO信号板。后者可用于高速输入、高速输出,可弥补继电器型CPU不能输出高速脉冲的缺陷。

12.PID的参数设置和调试方便直观,有参数自整定功能,可控制16个回路。配一块AO信号板,就可以实现PID闭环控制。PID参数自整定功能很好用。

13.通信功能极强,以太网接口可以实现S7-1200与计算机或精简系列面板的通信,S7-1200之间的通信,S7-1200与S7-200、S7-300/400的通信,S7-1200与WinCC的OPC通信。

14.配上串行通信接口后,可以实现与变频器的USS通信,与计算机和S7-200的Modbus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