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干货】三菱FX3U-4AD模拟量输入模块基础知识

楼主(2024-01-05):
一、FX3U-4AD和FX3U系列PLC的连接实图如下:

二、FX3U-4AD模拟量输入模块端子排图如下:

FX3U-4AD接线端子排

三、FX3U-4AD模拟量输入模块接线图如下:

1. 连接的基本单元为FX3G/FX3U可编程控制器(AC电源型)时,可以使用DC24V供给电源。

2. 在内部连接「FG」端子和「」端子。没有通道1用的FG端子。使用通道1时,请直接连接到「」端子上。

3. 模拟量的输入线使用2芯的屏蔽双绞电缆,请与其它动力线或者易于受感应的线分开布线。

4. 电流输入时,请务必将「V+」端子和「I+」端子短接。

5. 输入电压有电压波动,或者外部接线上有噪音时,请连接0.1~0.47F25V的电容。

四、功能概要

FX3U-4AD连接在FX3G/FX3GC/FX3U/FX3UC可编程控制器上,是获取4通道的电压/电流数据的模拟量特殊功能模块。

1. FX3G/FX3GC/FX3U/FX3UC可编程控制器上最多可以连接8台。(包括其它特殊功能模块的连接台数。)

2. 可以对各通道指定电压输入、电流输入。

3. A/D转换值保存在4AD的缓冲存储区(BFM)中。

4. 通过数字滤波器的设定,可以读取稳定的A/D转换值。

5. 各通道中,最多可以存储1700次A/D转换值的历史记录。

五、模拟量数据读出

关于使用4AD读出模拟量数据时,所需的最低限度的程序,就此进行说明。用下列内容确认是否正确读出了模拟量数据。

1、确认单元号

从左侧的特殊功能单元/模块开始,依次分配单元号0~7。连接在FX3U-32MT可编程控制器上时,分配1~7的单元编号。确认分配了哪个编号。

2、决定输入模式(BFM#0)的内容

根据连接的模拟量发生器的规格,设定与之相符的各通道的输入模式(BFM#0)。用16进制数设定输入模式。在使用通道的相应位中,选择下表的输入模式,进行设定。

3、编写顺控程序

编写读出模拟量数据的程序。用于FX3G、FX3GC、FX3U、FX3UC可编程控制器

4、传送顺控程序,确认数据寄存器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