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MODBUS通信之触摸屏与变频器通信知识分享(一)

楼主(2024-01-06):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有关于MODBUS通信的知识,使用触摸屏不经过PLC,直接对变频器或是仪表进行监控:这里面我们选择用西门子的SMART 700IE的触摸屏及台达VFD_M的变频器为例给大家进行介绍。

需要完成这样的一个控制,需要掌握以下几个知识点:

一、触摸屏中选择正确的通信驱动:

在通信驱动选择处选择Midcon MODBUS的通信驱动,在参数设置处设置好相应的参数,这些参数需要与变频器中的参数的设置一直(数据位、奇偶校验位、停止位、波特率、站号等参数)。

二、在触摸屏中建立变量:

变量地址的建立极为重要,我们需要把信息帧中的地址,转换成对应的modbus寄存器信息地址(触摸屏中只认modbus寄存器信息地址,不认信息帧中的数据地址,因此需要转换)。建立变量地址,我们需要了解下面几个知识:

(1)MODBUS  RTU 的信息帧格式为:

(2)查询变频器的说明书,变频器的运行命令,频率的设定,就频率的读取,输出电压电流的读取信息帧数据地址如下:

(3)对应的信息帧格式如下所示:

(4)信息帧数据地址与modbus寄存器地址的对应关系

MODBUS寄存器信息地址,根据功能码的不同,可以分为0XXX、1XXXX、3XXXX、4XXXX四种类型。因此我们需要把数据信息帧的地址转换成对应的modbus寄存器地址(注:使用的触摸屏不一样,可能对于这些地址的定义会更多,如果维纶触摸屏对于modbus地址的第定义中增加了5XXXX、6XXXX两种类型)

对于变频器来讲,若需要对变频器实读写功能,主要使用的功能码是06和03两个功能码(注:可以根据变频器说书中通信的内容查看具体读写使用的功能码)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MODBUS寄存器信息地址的起始地址为0001(十进制数).信息帧地址从上图中可以看出起始地址为0000H(十六进制数),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个地址:

控制命令:2000H对应modbus信息地址48193(4表示类型:对应功能码03/06)

设置频率:2001H对应modbus信息地址48194

读取输出频率:2103H对应modbus信息地址48452

读取输出电流:2104H对应modbus信息地址48453

读取输出电压:2106H对应modbus信息地址48455

(5)触摸屏中建立变量地址

以同样的方式建立其余的变量地址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