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
信捷PLC做MODBUS远程从站的方法

楼主(2024-01-07):
一、PLC准备:
PLC连接电源(注意电源是24VDC还是220VAC),将编程电缆插上PLC的COM1口,另一端连电脑的COM口(或是USB-232线),PLC的485串口(COM2口A/B端子)连接到远程DTU的485A和485B接线端子。
二、PLC的 modbus远程从站创建
打开《XC系列编程工具》编程软件,点击右上角的“文件”选择“创建新工程”。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匹配的PLC型号,这里我选择的是“XC3-24”。进入软件后在左侧功能框中单击“PLC串口”弹出“PLC1-串口 设置”对话框如下。选择“串口2” Modbus站号默认为1,将串口改为9600/8/1/无。
完成上面的操作其实信捷PLC的modbus从站功能就已经创建好了,就是这么简单哦,为国产PLC点赞。现在我们执行“写入PLC”操作,将配置写入到所连的PLC。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信捷PLC已经集成Modbus协议集,支持Modbus协议通讯主、从机模式,并将其内部的寄存器和Modbus寄存器做了对应,这里我们使用的是其从站模式。可编程控制器内部元件编号与对应的Modbus地址编号如下表示:
注意:PLC程序下载后一定要重启,配置才会生效。
备注:表(一)对应Modbus寄存器的“线圈”;
表(二)对应Modbus寄存器的“保持寄存器”
1、读线圈使用功能码“01”;
2、写单个线圈使用功能码“05”;
3、读保持寄存器使用功能码“03”;
4、写单个保持寄存器使用功能码“06”;
5、写多个寄存器使用功能码“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