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AB PLC | Studio 5000 定时器编程

楼主(2024-01-07):
前言:

在本文中,我们将讨论 PLC 定时器。我们将解释什么是 PLC 定时器、它们如何工作、不同类型的定时器,并给出一些如何使用它们的示例。PLC 定时器是PLC 内部指令,可用于延迟PLC 程序中的输入和输出信号。这些PLC内部定时器的工作原理类似于继电器定时器,但您不能将 PLC 定时器拿在手中,而且它们不需要连接到电线即可操作。

1、PLC定时器的种类

PLC定时器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

– 延时定时器,

– 关闭延迟计时器,

– 保持性接通延迟定时器。

2、PLC 定时器值

所有这些 PLC 定时器都有一个定时器文件名、一个预设值、一个累计值、一个定时器启用位、一个定时器计时位和一个定时器完成位。

3、定时器文件名

定时器文件名是一个PLC 变量。您可以在此标签中找到计时器的预设值和累计值以及计时器启用、计时和完成位。

一些 PLC 为您创建计时器文件名,而其他 PLC 则让您创建计时器文件名

对于我所有的计时器示例,我将使用计时器文件名 Timer1。我还将使用选择器开关来启用和禁用计时器。

4、定时器预设值

定时器预设值是显示定时器延迟长度的数字。

只需输入即可更改此数字,或者您可以让 PLC 在此值中写入一个数字。该数字在定时器正常运行期间不会改变。

5、定时器累计值

计时器累计值是显示计时器计时多长时间的数字。

定时器累计值在所有这些定时器上的作用不同。在解释每个计时器的工作原理时,我将解释该值如何累积时间。

6、定时器使能位

当定时器启用时,定时器启用位将打开。

7、定时器计时位

当定时器计时时,定时器计时位将打开

8、定时器完成位

定时器完成位在所有这些定时器上的功能不同。我将解释计时器完成位的工作原理,同时解释每个计时器的工作原理。

二:PLC定时器示例

对于我们的 PLC 计时器示例,我将使用Studio 5000,它是Allen-Bradley ControlLogix PLC的 PLC 编程软件。

但是您将在这些示例中学到的内容可以应用于任何其他 PLC 软件。因为所有其他 PLC 品牌的整体定时器功能几乎相同。

1、延时定时器

对于第一个示例,我将讨论接通延迟计时器。

让我们首先在带有选择器开关输入的 PLC 梯形图上放置一个新的接通延迟定时器指令。键入计时器文件名 Timer1。

接下来,输入计时器预设,使其等于 10 秒。请注意,我输入了10000,我这样做是因为我使用的计时器的时基以毫秒为单位,而10000毫秒等于十秒。

并非所有 PLC 计时器都使用相同的时基,有些具有无法更改的时基,而另一些则为您提供多个时基选项该 PLC 接通延迟定时器现已设置好并可以使用。

2、TON如何工作?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当选择器开关打开和关闭PLC开启延迟计时器时会发生什么?

– 当您打开选择开关时,定时器使能位和定时器计时位打开,定时器的累计值开始累计时间。

– 如果选择开关保持打开状态,定时器的累计值将达到一万。当它这样做时,定时器将停止累积时间,定时器计时位将关闭,而定时器完成位将开启。

– 此时,当您关闭选择开关时,定时器累计值将重置为零,并且定时器启用和定时器完成位将关闭。

– 如果在定时器完成计时之前关闭选择器开关,定时器累计值将重置为零,所有定时器位将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