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 | 详解RSLogix/Studio 5000电子秘钥

楼主(2024-01-08):
前言:当使用RSLogix/Studio 5000软件组态IO模块时,有个重要的配置参数,那就是电子秘钥,当该参数随着硬件组态被下载到控制器后,就会将控制器中程序配置的硬件与实际安装的硬件进行属性对比,如果不匹配,控制器就会报故障,这样可以降低在控制系统中误用设备的可能性。那么,今天就来看看关于电子秘钥的具体用法。
测试环境
1. 操作系统:Windows 7 旗舰版 SP1 64位
2. 编程软件:RSLogix 5000 V20.01.00中文版
3. 硬件模块:1756-L61 ControlLogix套件
秘钥属性
1. 模块电子秘钥属性,包含以下内容,控制器会将组态硬件件与实际硬件进行这些属性对比.
2. 关于主要版本与次要版本的表示方法,均用阿拉伯数字表示,主要版本数字是多少位就是多少位,而完整的次要版本为3位数,不足3位的前面用0补充,如下下图所示.
3. 在不同版本编程软件中,次要版本也表示不同,就拿RSLogix 5000 V20.01与Studio 5000 V32.00对比,高版本中已经将次要版本升级为三位数,而低版本需要编程人员转换识别,例如下图V20.01中1756-IB32的版本为3.1,实际的版本为3.001;V32.00版本已经直接表示出了,其版本为3.005
兼容模式
1. 在RSLogix/Studio 5000 组态IO模块时,电子秘钥默认的选项就是兼容模式,什么是兼容模式,针对相同类型的模块,其主要版本和次要版本,即使组态和实际模块不是完全一样,按照兼容模式的具体规定,控制器也能允许该模块正常连接,从而实现数据交换。具体的规定,详见下图.
2. 举例说明,有一套1756-L61 ControlLogix控制系统,其中一台数量输入模块为1756-IB16I,实际版本为2.002
3. 使用RSLogix 5000 v20.01中文版模块组态时,将该模块1756-IB16I电子秘钥配置为兼容模式,版本为3.001
4. 把程序下载到控制器里面,在线运行起来,这时发现控制器I/O无响应指示灯绿色闪烁,同时,很多模块图标为黄色三角形带感叹号,双击1756-IB16I模块,在连接选项显示模块故障,明确提示:电子秘钥不匹配.
5. 分析一下模块故障的原因,不难发现问题出在主要版本,实际模块固件版本为2.002,程序组态的版本为3.001,根据兼容模式具体规定,只有实际模块固件主要版本大于或等于组态模块主要版本,控制器才能正确识别.
6. 解决办法,在程序里面将1756-IB16I版本修改为2.001,这样,无论是主要版本还是次要版本,程序组态均等于或小于实际模块的固件版本2.002,完全符合兼容模式的参数规定,模块恢复正常.
精确匹配
1. 何为精确匹配,顾名思义,就是完全一致,即组态的硬件与实际安装的硬件,无论是供应商、设备类型,设备代码,还是主要版本、次要版本,必须完全相同,否则模块会报故障,控制器无法正常识别.
2. 还是以1756-IB16I为例,模块的实际版本为2.002,在组态的时候,电子秘钥选择为精确匹配,固件版本为2.001,下载程序并运行,结果模块报错.
3. 电子秘钥如果选择的是精确匹配,这时就要特别注意,版本号要完全与实际模块一致,本案例的解决办法就是在线将次要版本修改为002即可.
禁用秘钥
1. 电子秘钥选择禁用模式,控制器会尝试与安装的设备进行通信,而不会考虑属性匹配,可与组态模块不匹配的设备进行通信。还是以举例来验证一下,将本案例中程序中第4号槽硬件修改为1756-IB32,把电子秘钥选择为禁用.
2. 将实际模块1756-IB16I插入第4号,下载程序运行,在线监测模块,一切正常未报故障.
3.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电子秘钥如果选择了禁用,是一种比较危险行为,因为控制器不会去匹配模块属性,这样容易造成未知的后果,从而导致设备或人员伤害。所以,强烈建议不要使用禁用电子秘钥.
固件版本
1. AB PLC以及模块都会有固件版本号,在包装盒和模块标签纸都可以查看到,一旦模块安装到机架上接线后,再拆下来查看就比较麻烦了,不过,还是有方法查看的,那就是通过RSLinx Classic,在模块上右键,选择设备属性,就能查看到固件版本了.
2. 控制器的固件版本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查看,对控制器里面使用什么版本的编程软件一目了然,正如下图所示,该控制器使用的是RSLogix 5000 v20.01.00编程软件.
结语:综上所述,本文详细介绍了RSLogix/Studio 5000硬件模块电子秘钥的使用方法,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兼容和精确匹配模式、慎用禁用模式。另外,文末还介绍了通过RSLinx Classic快速查看控制器和IO模块固件版本,快速知道控制器使用的编程软件版本,以及为调整模块版本号配置提供参数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