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1200PLC博图软件里定时器指令LAD详解

楼主(2024-01-08):
博图1200系列定时器主要有一下几种:

TP:脉冲发生器

TON:接通延时定时器

TOF:关断延时定时器

TONR:时间累加器

1.TP定时器

说明

“生成脉冲”指令,可以将输出 Q 设置为预设的一段时间。当输入 IN 的逻辑运算结果 (RLO) 从“0”变为“1”(信号上升沿)时,启动该指令。指令启动时,预设的时间 PT 即开始计时。无论后续输入信号的状态如何变化,都将输出 Q 置位由 PT 指定的一段时间。当 PT 正在计时时,在 IN 输入处检测到的新的信号上升沿对 Q 输出处的信号状态没有影响。

脉冲时序图

下图显示了“生成脉冲”指令的脉冲时序图:

示例:

当“M10.0”操作数的信号状态从“0”变为“1”时,PT 参数预设的时间开始计时,(“M10.0”操作数置位为“1”或者置为“0”,均不影响计时)且“Q0.0”操作数置位为“1”。当前时间值存储在“当前时间”操作数中。定时器计时结束时,操作数“Q0.0”的信号状态复位为“0”。

2.TON接通延时定时器

说明

“接通延时”指令,可以将 Q 输出的设置延时 PT 中指定的一段时间。当输入 IN 的逻辑运算结果 (RLO) 从“0”变为“1”(信号上升沿)时,启动该指令。指令启动时,预设的时间 PT 即开始计时。超出时间 PT 之后,输出 Q 的信号状态将变为“1”。只要启动输入仍为“1”,输出 Q 就保持置位。启动输入的信号状态从“1”变为“0”时,将复位输出 Q。在启动输入检测到新的信号上升沿时,该定时器功能将再次启动。

脉冲时序图

下图显示了“接通延时”指令的脉冲图:

示例:

当“M10.1”操作数的信号状态从“0”变为“1”时,PT 参数预设的时间开始计时,且“Q0.1”操作数置位为“1”。当前时间值存储在“当前时间”操作数中。定时器计时结束时,操作数“Q0.1”的信号状态复位为“0”。

3.TOF关断延时定时器

说明

“关断延时”指令,可以将 Q 输出复位预设的一段时间 PT。当输入 IN 的逻辑运算结果 (RLO) 从“0”变为“1”(信号上升沿)时,将置位 Q 输出。当输入 IN 的信号状态重新变为“0”(下降沿)时,预设的时间 PT 开始计时。只要 PT 持续时间仍在计时,输出 Q 就保持置位。持续时间 PT 计时结束后,将复位输出 Q。如果输入 IN 的信号状态在持续时间 PT 计时结束之前变为“1”,则复位定时器。输出 Q 的信号状态仍将为“1”。

脉冲时序图

下图为“关断延时”指令的时序图:

示例:

当操作数“M10.2”的信号状态从“0”变为“1”时,操作数“Q0.2”的信号状态将置位为“1”。当“M10.2”操作数的信号状态从“1”变为“0”时,PT 参数预设的时间开始计时。只要该时间仍在计时,“Q0.2”操作数就会保持置位为 TRUE。该时间计时完毕后,“Q0.2”操作数将复位为 FALSE。当前时间值存储在“当前时间”操作数中。

4.TONR:时间累加器

说明

“时间累加器”指令来累加由参数 PT 设定的时间段内的时间值。输入 IN 的信号状态从“0”变为“1”(信号上升沿)时,将执行时间测量,同时时间 PT 开始计时。当 PT 正在计时时,加上在 IN 输入的信号状态为“1”时记录的时间值。累加得到的时间值将写入到输出 ET 中,并可以在此进行查询。持续时间 PT 计时结束后,输出 Q 的信号状态为“1”。即使 IN 参数的信号状态从“1”变为“0”(信号下降沿),Q 参数仍将保持置位为“1”。

脉冲时序图

下图为“时间累加器”指令的脉冲时序图:

示例:

当“M10.3”操作数的信号状态从“0”变为“1”时,PT 参数预设的时间开始计时。只要操作数“M10.3”的信号状态为“1”,该时间就继续计时。当操作数“M10.3”的信号状态从“1”变为“0”时,计时将停止,并记录操作数 “累计时间” 中的当前时间值。当操作数“M10.3”的信号状态从“0”变为“1”时,将继续从发生信号跃迁“1”到“0”时记录的时间值开始计时。达到 PT 参数中指定的时间值时,“Q0.3”操作数的信号状态将置位为“1”。当前时间值存储在“累计时间”操作数中。当“M10.4”操作数的信号状态从“0”变为“1”时,复位TONR定时器,即当前时间值存储在“累计时间”操作数中的值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