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FX5U与三菱触摸屏以太网连接,再不会真没办法 ...
手把手教你FX5U与三菱触摸屏以太网连接,再不会真没办法...

楼主(2024-01-08):
步骤一:
新建工程,进入工程的新建向导,选择机种;
步骤二:
在工程新建向导的“连接机器设置”中“I/F”选择 以太网;
步骤三:
设置“GOTIP地址”与PLC同一网段;
步骤四:
结束触摸屏设置如下;
步骤五:
点击连接器设置“CH1:MELSECiQ-F”;
步骤六:
设置PLC“IP地址”;
注意:触摸屏连接的第一台PLC站号要设置为2开始,触摸屏画面编辑好后将工程下载至触摸屏。
步骤七:
PLCFX5U设置“IP地址”与触摸屏设置的连接设备IP地址一致;
步骤八:
进入“对象设备连接配置设置”画面;
步骤九:
拖拽出“MELSOFT连接设备”,点击“反映设置并关闭”即可;
步骤十:
将工程下载至PLC,重新上电;
最后FX5UPLC和三菱触摸屏连接的设置完成,只要连接好FX5UPLC和三菱触摸屏的网线(可直连或使用交换机),PLC和触摸屏即能正常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