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基于FX5U PID恒压供水控制案例

楼主(2024-01-08):
案例任务控制要求描述
有一个水箱需要维持一定的水位,该水箱的水以变化的速度流出,这就需要一个用模拟量拖动水泵供水。当出水量增大时,利用模拟量使电动机提速,增加供水量;反之电动机降速,减少供水量,始终维持水位不变化。该系统也称为恒压供水系统,如图1-1所示。

压力感应器测量管道的压力,输出的信号是4~20mA,液位范围是0~58.26CM。PLC模拟量输出的信号是0~10V。其控制要求如下:

①按下启动按钮,水泵电动机启动送液,根据设定的液位进行恒压控制。

②按下停止按钮,水泵停止。

▲图 1-1 恒压供水系统▲

相关基础知识
任务中的案例基于三菱FX5U系列PLC的应用案例,在学习本案例前请先自评下是否具备基础,若对相关的基础知识不熟悉,要巩固基础知识哦!

任务的实施
本案例会从电气元件选型—IO地址分配—硬件接线-软件参数设置-程序设计-PID调试这六方面进行讲解。

1、电气元件选型

根据任务控制的描述,在本例中需要一个PLC,两个按钮和一台单容水箱液位对象系统的设备。如下表3-1所示。

名称

型号

数量

备注

三菱PLC

FX5U-32MT/ES

自带模拟量输入输出

按钮

启动与停止使用

水箱

KQPIF-1A型

单容水箱液位对象系统

▲表3-1 BOM表▲

2、I/O地址分配

根据任务控制的描述,在本例中需要使用到2个输入点0个输出点,I/O分配表如下表3-2所示。

输入点

注释

输出点

注释

X0

启动按钮

X1

停止按钮

▲表3-2 I/O地址分配表▲

3、硬件接线图

FX5U本体PLC可兼容源性和漏型的输入,当S/S跟24V短接时,输入即为漏型输入如图3-1所示;当S/S跟0V短接时,输入即为源性型输入。在本案例中需要用到两个按钮,一个是启动按钮接在X0上面,一个是停止按钮接在X1上面。

▲图3-1 漏型输入接线▲

由于单容水箱液位对象系统的液位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模拟量4-20mA,而FX5U的PLC本体模拟量输入是电压类型,所以需要通过并联一个500Ω的电阻将电流信号转变为电压信号,转换完成的电压信号是2~10V。控制水泵的模拟量输出可以直接短接,具体接线方式可参考图3-2。

▲图3-2 模拟量输入输出接线▲

4、软件参数设置

(1)模拟量输入基本设置:将A/D转换允许/禁止设置改为允许,平均处理指令可选择采样。如图3-3所示。

▲图3-3 模拟量输入基本设置▲

(2)模拟量输入应用设置:通过水位测量:当水位在12CM时,模拟量的输入电压是3.3V;当水位在30CM时,模拟量的输入电压是5.9V。通过下列二元一次方程:

将求出来的值带入到以下公式:

将得到的数值扩大到100倍,填入到如图3-4所示表格中,填写完成之后就可以利用SD6021监视当前的水位。

▲图3-4 模拟量输入应用设置▲

(3)模拟量输出基本设置:将D/A转换允许/禁止设置改为允许,将D/A输出允许/禁止设置改为允许。如图3-5所示。

▲图3-5 模拟量输入基本设置▲

5、程序设计

写一个传统的起保停的程序,利用X0做启动,X1做停止,M0代表运行,如此可以先满足程序的要求。在没有运行标志时,需要把PID算出的结果值清零。在有运行标志时,可通过PID指令直接计算PID的输出值。

PID指令参数的相关含义可以观看相关课程

课程观看链接:

https://course.jcpeixun.com/7055/461959.html

程序如图3-6所示:

▲图3-6 程序设计▲

PID指令如下所示:

6、PID调试

式中,Kp——比例增益,Kp与比例度成倒数关系;

Tt——积分时间常数;

TD——微分时间常数;

u(t)——PID控制器的输出信号;

e(t)——给定值r(t)与测量值之差。

PID调节一般规律,如图3-7所示:

1、在输出不振荡时,且稳态时误差大,增大比例增益P。如振荡,减小P。

2、在输出不振荡时,且稳态误差太大,减小积分时间常数Ti。

3、在输出不振荡时,且系统的跟随性差时增大微分时间常数Td。如振荡,减小Td。

在调节PID时首先调节比例项,然后调节积分项,最后调节微分项。

▲图3-7 PID调节规律▲

根据PID的调节规律,在本次案例中只调节了比例增益与积分时间,调节参数如图3-8所示。

▲图3-8 PID调节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