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三菱FX5U,不得不学的步进指令梯形图结构! ...
使用三菱FX5U,不得不学的步进指令梯形图结构!

楼主(2024-01-08):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使用FX5U你不得不学的步进指令梯形图结构,为什么小编要这么说呢?那我们要从顺序控制程序的编程方式说起!
编程方式主要有两种:步进指令梯形图编程和SFC编程
也许有用过FX3U系列等PLC的学员都知道,但是你知道FX5UPLC不支持SFC编程吗?
下图这种由SFC程序和内置梯形图程序结合起来的程序,我们称之为SFC编程。
但是这种编程方式在我们FX5U PLC中是不支持的,多么可惜,小编觉得SFC编程有时候还是很方便的呢,根据SFC流程看程序也很清晰明了。
但是FX5U就是不支持,小编也没有办法呀……
既然不支持SFC编程,那只能使用步进指令梯形图的编程方法了。而我们进行步进指令梯形图编程,必须要掌握两个指令的使用,一个是步进梯形图的开始指令STL,一个是步进梯形图的结束指令RETSTL。
这里大家也需要注意哦,结束指令和FX3U等系列是不一样的,其他系列的结束指令是RET,而FX5U的指令是RET指令后面还加了个STL哦,大家在输入指令的时候要注意啦,输错了是编辑不进去的哦。
STL和RETSTL指令
步进指令STL是步进梯形图的开始,是利用内部软元件(状态继电器S)在顺控程序上进行步进顺控的指令。
STL指令只有常开触点。步进返回RETSTL指令是用于状态流程的结束,实现返回主程序的指令。
我们用这两个用步进指令就可以将顺序功能图转换为步进梯形图,当然如果你熟悉的话,也可以直接编写步进梯形图。
对梯形图和顺序功能图应注意以下几点:
1. 状态的动作与输出地重复使用
① 状态编号不可重复使用。
② 如果状态触点接通,则与其相连的电路动作;如果状态触点断开,则与其相连的电路停止工作。
③ 在不同状态之间,允许对输出元件重复输出,但对同一状态内不允许双重输出。
2. 定时器的重复使用
定时器线圈与输出线圈一样,也可对在不同状态的同一软元件编程,但在相邻的状态中不能编程。如果在相邻状态下编程,则工序转移时定时器线圈不能断开,定时器当前值不能复位。
3. 输出的互锁
在状态转移过程中,由于在瞬间(1个扫描周期),两个相邻的状态会同时接通,因此为了避免不能同时接通的一对输出同时接通,必须设置外部硬接线互锁或软件互锁。
4. 输出的驱动方法
在状态内的母线将LD或LDI指令写入后,对不需要触点的驱动不能再编程。
下面我们完整地看一下步进指令梯形图的编程结构,如下图所示。
其中的每个状态大致包括有几个要素,驱动输出、转移条件和转移方向,不过驱动输出并不是必须的,这可以根据实际是否需要进行增减。
大家可以将这个程序输入至编程软件中,一是练习编程结构,二是可以监控程序看看状态转换的效果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