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三菱 iQ-F系列FX5U PLC有哪些特点,电气人心里都有谱吗?

楼主(2024-01-08):
我们都知道三菱新推出有 iQ-F系列FX5U PLC,那你们都知道它的特点是什么吗?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分享一下三菱PLC iQ-F系列FX5U产品的主要特点吧。

1、CPU性能方面

a.  新开发对应搭载了可以执行结构化程序和多个程序的执行器,并可写入ST语言和FB。

b.  程序容量64K步。

c.  指令运算速度(LD/MOV指令:34/μs)。

2、内置SD存储器

a.  内置的SD卡,非常便于进行程序升级和设备的批量生产。

b.  SD卡可以记录数据,对把握分析设备的状态和生产状况,有很大的帮助。

此外,SD存储卡还具有备份/恢复功能,可将CPU模块内的软元件/标签数据和数据存储器备份在SD存储卡中。已备份的数据可根据需要进行恢复。通过使用CPU模块的自动交换功能,可在电源ON或复位时自动恢复SD存储卡的数据。CPU模块发生故障时,可在不用电脑的情况下迅速恢复。

3、RUN/STOP/RESET开关

a.   RUN/STOP开关上内置了RESET功能。

b.  无需关闭主电源就可重新启动,使调试变得更有效率。

4、内置RS-485端口

a.  通过内置RS-485通信端口,与三菱通用变频器的最长通信长度为50m,最大为16台(可通过6个变频器专用指令进行控制)。

b.  另外也支持MODBUS功能,可连接PLC、传感器、温度调节器等周边设备,最大可连接32台(包含主站)。

5、内置模拟量输入输出

a.   FX5U内置12位2ch模拟量输入和lch模拟量输出。

b.  无需程序,仅通过设定参数便可使用。

c.  可通过参数来设定数值的传送、比例大小、报警输出。

6、安全性高

可以通过安全功能(块口令、文件口令、远程口令、安全密钥认证),来防止第三方非法访问所造成的数据失窃及非法执行等。

7、高速系统总线

搭载了高速CPU的同时,实现了1.5k字节/ms的通信速度,(约为FX3U的150倍),即使扩展使用多台智能模块时,也可最大限度的发挥其作用。

8、无需电池,维护简单

a.   程序和软元件通过闪存ROM等无需电池的存储器来保持,计时器数据可通过大容量电容器保持10日(根据使用情况会有变化)。

b.  使用选件电池时,可实现计时器数据与软元件寄存器的停电保持。

9、内置Ethernet端口

a.   Ethernet通信端口在网络上最大可以连接8台电脑或设备,可实现连接多台电脑和相关设备。

b.  还支持与上位机之间的无缝SLMP通信。

10、IP过滤功能

使用参数设置要通过或截断对方设备的IP地址,以此限制对方设备的访问。通过识别访问源的IP地址,指定非法IP地址,可防止非法访问。

11、先进的定位功能

a. 内置定位(200kHz、内置4轴),可支持20μs高速启动的定位。通过FX5U/FX5UC的8ch高速脉冲输入和4轴脉冲输出定位功能,另外通过表格设定高速输出,可通过专用指令实现中断定位、可变速度运行、简易插补功能。

b.  简易运动控制定位模块(4/8轴控制模块),表格运行、结合线性插补、2轴间的圆弧插补,可轻松实现平滑的定位控制、高度同步控制、凸轮控制、速度、扭矩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