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FX5U网络通信介绍,你了解多少?

楼主(2024-01-08):
MELSEC iQ-F系列可根据控制内容构建出通过CC-Link实现的高速网络、Ethernet、MODBUS、Sensor Solution等网络。此外,使用CC-Link IE现场网络可超高速且高效率地构建整个工厂的系统。

*1:连接FX5U/FX5UC CPU模块时需要FX5-CNV-BUS或FX5-CNV-BUS。

*2:只能连接FX5U CPU模块。

使用RS-485或RS-232C设备进行通信

并联链接功能*NEW

1 连接2台CPU,软元件数据相互自动链接的功能。可确认其他站的ON/OFF状态和数据寄存器的数值。根据需要链接的点数及链接时间,可以选择普通并联链接模式/ 高速并联链接模式2种模式。使用平行链接时,每台CPU仅可使用一个通道。

MODBUS通信

FX5可编程控制器可作为MODBUS通信的主站或从站,与各种 MODBUS通信设备连接。

无顺序通信

可与读码器扫描仪、打印机、电脑、测量器等RS-232C/RS-485 接口设备进行不规则的串行通信。

简易PLC间链接

通过RS-485通信在FX5可编程控制器或FX3可编程控制器之 间连接,自动进行数据交换的通信。

变频器通信

通过RS-485通信,最多可进行16台变频器的运行控制。

*1:FX5U/FX5UC Ver. 1.050 以上,且GX Works3 Ver. 1.035M以上支持该功能。

*2:包括内置RS-485端口及FX5-485-BD时为50m以下。

*3:内置RS-485、RS-485扩展板时。

*4:以FX5-485ADP配置时。根据通信设备的种类,距离会发生改变。

使用Ethernet进行通信

内置Ethernet功能

支持CC-Link IE现场网络Basic、FTP服务器等的协议,可通过 参数轻松地进行通信设定。支持GX Works3的诊断功能、SLMP通信功能、Socket通信 功能、IP地址变更功能等丰富的功能,以及通过文件口令防止来 自外部的非法访问等。

SLMP通信

可使用通用协议SLMP*,从电脑等读取/写入CPU模块的软元 件数据。可以实现如同一个网络的无缝通信,因此可从事务所或现场的任 何地方进行设备的监控和程序修正等。

远程维护

可经由VPN连接GX Works3,进行程序的读取/写入。由于不去现场也可进行远程的故障排除,因此有助于削减维护 成本。

CC-Link IE现场网络

针对将MELSEC iQ-R系列作为主站的CC-Link IE现场网络系 统,可将MELSEC iQ-F系列作为智能设备站连接。无需使用多种多样的网络,即可高效、超高速地完成工作,并实现 定时制。利用环型、星型、线型等灵活的接线方法,可降低铺设成本,提高可靠性。

CC-Link IE现场网络Basic

CC-LinkIE现场网络Basic是运用通用Ethernet的FA网络。使用链接软元件,在主站与从站之间定期(循环传送)进行数据交换。从高级系统到生产现场的设备,均可利用通用Ethernet进行连 接,从而以低成本构建网络。

*:SeamLess Message Protocol

CC-Link通信

CC-Link系统主站·智能设备模块 FX5-CCL-MS NEW

可低价构建支持CC-Link V2的网络系统。FX5-CCL-MS具备主站/智能设备站两方的功能,因此通过参数切 换,即可使用其中的任一方。

支持访问其他站点的功能

可通过连接着主站的GX Works3,对同一个网络内的其他站点 可编程控制器进行程序写入/读取/软元件监控等。无需将GX Woks3连接至每台MELSEC iQ-F系列进行编程,因此有助于削减作业工时。

搭载主站/智能设备站的功能

由于同时持有主站与智能设备站的功能,因此只需修改参数便可替换使用。

连接AnyWireASLINK系统

AnyWireASLINK系统主站模块 FX5-ASL-M NEW

可连接株式会社Anywire生产的AnyWireASLINK系统。通过联合传感器和三菱电机FA产品,能够强化传感器 的“诊断力”。有助于传感器的断线检测等预防性保护。

*1:不指定分支方法,对各终端间的最小距离等没有规定。

*2:包括支线长度的总延伸距离。

*3:根据各从属模块的消耗电流,台数会有所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