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open PDO浅析

楼主(2024-01-09):
PDO为过程数据对象,主要用于传输实时数据。
PDO分接收PDO和发送PDO,“接收”和“发送”的参考对象是从站。接收PDO即从站接收来自主站的数据,如控制字、目标位置;发送PDO即从站传输数据到主站,如状态字、实际位置。
每个PDO在对象字典中用两个对象描述:
PDO通讯参数:包含哪个COB-ID将被PDO使用,传输类型,禁止时间和定时器周期等;
COB-ID预定义(CiA301规定)
传输类型
同步传输:
由同步报文触发传输,分为周期和非周期
0:同步非周期,由设备子协议中规定的对象特定事件预触发传送,在接收到第一个同步消息时被传送
1-240:同步周期,每间隔n个同步消息传送一次
252:同步,由远程帧触发传送,在接收到下一个同步消息时才被传送
异步传输:
第一种是由设备子协议中规定的对象特定事件来触发(例如定时传输,数据变化传输);
第二种是通过发送远程帧来触发PDO的发送;
253:异步,接收到远程帧后即触发数据交换,无需等下一同步消息
254、255::由厂商指定或设备子协议中规定的特定事件预触发传送
Inhibit Time(抑制时间/禁止时间):定义两个连续PDO传输的最小间隔时间,避免由于高优先级数据始终占据总线,而使低优先级的数据无法传输。
Event Timer(事件定时周期):当超过定时时间后,PDO不需触发条件就可以被传输;如果这个时间为0,则为事件触发。
PDO映射参数:包含一个对象字典中的对象列表,这些对象映射到PDO里,其中包括它们的数据长度。生产者和消费者必须知道这个映射,以解释PDO内容
以上是关于CANopen PDO协议内容的介绍,了解这部分内容有利于在组态CANopen从站时更好地配置PDO参数。
一般CANopen设备在其EDS文件中会有预定义的PDO配置。组态CANopen从站时,可根据自身需求配置PDO,每个PDO最多交换8个字节的数据。
下面分别从施耐德的不同配置软件中举例介绍:
Sycon
红色方框中内容是由EDS文件预置的4组PDO,可选择相应的PDO加载到下面的配置方框中;
Unity
默认激活TPDO1和RPDO1,可选择激活其他组PDO;
Somachine
可添加或删除PDO中的映射参数;
可配置PDO的传输类型、禁止时间等。
配置完PDO后,其对象会映射到主站PLC的寄存器中。这种通过读写映射寄存器与从站实现数据交换的方式就是基于PDO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