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EtherCAT运动控制器在数控加工手轮随动中的应用

楼主(2024-01-09):
点击上方“正运动小助手”,随时关注新动态!
本文以正运动技术具备专用手轮接口的运动控制器ZMC408CE为例,介绍手轮、手轮的作用及原理、控制器手轮接口接线以及手轮程序配置。

01手轮作用及原理
手轮也称手摇脉冲发生器,主要用于数控机床、立体加工中心、卧式加工中心、龙门加工中心等数控设备。当手轮旋转时,编码器产生与手轮运动相对应的信号,通过数控系统选定座标并对座标进行定位。手动脉冲发生器它中心有轴的光电码盘,其上有环形通、暗的刻线,摇动手轮后,由光电发射和接收器件读取,获得2组正弦波信号HA、HB,每个正弦波相差90度相位差。由于HA、HB两信号相差90度,可通过A相在前还是B相在前,给出正转脉冲或反转脉冲去控制伺服电机正转或反转。

02手轮介绍
1.通过手轮上的“轴选择旋钮”选择需要移动的坐标轴;
2.通过“倍率选择旋钮”选择合适的移动倍(×1/×10/×100);

3.旋转“手轮摇柄”移动坐标轴。顺时针旋转为正向移动,逆时针旋转为负向移动,旋转速度快慢可以控制坐标轴的运动速度;

4.按钮“急停”,紧急停止手轮运动;

5.控制器手轮接口为双排标准DB15母头,需要手轮接头为双排标准DB15公头。

手轮接口图示

03控制器手轮接口接线

1.硬件介绍

案例采用ZMC408CE运动控制器,具备专用的手轮接口。

ZMC408CE是正运动技术推出的一款高性能EtherCAT总线运动控制器,核心技术采用了先进的FPGA技术,实现硬件位置比较输出、精准输出功能,保证连续轨迹加工的出色性能和稳定性,以及动态数据捕获的实时性,从而实现更加精准控制和提高生产效率和品质。
ZMC408CE支持EtherCAT总线轴 + 脉冲轴混合插补,可脱机或联机运行,可控电机轴数8轴,特殊型号提供16或32轴可选,支持ZDevelop + 多种高级上位机混合编程,可以实现点位运动、电子凸轮、直线插补、圆弧插补、连续轨迹加工和30+种机器人模型的控制。ZMC408CE产品亮点1.高性能处理器,提升运算速度、响应时间和扫描周期等;
2.一维/二维/三维、多通道视觉飞拍,高速高精;

3.位置同步输出PSO,连续轨迹加工中对精密点胶胶量控制和激光能量控制等;

4.多轴同步控制,多坐标系独立控制等;

5.EtherCAT同步周期可快至125us;

6.EtherCAT总线和脉冲轴混合插补;

7.直线插补、任意空间圆弧插补、螺旋插补、样条插补等;
8.应用灵活,可PC上位机开发,也可脱机独立运行;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2852688440973623297

ZMC408CE视频介绍
2.控制器手轮接口MPG定义

接口

引脚号

信号

说明

H-5V

5V电源输出正极,专为手轮供电

HA-

编码器A相信号(IN40)

HB-

编码器B相信号(IN41)

HEMGN

紧急停止信号(IN51)

NC

悬空

HX1

选择X1倍率(IN42)

HX10

选择X10倍率(IN43)

HX100

选择X100倍率(IN44)

HSU

轴选3(IN48)

HSV

轴选4(IN49)

EGND

5V电源输出负极,信号公共端

HSW

轴选5(IN50)

HSZ

轴选2(IN47)

HSY

轴选1(IN46)

HSX

轴选0(IN45)

注意:

1.5V电源输出仅为手轮供电,切勿为其他设备供电。

2.该接口中的所有信号均为数字输入信号,编号为IN(40-51)。
3.手轮接线参考

4.注意事项手轮编码器轴接口接线原理如上图所示,手轮厂家的设计多种多样,请先查看手轮内部的设计图后与运动控制器确认正确后谨慎接线;请使用双绞屏蔽线,尤其是环境恶劣的场合,务必使屏蔽层充分接地。

04程序配置
1.参考以上手轮接线示意图正确连接手轮和控制器;
2.上电后请选EtherNET、RS232、RS485任一种接口连接ZDevelop;
3.配置轴号:该控制器手轮接口无可用默认AXIS轴号(映射需避开脉冲轴号),必须进行重映射,操作步骤如下:BASE(目标轴号)     '重映射的轴号ATYPE(目标轴号)=0  '轴类型设为0BASE(8)            '手轮接口初始轴号8(无效的)ATYPE(8)=0         '手轮接口初始轴类型设为0AXIS_ADDRESS (目标轴号)= (-1<<16)+8      '将初始轴号8绑定到目标轴号ATYPE(目标轴号)=3     '设置手脉轴轴类型为正交编码器类型4.配置IO:根据需要赋予轴选(HSX,HSY,HSZ,HSU)和倍率(HX1,HX10,HX100)以及紧急停止(HEMGN)功能;这些信号本质为数字输入信号,有固定的编号(参见上节),但无固定的功能,需要ZDevelop开发;其名称为推荐配置的功能,轴选即为CONNECT同步运动的被连接轴,倍率即CONNECT比率。5.完成以上配置即可开始使用手轮。
程序示例如下,运行下方程序后,便可实现手轮的控制。
'不同控制器型号,手轮轴号,倍率和轴选择IN编号不一样,参考控制器使用手册,本例程使用控制器型号为ZMC408CE'不同手轮控制轴数不一样,本例程控制轴数为6个
'轴号设置globalconst axis_X  = 0    'X轴globalconst axis_Y  = 1    'Y轴globalconst axis_Z  = 2    'Z轴globalconst axis_U  = 3    'U轴globalconst axis_V  = 4    'V轴globalconst axis_W  = 5    'W轴globalconst def_R      = 8    '手轮默认轴号globalconst axis_R  = 10    '手轮重新映射轴号
'倍率IN编号设置constio_Handlow = 42  '1倍率constio_Handmid = 43  '10倍率constio_Handhigh = 44  '100倍率
'轴选择IN编号设置 constio_HandX = 45    '手轮X轴constio_HandY = 46    '手轮Y轴constio_HandZ = 47     '手轮Z轴constio_HandU = 48   '手轮U轴constio_HandV = 49     '手轮V轴constio_HandW = 50   '手轮W轴
'紧急停止信号IN编号设置constio_HandEMGN = 51   '急停global dim conflag      '手轮连接轴标记conflag = -1ATYPE(def_R) = 0 '还原轴 8 轴类型ATYPE(axis_R) = 0 '还原轴 10 轴类型AXIS_ADDRESS(axis_R) = (-1<<16)+ def_R '将 MPG 手脉轴地址映射到轴 10ATYPE(axis_R) = 3 '设置手脉轴轴类型为正交编码器类型UNITS(axis_R) = 1 '设置手脉轴脉冲当量脉冲为单位While 1  if  in(io_handX) = on  then    if in(io_handlow) = on thenconnect(1,axis_R) axis(axis_X)  '链接到轴X, 倍率 1elseifin(io_handmid) = on thenconnect(10,axis_R) axis(axis_X)  '链接到轴X, 倍率 10elseifin(io_handhigh) = on thenconnect(100,axis_R) axis(axis_X)  '链接到轴X, 倍率 100endifconflag = axis_Xelseifin(io_handY) = on  then    if in(io_handlow) = on thenconnect(1,axis_R) axis(axis_Y)  elseifin(io_handmid) = on thenconnect(10,axis_R) axis(axis_Y)  elseifin(io_handhigh) = on thenconnect(100,axis_R) axis(axis_Y)  endifconflag = axis_Yelseifin(io_handZ) = on  then    if in(io_handlow) = on thenconnect(1,axis_R) axis(axis_Z)elseifin(io_handmid) = on thenconnect(10,axis_R) axis(axis_Z)  elseifin(io_handhigh) = on thenconnect(100,axis_R) axis(axis_Z)  endifconflag = axis_Zelseifin(io_handU) = on  then    if in(io_handlow) = on thenconnect(1,axis_R) axis(axis_U)elseifin(io_handmid) = on thenconnect(10,axis_R) axis(axis_U)  elseifin(io_handhigh) = on thenconnect(100,axis_R) axis(axis_U)  endifconflag = axis_Uelseifin(io_handV) = on  then    if in(io_handlow) = on thenconnect(1,axis_R) axis(axis_V)elseifin(io_handmid) = on thenconnect(10,axis_R) axis(axis_V)  elseifin(io_handhigh) = on thenconnect(100,axis_R) axis(axis_V)  endifconflag = axis_Velseifin(io_handW) = on  then    if in(io_handlow) = on thenconnect(1,axis_R) axis(axis_W)elseifin(io_handmid) = on thenconnect(10,axis_R) axis(axis_W)  elseifin(io_handhigh) = on thenconnect(100,axis_R) axis(axis_W)  endifconflag = axis_Welseifconflag <> -1 then    '取消连接cancel(2)axis(conflag)conflag = -1elseifin(io_HandEMGN) = off  then      RAPIDSTOP(2)endifWend
本次,正运动技术EtherCAT运动控制器在数控加工手轮随动中的应用,就分享到这里。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正运动小助手”公众号,需要相关开发环境与例程代码,请咨询正运动技术销售工程师:400-089-8936。
本文由正运动技术原创,欢迎大家转载,共同学习,一起提高中国智能制造水平。文章版权归正运动技术所有,如有转载请注明文章来源。

回顾往期内容

开奖啦!参与《运动控制系统应用与实践》赠书活动的粉丝们看这里

送书福利!全自主IDE的《运动控制系统应用与实践》

高柔SS加减速曲线在锂电池焊接中的应用

EtherCAT和Ethernet的不同点有哪些, 通信周期又是什么意思?

工业以太网时代,该如何选择总线运动控制器?

运动控制器PSO视觉飞拍与精准输出的C++开发(三):二维/三维/多轴PSO输出

运动控制器PSO视觉飞拍与精准输出的C++开发(二):多轴PSO等距/周期输出

运动控制器PSO视觉飞拍与精准输出的C++开发(一):单轴PSO

运动控制器八通道PSO的视觉飞拍与精准输出

Windows实时运动控制软核(七):LOCAL高速接口测试之Labview

Windows实时运动控制软核(六):LOCAL高速接口测试之Matlab

Windows实时运动控制软核(五):LOCAL高速接口测试之VC6.0

Windows实时运动控制软核(四):LOCAL高速接口测试之VB.NET

Windows实时运动控制软核(三):LOCAL高速接口测试之C++

Windows实时运动控制软核(二):LOCAL高速接口测试之Qt

Windows实时运动控制软核(一):LOCAL高速接口测试之C#

开放式激光振镜运动控制器:C++ 快速调用图形库应用

开放式激光振镜运动控制器:C++振镜矫正方法与实现

开放式激光振镜运动控制器:C++快速开发

开放式激光振镜运动控制器(五):ZMC408SCAN 光纤激光器的能量控制

开放式激光振镜运动控制器(四):ZMC408SCAN振镜控制光纤激光器加工

开放式激光振镜运动控制器(三):ZMC408SCAN轴控光纤激光器加工

开放式激光振镜运动控制器(二):ZMC408SCAN激光接口与控制

开放式激光振镜运动控制器(一):ZMC408SCAN接口与功能

运动控制器PSO位置同步输出(三):高精度等间距二维三维PSO输出

运动控制器PSO位置同步输出(二):PSO模式详解

运动控制器PSO位置同步输出(一):硬件平台与PSO指令简介

经济型EtherCAT运动控制器(十):EtherCAT总线快速入门

经济型EtherCAT运动控制器(九):示波器使用

经济型EtherCAT运动控制器(八):轴参数与运动指令

经济型EtherCAT运动控制器(七):运动缓冲

经济型EtherCAT运动控制器(六):数据储存

经济型EtherCAT运动控制器(五):多任务运行

经济型EtherCAT运动控制器(四):ModbusRTU或ModbusTcp与触摸屏通讯

经济型EtherCAT运动控制器(三):PLC实现多轴直线插补与电子凸轮

经济型EtherCAT运动控制器(二):ZBasic实现多轴直线插补运动

经济型EtherCAT运动控制器(一):功能简介与应用场景

运动控制+机器视觉Demo软件框架(三):视觉纠偏+连续插补的配方编辑

运动控制+机器视觉Demo软件框架(二):移动标定和形状匹配

运动控制+机器视觉Demo软件框架(一):机械参数和配方文件的管理

运动控制+机器视觉Demo软件框架系统概述

开放式激光振镜+运动控制器(六):双振镜运动

开放式激光振镜+运动控制器(五):ZMC408SCAN控制器硬件介绍

开放式激光振镜+运动控制器(四):PSO位置同步输出在激光振镜加工中的应用

开放式激光振镜+运动控制器(三):振镜矫正

开放式激光振镜+运动控制器(二):振镜填充

开放式激光振镜+运动控制器(一):硬件接口

EtherCAT轴扩展模块EIO16084在运动控制系统中的应用EtherCAT运动控制器中脉冲接口的快速调试与诊断EtherCAT运动控制器之ZMIO300模块的使用EtherCAT运动控制器的PLC编程(四) 电子凸轮
EtherCAT运动控制器的PLC编程(三) 电子齿轮
EtherCAT运动控制器的PLC编程(二) 圆弧插补
EtherCAT运动控制器的PLC编程(一) 直线插补

快速入门 | 篇二十一:运动控制器ZHMI组态编程简介一

快速入门 | 篇二十一:正运动技术运动控制器自定义通讯

快速入门 | 篇二十:正运动技术运动控制器MODBUS通讯

快速入门 | 篇十九:正运动技术运动控制器多轴同步与电子凸轮指令简介

快速入门 | 篇十八:正运动技术脉冲型运动控制器的使用

快速入门 | 篇十七:运动控制器多轴插补运动指令的使用

快速入门 | 篇十六:正运动控制器EtherCAT总线快速入门

快速入门 | 篇十五:运动控制器运动缓冲简介

快速入门 | 篇十四:运动控制器基础轴参数与基础运动控制指令

快速入门 | 篇十三:正运动技术运动控制器ZDevelop 编程软件的使用

快速入门 | 篇十二:正运动技术运动控制器U盘接口的使用

快速入门 | 篇十一:正运动技术运动控制器中断的应用

快速入门 | 篇十:运动控制器多任务运行特点

快速入门 | 篇九:如何进行运动控制器示波器的应用?

快速入门 | 篇八:如何进行运动控制器EtherCAT总线的基础使用?

快速入门 | 篇七:如何进行运动控制器ZCAN总线扩展模块的使用?

快速入门 | 篇六:如何进行运动控制器数据与存储的应用?

快速入门 | 篇五:如何进行运动控制器输入/输出IO的应用?

快速入门 | 篇四:如何进行运动控制器与触摸屏通讯?

快速入门 | 篇三:如何进行运动控制器ZPLC程序开发?

快速入门 | 篇二:如何进行运动控制器ZBasic程序开发?

快速入门 | 篇一:如何进行运动控制器固件升级?

EtherCAT与RTEX驱动器轴回零的配置与实现

G代码在运动控制器上的应用

运动控制器的自定义G代码编程应用

离线仿真调试,加快项目进度!

8轴EtherCAT轴扩展模块EIO24088的使用

运动控制器之追剪应用Demo

运动控制器激光振镜控制运动控制器轴回零的配置与实现
运动控制器位置锁存功能的应用

ZMC运动控制器SCARA机械手应用快速入门

运动控制器RTEX总线使用入门

正运动技术CAD导图软件配合控制器的使用方法

EtherCAT总线运动控制器应用进阶一

EtherCAT运动控制卡开发教程之Qt(中):小线段连续轨迹加工、暂停与继续

EtherCAT运动控制卡开发教程之Qt(上):开发环境配置与简单运动控制应用

EtherCAT运动控制卡开发教程之python

EtherCAT运动控制卡的SCARA等机器人指令的应用

EtherCAT运动控制卡的PWM与模拟量输出和运动速度同步

EtherCAT运动控制卡硬件比较输出以及编码器锁存

EtherCAT运动控制卡IO动作与运动控制的同步

EtherCAT运动控制卡实时程序的运行和读写控制

EtherCAT运动控制卡的运动暂停、恢复与系统安全设置

EtherCAT运动控制卡小线段前瞻的连续插补运动

EtherCAT运动控制卡的多轴插补运动和手轮运动

EtherCAT运动控制卡的辅助调试工具与方法介绍

EtherCAT运动控制卡的总线轴参数设置和轴运动

EtherCAT运动控制卡的硬件接线与C#的硬件外设读写与回零运动

EtherCAT运动控制卡的硬件接线与C#的单轴运动控制

简单易用的运动控制卡(十六):螺距补偿和反向间隙补偿

简单易用的运动控制卡(十五):PC启停控制器的实时程序

简单易用的运动控制卡(十四):PWM、模拟量输出与运动控制的同步

简单易用的运动控制卡(十三):IO动作与运动控制的同步

简单易用的运动控制卡(十二):运动控制系统的安全设置

简单易用的运动控制卡(十一):运动的暂停恢复和速度倍率设置

简单易用的运动控制卡(十):连续插补和小线段前瞻

简单易用的运动控制卡(九):圆弧插补和螺旋插补

简单易用的运动控制卡(八):直线插补和手轮运动

简单易用的运动控制卡(七):一次性加载多条连续小线段数据

简单易用的运动控制卡(六):Basic文件下载和连续轨迹加工

简单易用的运动控制卡(五):IO配置与回零运动

简单易用的运动控制卡(四):函数库的封装

简单易用的运动控制卡(三):轴参数配置和单轴运动控制

简单易用的运动控制卡(二):外设读写与ZDevelop诊断

简单易用的运动控制卡(一):硬件接线和上位机开发

运动控制卡在ROS上的应用(下)

运动控制卡在ROS上的应用(上)

EtherCAT运动控制卡和LabVIEW构建智能装备(五)

EtherCAT运动控制卡和LabVIEW构建智能装备(四)

EtherCAT运动控制卡和LabVIEW构建智能装备(三)

EtherCAT运动控制卡和LabVIEW构建智能装备(二)

EtherCAT运动控制卡和LabVIEW构建智能装备(一)

EtherCAT运动控制卡在LabVIEW中的运动控制与数据采集

运动控制卡应用开发教程之MATLAB

运动控制卡应用开发教程之C++

运动控制卡应用开发教程之Python

运动控制卡应用开发教程之C#

运动控制卡应用开发教程之Linux

运动控制卡应用开发教程之VB.NET

运动控制卡应用开发教程之VB6.0

运动控制卡应用开发教程之VC6.0

运动控制卡应用开发教程之使用Qt

运动控制卡应用开发教程之LabVIEW

运动控制卡应用开发教程之激光振镜控制

运动控制卡应用开发教程之硬件比较输出

关于正运动技术

正运动技术专注于运动控制技术研究和通用运动控制软硬件产品的研发,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有运动控制器、运动控制卡、视觉运动控制一体机、人机界面以及扩展模块等。

正运动技术汇集了来自华为、中兴等公司的优秀人才,在坚持自主创新的同时,积极联合各大高校协同运动控制基础技术的研究,是国内工控领域发展最快的企业之一,也是国内少有、完整掌握运动控制核心技术和实时工控软件平台技术的企业。

正运动技术背靠蓬勃发展的制造业,与时俱进,富有创新,致力于智能制造设备商和终端用户不断提升技术应用和制造水平。经过众多合作伙伴多年的应用开发,产品广泛应用于国内外的3C电子、半导体、印刷包装、纺织服装、激光加工、机械加工、机器人、新能源、医疗保健、舞台娱乐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