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CV中如何提取不规则ROI区域

楼主(2024-01-10):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

微信公众号:OpenCV学堂
关注获取更多计算机视觉与深度学习知识

什么是ROI

ROI是英文Region Of Interest的三个首字母缩写,很多时候我们对图像的分析就是对图像特定ROI的分析与理解,对细胞与医疗图像来说,ROI提取正确才可以进行后续的分析、测量、计算密度等,而且这些ROI区域往往不是矩形区域,一般都是不规则的多边形区域,很多OpenCV初学者都不知道如何提取这些不规则的ROI区域。其实OpenCV中有个非常方便的API函数可以快速提取各种非正常的ROI区域。

提取ROI区域

在做这个之前,首先来了解一下什么图像处理中的mask(遮罩),OpenCV中是如此定义Mask的:八位单通道的Mat对象,每个像素点值为零或者非零区域。当Mask对象添加到图像区上时,只有非零的区域是可见,Mask中所有像素值为零与图像重叠的区域就会不可见,也就是说Mask区域的形状与大小直接决定了你看到最终图像的大小与形状。一个具体的示例如下:

可以看出,mask的作用是可以 帮助我们提取各种不规则的区域。OpenCV中完成上述步骤操作只需要简单调用API函数 bitwise_and 即可。

于是另外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我们怎么生成这样mask区域,答案是在OpenCV中有两种方法搞定Mask区域生成。

方法一:

通过手动选择,然后通过多边形填充即可做到,代码实现如下:
import cv2 as cv
import numpy as np

src = cv.imread("D:/images/gc_test.png")
cv.imshow("input", src)
h, w, c = src.shape

# 手工绘制ROI区域
mask = np.zeros((h, w), dtype=np.uint8)
x_data = np.array([124, 169, 208, 285, 307, 260, 175])
y_data = np.array([205, 124, 135, 173, 216, 311, 309])
pts = np.vstack((x_data, y_data)).astype(np.int32).T
cv.fillPoly(mask, [pts], (255), 8, 0)
cv.imshow("mask", mask)

# 根据mask,提取ROI区域
result = cv.bitwise_and(src, src, mask=mask)
cv.imshow("result", result)
cv.waitKey(0)
运行效果如下:

方法二:

这个也是OpenCV新手最迷茫的地方,如何通过程序生成mask,其实真的很简单。看代码演示吧!
src = cv.imread("D:/images/gc_test.png")
cv.imshow("input", src)

# 生成mask区域
hsv = cv.cvtColor(src, cv.COLOR_BGR2HSV)
mask = cv.inRange(hsv, (156, 43, 46), (180, 255, 255))
cv.imshow("mask", mask)

# 提取ROI区域,根据mask
result = cv.bitwise_and(src, src, mask=mask)
cv.imshow("result", result)
cv.waitKey(0)
效果如下:

主要是分为三步

    提取轮廓ROI

    生成Mask区域

    提取指定轮廓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其中生成Mask可以根据轮廓、二值化连通组件分析、inRange等处理方法得到。这里基于inRange方式得到mask区域,然后提取。

实际应用演示

最后看两个在实际处理会用到mask实现ROI提取然后重新背景融合之后生成新图像效果:

推荐阅读

OpenCV加速与优化,让代码执行速度飞起来

对象检测新趋势anchor-free模型之CenterNet

anchor-free对象检测网络CornerNet详解

升级到tensorflow2.0,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CPU上跑深度学习模型,FPS也可以达100帧

OpenVINO深度学习推理框架 开发技术系列文章汇总

OpenCV4 | 如何一行代码搞定SSD模型推理与结果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