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CV中使用YOLO对象检测

楼主(2024-01-10):
OpenCV中使用YOLO对象检测

OpenCV在3.3.1的版本中开始正式支持Darknet网络框架并且支持YOLO1与YOLO2以及YOLO Tiny网络模型的导入与使用。YOLO是一种比SSD还要快的对象检测网络模型,算法作者在其论文中说FPS是Fast R-CNN的100倍,基于COCO数据集跟SSD网络的各项指标对比

在最新的OpenCV3.4上我也测试了YOLO3,发现不支持,因为YOLO3有个新层类型shortcut,OpenCV3.4的Darknet暂时还不支持。这里首先简单的介绍一下YOLO网络基本结构,然后在通过代码演示Darknet支持的YOLO在OpenCV使用。
一:YOLO网络

对象检测网络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称为两步法、另外一种称为一步法,很显然基于图像分类加上滑动窗口的方式最早的R-CNN就是两步法的代表之一,两步法的前面基本上是一个卷积神经网络,可以是VGGNet或者Inception之类的,然后再加上一个滑动窗口,但是这种方法太慢,所以就有了区域推荐(RP),预先推荐一些感兴趣的区域,进行预言,这些方法普遍有一个缺点,计算量比较大,导致性能低下无法实时,而YOLO采样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达到对图像每个区域只计算一次(You Only Look Once - YOLO),YOLO把图像分为13x13的Cell(网格):

每个Cell预测5个BOX,同时YOLO也会生成一个置信分数,告诉每个BOX包含某个对象的可能性是多少,注意置信分数不会直接说明BOX内是检测到何种对象,最终那些得分高的BOX被加粗显示如下:

对于每个BOX来说,Cell会预测检测对象类别,这部分的工作就像是一个分类器一样,基于VOC数据集20中对象检测,YOLO结合分数与分类信息对每个BOX给出一个最终可能对象类型的可能性值,如下图,黄色区域85%可能性是狗:

因为总数是13x13的网格,每个网格预言5个BOX,所以最终有854个BOX,证据表明绝大多数的BOX得分会很低,我们只要保留30%BOX即可(取决于你自己的阈值设置),最终输出:

从上面可以看出整个图像只是被计算了一次,真正做到了降低计算量,提高了检测实时性。上述检测使用的YOLO的网络结构如下:

发现只有CNN层,没有FC层,是不是简单到爆,最后说一下为什么最后一层卷积层深度是125,因为每个Cell检测5个BOX,对每个BOX来说,包含如下数据

    BOX本身信息,x、y、w、h

    置信分数

    基于VOC数据集的20个对象类别

所以对每个BOX来说有25个参数,5个BOX= 5x25=125个参数。

上面是得到的网络模型就是tiny-YOLO网络模型,可以在移动端实时对象检测。这个跟作者在论文中提到的稍微有点差异,论文中作者是输入图像为448x448,分为7x7的网格(Cell),结构如下:

最终输出是每个Cell预测两个BOX,做20个分类,它得到最终是

    BOX本身信息,x、y、w、h

    置信分数

深度 = SS(B5+20), 其中20个表示分类数目,S表示网络分割,B表示BOX个数。S=7、B=2,最终输出是77*30
二:在OpenCV中使用YOLO

OpenCV在3.3.1版本中开始支持Darknet,可能有人会问,Darknet是什么鬼,它是YOLO的作者自己搞出来的深度学习框架,支持C/C++/Python语言,支持YOLOv1、YOLOv2、YOLOv3等网络模型训练与使用。但是在OpenCV只是前馈网络,只支持预测,不能训练。OpenCV中基于YOLO模型我使用的是tiny-YOLO网络模型,支持20中对象检测。代码实现步骤如下:1.加载网络模型

    String modelConfiguration = "D:/vcprojects/images/dnn/yolov2-tiny-voc/yolov2-tiny-voc.cfg";

    String modelBinary = "D:/vcprojects/images/dnn/yolov2-tiny-voc/yolov2-tiny-voc.weights";

    dnn::Net net = readNetFromDarknet(modelConfiguration, modelBinary);

    if (net.empty())

    {

        printf("Could not load net...\n");

        return;

    }

2.加载分类信息

    vector<string> classNamesVec;

    ifstream classNamesFile("D:/vcprojects/images/dnn/yolov2-tiny-voc/voc.names");

    if (classNamesFile.is_open())

    {

        string className = "";

        while (std::getline(classNamesFile, className))

            classNamesVec.push_back(className);

    }

3.加载测试图像

    // 加载图像

    Mat frame = imread("D:/vcprojects/images/fastrcnn.jpg");

    Mat inputBlob = blobFromImage(frame, 1 / 255.F, Size(416, 416), Scalar(), true, false);

    net.setInput(inputBlob, "data");

4.检测

    // 检测

    Mat detectionMat = net.forward("detection_out");

    vector<double> layersTimings;

    double freq = getTickFrequency() / 1000;

    double time = net.getPerfProfile(layersTimings) / freq;

    ostringstream ss;

    ss << "detection time: " << time << " ms";

    putText(frame, ss.str(), Point(20, 20), 0, 0.5, Scalar(0, 0, 255));

5.显示与运行效果

    // 输出结果

    for (int i = 0; i < detectionMat.rows; i++)

    {

        constint probability_index = 5;

        constint probability_size = detectionMat.cols - probability_index;

        float *prob_array_ptr = &detectionMat.at<float>(i, probability_index);

        size_t objectClass = max_element(prob_array_ptr, prob_array_ptr + probability_size) - prob_array_ptr;

        float confidence = detectionMat.at<float>(i, (int)objectClass + probability_index);

        if (confidence > confidenceThreshold)

        {

            float x = detectionMat.at<float>(i, 0);

            float y = detectionMat.at<float>(i, 1);

            float width = detectionMat.at<float>(i, 2);

            float height = detectionMat.at<float>(i, 3);

            int xLeftBottom = static_cast<int>((x - width / 2) * frame.cols);

            int yLeftBottom = static_cast<int>((y - height / 2) * frame.rows);

            int xRightTop = static_cast<int>((x + width / 2) * frame.cols);

            int yRightTop = static_cast<int>((y + height / 2) * frame.rows);

            Rectobject(xLeftBottom, yLeftBottom,

                xRightTop - xLeftBottom,

                yRightTop - yLeftBottom);

            rectangle(frame, object, Scalar(0, 0, 255), 2, 8);

            if (objectClass < classNamesVec.size())

            {

                ss.str("");

                ss << confidence;

                String conf(ss.str());

                String label = String(classNamesVec[objectClass]) + ": " + conf;

                int baseLine = 0;

                Size labelSize = getTextSize(label, FONT_HERSHEY_SIMPLEX, 0.5, 1, &baseLine);

                rectangle(frame, Rect(Point(xLeftBottom, yLeftBottom),

                    Size(labelSize.width, labelSize.height + baseLine)),

                    Scalar(255, 255, 255), CV_FILLED);

                putText(frame, label, Point(xLeftBottom, yLeftBottom + labelSize.height),

                    FONT_HERSHEY_SIMPLEX, 0.5, Scalar(0, 0, 0));

            }

        }

    }

    imshow("YOLO-Detections", frame);

运行结果如下:

文章中提到模型可以到本人的GITHUB上下载即可,地址如下

    https://github.com/gloomyfish1998/opencv_tutorial

【OpenCV学堂】专注计算机视觉内容分享

知不足者好学,

耻下问者自满!

关注【OpenCV学堂】

长按或者扫码下面二维码即可关注

+OpenCV识别交流群 657875553

进群暗号:OpenC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