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CV视频分析背景提取与前景提取

楼主(2024-01-11):
点击上方↑↑↑“OpenCV学堂”关注我

阅读本文,用时3~5mins

基本思想

OpenCV中支持的两种背景提取算法都是基于模型密度评估,然后在像素级对图像进行前景与背景分类的方法,它们具有相同的假设前提 – 各个像素之间是没有相关性的,跟它们算法思想不同的方法主要是基于马尔可夫随机场理论,认为每个像素跟周围的像素是有相关性关系,但是基于马尔可夫随机场的方法速度与执行效率都堪忧!所以OpenCV中没有实现。

基于像素分类的背景分析方法

    自适应的背景提取(无参数化/ KNN)

    基于GMM的背景提取

    基于模糊积分的背景提取

这些背景建模的方法一般都可以分为如下三步完成

    背景初始化阶段(背景建模提取)

    前景检测阶段(视频分析,前景对象检测)

    背景维护与更新(视频分析过程中)

视频分析中,工作方式如下:

算法介绍

实现对前景与背景像素级别的建模,最常见的是RGB像素的概率密度分布,当对象没有变化的时候,通过连续的N帧进行建模生成背景模型

高斯混合模型(GMM)方式正好满足这种方式,对高斯混合模型中的每个componet进行建模,计算表达如下:

基于GMM的核密度估算需要考虑初始输入componet数目参数、OpenCV中实现的另外一种方法是基于简单的核密度估算方法,然后通过KNN对输出的每个像素进行前景与背景分类,实现了更加快速的背景分析。非参数话的模型更新

上述两种方法都是基于像素分类,采用非此即彼的方法,没有考虑到像素之间相似度的关联性,在实际应用场景中有些情况会带来问题。所以还有一种相似度进行模糊积分决策方法,它的算法流程如下:

其中颜色相似性度量如下:

代码与演示

OpenCV在release模块中相关API
Ptr<BackgroundSubtractorMOG2> cv::createBackgroundSubtractorMOG2(
int history = 500,
double varThreshold = 16,
bool detectShadows = true
)
参数解释
History表示的是历史帧数多少,这个跟作者论文提到的采样有关计算模型建立有关系
varThreshold表示马氏距离的阈值
detectShadows是否检测阴影

演示代码
import cv2 as cv

capture = cv.VideoCapture("D:/images/video/video_004.avi")
mog = cv.createBackgroundSubtractorMOG2()
se = cv.getStructuringElement(cv.MORPH_RECT, (3, 3))
while True:
    ret, image = capture.read()
    if ret is True:
        fgmask = mog.apply(image)
        ret, binary = cv.threshold(fgmask, 220, 255, cv.THRESH_BINARY)
        binary = cv.morphologyEx(binary, cv.MORPH_OPEN, se)
        bgimage = mog.getBackgroundImage()
        cv.imshow("bgimage", bgimage)
        cv.imshow("frame", image)
        cv.imshow("fgmask", binary)
        c = cv.waitKey(50)
        if c == 27:
            break
    else:
        break

cv.destroyAllWindows()

运行结果

画面解释:最左侧是输入视频的一帧,有一只小兔子在跑,中间是背景建模,右侧是前景检测,生成的移动对象mask,可见小兔子作为移动目标被成功捕获!

往期精选

    使用条件GAN实现图像到图像的翻译

    OpenCV4系统化学习路线图与教程

    海思总裁致团队公开信对技术人员的启示

欢迎扫码加入【OpenCV研习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