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mart200PLC通过USS控制西门子v20变频器

楼主(2024-01-11):
一、物理链接

   USS通讯协议是西门子控制器与变频器等驱动设备的通讯协议,通过USS通讯协议只能链接西门子自己的设备,不能与其他设备通讯。

   Smart200PLC 与西门子v20变频器都有RS485物理接口,通过双绞线链接两个设备,或用DB9针的232/485接口也可以,内部是3接A线,8接B线。一个 PLC(主站)通过串行链路最多可连接 31 个变频器(从站)并通过 USS 串行总线协议对其进行控制。从站只有先经主站发起后才能发送数据,因此各个从站之间不能直接进行信息传送。

二、设置西门子V20变频器

   1、复位变频器,在任何设置之前都需要复位变频器到工厂设置。

     设置P0010=30,P0970=21 点ok确定,变频器重启后恢复到出厂默认参数。

   2、设置变频器的电机基本参数,P0100、P0340 P0350 P0307 P0308 P0310 P0311 P1900

   3、设置链接宏到cn010

      链接宏自动设置的USS地址是1,波特率是38400,也可以先通过链接宏设置USS的其他参数,后期再设置USS地址与波特率。

4、或手动设置USS

或P0003用户访问级别 = 3,专家级别,可以调整更多的参数。选择命令源P0700 = 5, 选择RS485 上的 USS/MODBUS作为命令源。频率设定值选择P1000.0 = 5, 选择RS485 上的 USS/MODBUS作为频率设定来源。协议选择P2023=1,表示 RS485选择 USS通讯协议,在更改 P2023 后,须对变频器重新上电。在此过程中,请在变频器断电后等待数秒,确保 LED 灯熄灭或显示屏空白后方可再次接通电源。通讯波特率参数由P2010[0] 确定,USS / MODBUS 波特率可能的设置:= 6: 9600 bps(工厂缺省值) = 7: 19200 bps = 8: 38400 bps = 12: 115200 bps。P2011[0]设定USS地址,P2012[0]=2设定USS PZD长度位两个字,P2013[0]=8设定USS PKW长度,=127表示长度可变。

三、PLC程序

Active是对应的位为1为激活,2#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1000 激活3号USS地址。

Pxxx参数是可读可写的,rxxx参数为只读。

读取字的程序为USS_RPM_W, USS_RPM_D, USS_RPM_R,RPM的R表示读,写数据的程序为USS_WPM_W,USS_WPM_D,USS_WPM_R,WPM的W表示写。_w表示字,_D表示双字,_R表示实数。

这是循环读写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