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mart 200详细的程序下载步骤

楼主(2024-01-12):
龙丰专一做最好的智能工控培训!

全国连锁 - 报名后可在任一校区资深学习!

全国连锁线下校区+全国线上学习平台,成就您编程工程师梦想!

喜讯

【龙丰自动化培训学院】与【西门子集团公司】就“工业精英人才培养”达成战略合作。加大力度把行业内相关人员培养成工业自动化精英人才!

S7-200 SMART详细的程序下载步骤

建立通信连接

S7-200 SMART CPU 可以通过以太网电缆与安装有STEP7 Micro/WIN SMART 的编程设备进行通信连接。

注意:一对一通信不需要交换机,如果网络中存在两台以上设备则需要交换机。

1、硬件连接(编程设备直接与 CPU 连接)
首先,安装 CPU 到固定位置;
其次,在 CPU 上端以太网接口插入以太网电缆,如图1所示;
最后,将以太网电缆连接到编程设备的以太网口上。

图 1 以太网接口示意图

2、建立 Micro/WIN SMART 与 CPU 的连接
首先,在 STEP 7-Micro/WIN SMART 中,点击 “通信” 按钮(图 2)打开 “通信” 对话框(图 3);

图 2. Micro/WIN SMART 界面中 “通信” 按钮

图 3. 通信对话框

然后,进行如下操作:

         a. 单击 “网络接口卡” 下拉列表选择编程设备的 “网络接口卡”。
         b. 双击 “查找CPU” 来刷新网络中存在的 CPU ;
         c. 在设备列表中跟据 CPU 的 IP 地址选择已连接的 CPU。
         d. 选择需要进行下载的 CPU 的 IP 地址之后,单击 “OK” 按钮,建立连接。(同时只能选择一个 CPU 与Micro/WIN SMART 进行通信)

注意:如果网络中存在不只一台设备,用户可以在 “通信” 对话框中左侧的设备列表中选中某台设备然后点击 “Flash Lights” 按钮轮流点亮 CPU 本体上的 RUN ,STOP 和 ERROR 灯来辨识该 CPU。也可以通过 “MAC地址” 来确定网络中的 CPU, MAC 地址在 CPU 本体上 “LINK” 指示灯的上方。

为编程设备分配 IP 地址

如果编程设备使用内置适配器卡(on-board adapter card)连接网络,则 CPU 和编程设备的内置适配器卡(on-board adapter card) 的 IP 地址网络 ID 和子网掩码必须一致。(网络 ID 为 IP 地址的前三个八位字节,例如:192.168.2.77(粗体部分),默认的子网掩码通常为 255.255.255.0)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基于Windows XP SP3 操作系统):

1、打开 “本地连接 状态” 对话框,如图 4所示;
方式一:单击 “开始” 按钮->单击 “控制面板” ->双击打开 “网络连接” ->双击 “本地连接”
方式二:在任务栏右下角单击 “本地连接” 图标

图 4. “本地连接 状态” 对话框

2、单击 “属性” 按钮,打开 “本地连接 属性” 对话框,如图 5所示;

图 5. “本地连接 属性” 对话框

3、在 “此连接使用下列项目” 区域中,滑动右侧滚动条,找到 “ Internet 协议 (TCP/IP)” 并选中该项,单击 “属性” 按钮 ,打开 “Internet 协议 (TCP/IP)属性” 对话框,如图 6所示;

图 6 “Internet 协议 (TCP/IP)属性” 对话框

选中 “使用下面的 IP 地址” 前面的单选按钮然后进行如下操作:

a.输入编程设备的 IP 地址(必须与 CPU 在同一个网段);
b.输入编程设备的 “子网掩码” ( 必须与 CPU 一致);
c.输入默认网关(必须是编程设备所在网段中的 IP 地址);
d.单击“确定”按钮,完成设置。

注意:IP 地址的前三个字节必须同 CPU 的 IP 地址一致,后一个字节应在 "1-254" 之间(避免 0 和 255 ),避免与 网络中其它设备的 IP 地址重复。

修改 CPU 的 IP 地址(可选)

在 Micro/WIN SMART 中可通过系统块修改 CPU 的 IP 地址,具体步骤如下:

1、在导航条中单击 “系统块” 按钮,或者在项目树中双击打开 “系统块” 对话框,如图 7所示:

图 7. “系统块” 按钮

2、打开系统块对话框,如图 8 所示:

图 8. 系统块对话框

然后进行如下操作:
a.选择 CPU 类型(与需要下载的 CPU 类型一致);
b.选择 “通信” 选项;
c.勾选 “随项目存储 IP 信息”;
d.设置 IP 地址,子网掩码和默认网关;
e.单击 “确定” 按钮,完成设置。

注意:由于系统块是用户创建的项目的一部分,所以只有将系统块下载至 CPU 时,IP 地址修改才能够生效。

下载程序

在 Micro/WIN SMART 中点击“下载”按钮,如图 9所示;

图 9. Micro/WIN SMART 界面中“下载”按钮位置

打开下载对话框(图 10),选择需要下载的块(如果进行了“步骤三”,则必须下载系统块才能完成 IP 地址修改),单击 “下载” 按钮进行下载。

图 10. 下载对话框

注意:如果 CPU 在运行状态,Micro/WIN SMART 会弹出提示对话框,提示将 CPU 切换到 STOP 模式,点击“YES”。

图 11. 下载成功对话框

下载成功后,“下载” 对话框会显示 “下载成功” ,点击“关闭”按钮关闭对话框,完成下载,如图 11 所示。

注意:如果用户在完成通信设置(步骤一)后打开一个新的项目文件再进行下载操作会要求用户重新进行通信连接设置。

常见问题

1.为何程序下载不成功?

产生此问题的原因有很多,可按照如下步骤逐一检查:

1) 检查硬件连接
网络电缆是否连接好,在 CPU 本体左上角以太网接口处有“以太网状态”指示灯 “LINK” ,此灯常亮表示以太网连接成功。

2) 检查编程设备的 IP 地址是否与 CPU 的 IP 地址在同一网段中
编程设备必须与 CPU 在同一网段中。S7-200 SMART CPU 预置的 IP 地址为:192.168.2.1。

3) 通信参数不匹配
若下载系统块,注意用户项目系统块中的 CPU 类型是否与实际 CPU 类型相符合,若不符合则会报错。

2.为什么 S7-200 SMART上传程序后程序块丢失?

如果程序上传的过程中没有报错,但是打开上传程序后,只看到主程序或者只显示部分程序如下图a.,有可能是因为其他程序块未打开,可以点击图中b.的程序块文件夹,选择需要查看的程序块,双击打开即可。

图 11. 下载成功对话框

注意:

为了保证程序的完整有效,建议备份源程序,因为即使可以上传程序,也有程序上传不完整的的风险,如非特殊情况,不推荐使用上传的程序。

3.为什么编译程序时没有任何错误,但是下载时提示错误?

有时候,用户编写的程序离线编译的时候提示没有任何错误,但是下载时会遇到如图12下载错误 所示的报错信息,下载过程也会被终止。

图 12. 下载发生编译错误

出现上述错误的原因是程序中使用了超出S7-200 SMART CPU 范围的资源,比如:S7-200 SMART CPU 只有1024个上升沿P或下降沿捕捉N指令资源,如果用户在程序中使用了超过1024个,就会遇到该错误提示。

查看CPU信息的方法请见手册或帮助里的 硬件诊断或诊断方法举例。

END

龙丰自动化培训学院

【完善的教材及配套视频】

【学习环境】

【丰富齐全的实操设备】

物料输送分选立体入库工业电气综合设备、西门子Smart 200设备、S7-200/300/400设备、S7-1200/1500设备、三菱FX、Q系列设备、威纶触摸屏、西门子触摸屏设备、三轴步进、三轴伺服定位设备、PID恒压供水设备、PID控温设备、远程监控模块设备、静态视觉/动态视觉机器人设备、工业机器人设备、机器人输送线项目设备、西门子PLC、三菱PLC、欧姆龙PLC等多种PLC与机器人多种通信设备、视觉设备、物联网远程设备等......

【实训项目及学员作品】

【推荐工作、学员直接从事编程方面工作】

★★★★★★

加下面任一老师微信,咨询即可领取:

1)西门子Smart 200/S7-1200/S7-300/S7-1500系列PLC入门视频

2)三菱FX3U/5U/Q系列PLC入门视频

3)其它品牌PLC入门视频

4)各品牌PLC触摸屏等编程软件及手册

★★★★★★

微信/手机同号:

东莞校区:15362688065/13798840474

佛山校区:18929988716/18988544828

广州校区:13922269164/18620092368

深圳校区:18126479989/18948720169

重庆校区:19923710765

山东校区:15066677079/13964051846

河南校区:13543720626

武汉校区:18071702297

(手机与微信同号,可加微信咨询!)

往期回顾

文章:关于西门子S7-1500存储卡的问题

文章:如何使用S7-1200的存储卡

文章:现场|火热招聘“PLC、工业机器人、电气工程师”等人才,火爆来袭!

文章:龙丰自动化培训全国校区地址

文章:【龙丰】携手【西门子集团】全国巡讲智能制造人才职业发展!

文章:喜讯|又出PLC新视频啦,免费下载!

文章:最新|火热招聘“PLC、工业机器人、电气工程师”等人才!

文章:招聘|龙丰学院诚聘“PLC、机器人、视觉工程师”等精英人才加入!

文章:当前最全PLC品牌,请珍藏!

文章:优秀的工程师,从来都不"安分"

文章:S7-1200集成的以太网接口通信功能

文章:DCS控制系统

文章:5G对工业领域的变革!

文章:“工业机器人”与“PLC”间的多种通信方式!

文章:西门子S7-1200 功能说明及项目选型

文章:西门子S7-300 CPU功能说明及项目选型

文章:西门子Smart 200 PLC实际项目中的选型应用

文章:项目设计中降低干扰的方法

文章:C语言工控脚本编程(一)

文章:工控学习视频轻松下载(一)

文章:气路控制中的气动三联件!

文章:火热招聘“电气/机器人工程师”职位!

文章:轻松掌握“电磁阀”是几位几通阀!

文章:一文读懂|机器视觉技术

文章:电控柜的电气防护知识

文章:电气、自动化实际工程项目现场实训!

文章:PLC、工业机器人综合智能实训设备及实训室!

文章:手机APP控制PLC、触摸屏课程

文章:电气、工业机器人工程师现场招聘会!

文章:最新|火热招聘“电气/机器人工程师”职位!

文章:带您走进电气图纸的世界

文章:PLC控制柜的布局与结构设计

文章:微型断路器的A、B、C、D型应该怎样选择?不用纠结了

文章:口罩机的全套技术、图纸及人才培养

文章:20个传感器原理及应用动画

文章:现场仪器仪表、阀门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文章:空压机常见故障,气动知识

文章:ABB机器人资料

文章:发那科机器人维护保养与故障处理分析

文章:S7-1200诊断方法

文章:定位时代,步进电机将何去何从?

文章:接近开关的种类与应用

文章:PLC工程师手把手教您做项目

文章:电工、维修工为什么一定要学习PLC

文章:规范的PLC编程方式让您事半功倍!

文章:电工到电气工程师的成长进阶之路

文章:电工基础:火线、零线和地线基础知识

文章:电机选型计算公式总结

文章:看复杂的电气图纸很吃力?找对方法,教您看图纸

文章:变频器可靠运行四要素及用途

文章:伺服电机与步进电机有哪些区别?

文章:机器视觉系统介绍

文章:七步完成PLC调试,电气新手看完也能学会!

文章:如何学习PLC?入门入的对才能学得快

文章:西门子S7-200smart做台洗衣机程序设计

文章:【Factory IO】场景及部件介绍

文章:西门子V90伺服套装介绍

文章:西门子PLC有几种通讯方式

文章:电气工程师和注册电气工程师有哪些区别?

文章:西门子wincc是做什么的?

文章:教您一个在HMI上显示PLC代码流程的方法

文章:PLC连接电脑的几种基础方式,哪种最方便?

文章:SIMATIC S7-200Smart V2.6 最新发布

文章:如何学习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

文章:为什么许多电工都希望编程PLC

文章:西门子PLC中FB和FC区别、管脚定义、临时变量

文章:西门子NX MCD机电一体化产品概念设计解决方案

文章:日本:我们从不做设备维修!

文章:西门子、三菱指令大全,集齐了才知道PLC编程这么容易!

文章:配电箱安装14大禁忌,千万要注意!

文章:两个电工必须掌握的基础电路

文章:电工学PLC编程的入门建议

文章:新手如何学习PLC,PLC学习的几点建议

文章:了解电气,浅析PLC

文章:常用PLC型号大全及简介,选型必备技能!

文章:三菱fx5u型号简介

文章:欧姆龙PLC的地址分配

文章:EPLAN与CAD有哪些更多区别?

文章:PLC与触摸屏的抗干扰对策有哪些?

文章:好的PLC程序要达到这6个标准!

文章:用PLC怎么实现编码器的定位功能

文章:三菱PLC用以太网的方式下载程序

文章:PLC实训设备带回家,自由调试操练!

文章:伺服电机如何选择脉冲、模拟量、通讯三种控制方式?

文章:一文读懂PLC

文章:电工入门到底怎样学习?怎样发展?

文章:合格电气工程师的43问,请牢记

文章:热电偶、热电阻在项目中如何选择?

文章:重点来啦!!!特种作业考证申请补贴流程!

文章:零基础升级为工程师并逆成老总!

文章:非标自动化设备组装调试技巧!

文章:高手写PLC程序,只注重这两点!

文章:项目中选多大电流的“断路器”?如何选?

文章:PLC、手机APP远程监控、机械/电气三维设计课程

文章:PLC无线通讯介绍

文章:热烈庆祝龙丰学院成立新的校区-河南校区

文章:最新|火热招聘“PLC、工业机器人、电气工程师”等人才!

文章:100个自动化技术重点问题,解决办法!!!

文章:流量计、温度计、压力表、液位计,优缺点集合

龙丰介绍

龙丰学院以,为中国自动化事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为己任,培训及造就更多更优秀的自动化智能编程人才,续写辉煌篇章!

龙丰自动化培训学院打造(线下+线上)全国连锁,质量更有保障,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004年开始办学,办学近20年来始终把学习的内容及学员的学习质量摆在第一位,始终强调学员毕业后要从头到尾把项目设计完成,独立的完成项目设计,从事PLC编程设计、工业机器人编程设计工作。

把握好2023年,成就您PLC、工业机器人编程工程师的精彩人生!

龙丰理念:让千万电工、初学者,掌握PLC编程、从事编程工作!

当前拥有:

东莞校区:15362688065/13798840474

佛山校区:18929988716/18988544828

广州校区:13922269164/18620092368

深圳校区:18126479989/18948720169

重庆校区:19923710765

山东校区:15066677079/13964051846

河南校区:13543720626

武汉校区:18071702297

(手机与微信同号,可加微信咨询!)

各个校区学员可提前到达学校,提前入住,提前领取资料预习!龙丰专一做最好的智能工控培训!一次交费,就可以在任何一个校区资深循环学习,全国连锁终身服务,龙丰是您成就自动化编程工程师梦想的金牌保障!

点击二维码加老师微信,咨询更多详细课程内容!

以上内容,如果觉得有帮助,可帮忙转发朋友圈哦,很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