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mart200系列专属“收费神器”!

楼主(2024-01-12):
首先,让我们来看下“收费神器”:IM247-1XA-S专用控制器模块的外观↓↓↓

  产品简介

1、支持西门子SMART200系列,用一个串口通信连接,使用便捷;

2、调用华茂欧特公司提供的库程序,无需其它编程就能使用,简单易学;

3、GSM短信通信,设置固定的手机号对其进行控制,别的手机号无用,可靠性强;

4、提供系统查询功能,如机器开机运行时间、机器当前运行状态等,避免甲方说“一直未生产”等理由来搪塞付款;

5、“收费神器”具备单向下载和加密功能,避免终端客户擦除里面的信息;

6、“收费神器”通信电缆拔除,“收费神器”立即发送短消息到查询者的手机中,及时提示设备的当前状态,避免终端用户将模块去除。同时可在PLC中使能是否停机;

7、“收费神器”的GSM信号连续丢失1分钟,库程序中状态字“提示”输出,同时可在PLC中使能是否停机,避免终端用户将GSM天线损坏;

8、“收费神器”可设置开机运行时间,运行时间到达后,“收费神器”立即发送短消息到查询者的手机中,及时提示当前状态。同时可在PLC中使能是否停机;

9、设备供货商随时都可以查询、控制设备的运行,解决了原来用PLC定时来实现停机功能的诸多不便。如“定时可能不准,具体哪天停机设备生产商也把控不住”,“客户已经付款,但定时到了还是会出现停机”,“客户没有生产,但时间到了也会出现停机”,“为了解除程序停机问题,可能要悄悄去到现场服务”等等,以上现象有的会产生矛盾和产生差旅费用,有甚者也许会发生法律纠纷。而“收费神器”彻底解决。

10、短信控制,充值50元,经济而实惠,不需现场服务,在家轻松收费。

  目录

1、IM247-1XA-S模块功能概述

2、IM247-1XA-S应用示例

   2.1 硬件连接

         2.1.1 使用组件

         2.1.2 接线

         2.1.3 硬件检查

   2.2 添加库函数IM247_GSM_CRL_S

   2.3 接收报警短信

   2.4 发送命令短信查询和控制

3、应用框图及硬件说明

   3.1模块框图

   3.2 指示灯说明

4、库参数说明

5、短信格式说明

     5.1 IM247报警短信

      5.2 短信命令

1、IM247-1XA-S模块功能概述

IM247-1XA-S专用控制器,又称“收费神器”,采用PPI协议与GSM相结合,与SMART200等产品配套应用于自动化系统中,可通过手机发送短信查询并控制系统运行,从而实现用户远程对PLC实现控制。

IM247-1XA-S的主要应用是帮助用户实现远程控制功能,故IM247-1XA-S别名“收费神器”,专为客户远程催款而量身打造的一款短信控制器,“收费神器”由IM247-1XA-S和库函数IM247_GSM_CRL_S构成。模块操作简单,只要在PLC程序中调用专用的库函数,然后将IM247-1XA-S专用控制器与PLC的PPI 端口连接,即可实现“神器”功能。

2、IM247-1XA-S应用示例
本章示例主要说明IM247-1XA-S及库函数IM247_GSM_CRL_S的使用方法,并使用手机发送短信来查询和控制目标PLC,以便用户及时了解第三方对设备的试用时间,从而在试用时间结束时向第三方收费。
2.1 硬件连接

2.1.1 使用组件

在本章示例中需要下列组件:

• 一台装有STEP 7 的PG/PC,该示例中使用的是STEP 7-MicroWIN SMART;

• 一台SMART200(本例使用CPU ST40,以下简称CPU ST40);

• 一个IM247-1XA-S模块和配套备用电池(以下简称IM247);

• 两对RS485接头以及足够长的电缆线,用于连接CPU ST40和IM247;

• 一张中国移动的SIM手机卡和一根专用的GSM天线以及一台目标手机。

2.1.2 接线

1、 将SIM手机卡插入IM247的卡槽,GSM天线接到IM247天线接口,如图2-1-1;

图2-1-1

2 、将两个RS485接头用屏蔽双绞线连接,一个RS485接头连接CPU ST40的RS485口,另一个RS485接头连接IM247的RS485口,使IM247与CPU ST40建立PPI通讯的硬件连接,如图2-1-2;

图2-1-2

3、 确认电源断开,将24VDC电源的正极接入CPU ST40输入电压的L+DC端和IM247的L+,24VDC电源的负极接入CPU ST40输入电压的M端和IM247的M端;将备用电池接到IM247;如图2-1-3。

注:备用电池属于配件,可不选用

图2-1-3

2.1.3 硬件检查
硬件连接完成后目测接线是否正确,备用电池有电时会为IM247供电,备用电池供电IM247的POWER点亮,DATA灯每隔5s亮100ms,NWK灯以1Hz的频率闪烁;确定接线无误后电源上电,上电后的前几秒IM247处于找网状态,NWK会以3Hz的频率闪烁,且刚上电后IM247会进行自检此时DATA灯会灭几秒,自检完成后IM247主动进行RS485连接,因成功连接需要几秒钟,故DATA灯在此时以1Hz频率闪烁,待连接成功后DATA熄灭,IM247上电工作稳定后,电源灯POWER点亮,DATA熄灭,NWK以1Hz频率闪烁。
2.2 添加库函数IM247_GSM_CRL_S

打开STEP 7-MicroWIN SMART,建立一个新工程,工程命名为IM247,找到库右击选择打开库文件夹所在路径,把库文件复制进去,如图

右键刷新库,成功添加库函数后,可在库中调用该库函数;并设置库的各个参数,如图2-2-4,并为库函数分配库存储区,本示例的地址为VB8100,如图2-2-5。

图2-2-4

图2-2-5

为了确保运行数据能实现断电保持,需要对库存储区对应地址进行数据保持设置,建议在系统块里面设置保持范围为VB0-VB8192,这样就实现了整个数据区的断电保持,如下图2-2-5-1:

图2-2-5-1

系统上电,库函数下载到CPU ST40,将所有使能位都设为1,库运行后状态位bit0会一直为1,如图2-2-6。

图2-2-6
2.3 接收报警短信

在系统试用期间,通讯断线后IM247会向目标手机发送短信进行报警,如图2-3-1;通讯断线使能位为1,通讯断开持续2min后状态位bit2和bit6为1,如图2-3-2,再持续断开5min后CPU ST40停机;且若试用期间一直没有恢复通讯,则每隔24小时,会向目标手机发送一次通讯断线提示短信。通讯恢复后, CPU ST40通过软件设为RUN或者断电重启可继续使用,对应状态位恢复为0。

图2-3-1

图2-3-2
在系统试用期间,天线损坏不会进行短信报警,天线损坏使能位为1,通讯断开持续2min后状态位bit3和bit6为1,如图2-3-3,再持续断开5min后CPU ST40停机;天线恢复后,CPU ST40通过软件设为RUN或者断电重启可继续使用,对应状态位恢复为0。

图2-3-3
在系统试用期间,SIM卡损坏不会进行短信报警,但SIM卡偷换时会有短信报警,如图2-3-4;SIM卡损坏使能位为1,SIM卡损坏或SIM卡偷换持续2min后状态位bit4和bit6为1,如图2-3-5,再持续断开5min后CPU ST40停机;SIM卡恢复模块重新上电后,CPU ST40通过软件设为RUN或者断电重启可继续使用,对应状态位恢复为0。

图2-3-4

图2-3-5
在系统试用期间,在试用时间到期的前一天会发送提示短信,如图2-3-6,同时若试用时间到使能位为1,状态位bit5和bit6为1,如图2-2-7,当试用时间到后会发送提示短信,如图2-3-8,此时CPU ST40停机;CPU ST40通过软件设为RUN或者断电重启也不可继续使用,若第三方续费后,目标手机发送303命令短信,就可解除停机。

图2-3-6

图2-2-7

图2-3-8
2.4 发送命令短信查询和控制
目标手机可向IM247发送短信命令查询当前运行状态,发送短信101,可查询当前运行天数,发送短信102,可查询系统当前状态,短信格式如图2-4-1;

图2-4-1发送短信201,可查询试用的设定天数,发送短信202,可查询IM247的系统故障,短信格式如图2-4-2;

图2-4-2发送短信301,可控制使PLC停机,发送短信302,可取消PLC停机,这两条短信功能相互对应,短信格式如图2-4-3;

图2-4-3
发送短信303,可取消因试用时间到导致的PLC停机,发送短信304,可使系统停机再次生效,这两条短信功能相互对应,短信格式如图2-4-4;

图2-4-4
注:以上为所有的短信命令格式,若发送其他形式的短信,将不做短信回复。

3、应用框图及硬件说明

3.1模块框图

图3-1为IM247与SMART200的连接框图,IM247与SMART200通过RS485连接,IM247内装有SIM卡,与手机通过GPRS网络通信。

IM247带有充电电池,在系统电源正常供电时,电池处于充电状态,若系统电源断开时,电池会为IM247供电,电池供电只维持IM247的最小功耗,此时IM247的通讯已断开,IM247在最小功耗的状态下电池可维持供电10小时。

图3-1
注1:IM247只能支持使用移动的SIM卡,与其通讯的手机没有限制。

注2:IM247的RS485可支持波特率9.6Kbps和19.2Kbps。

3.2 指示灯说明

IM247有3个指示灯,分别为:①POWER,②DATA,③NWK,各指示灯在不同状态下的含义详见表3-2。

LED

备注

POWER

常亮,IM247电源供电正常

常灭,IM247电源供电异常

DATA

常亮,硬件模块错误,如未插入SIM卡

常灭,模块与PLC通信连接正常状态

以1HZ频率闪烁,IM247与CPU通信掉线

以5HZ频率闪烁,IM247处于下载模式

以5s为周期闪烁,点亮时间为100ms,电池供电中,与CPU连接断开

NWK

常灭,开机状态

以3HZ频率闪烁,找网状态

以1HZ频率闪烁,空闲状态(正常)

以5HZ频率闪烁,Traffic状态(通话,发短信等)
表3-2
4、库参数说明
IM247的库函数IM247_GSM_CRL_S如下图4-1,在调用库函数时占用的库函数存储区起始地址必须设为VB8100,表4-1详细介绍了库函数个参数的意义。

图4-1

属性

端口名

含义

输入

EN

本程序要求在主程序调用,EN用SM0.0 。

RUN

远程使用开启位,此位ON时,IM247才能控制本PLC系统

Ctr_M_Num_hend

发指令的手机号前部分,如:13712341234,本处应填写:137(因加密需要,手机号码需分开写),此处必须正确填写,否则不能正常工作;

Ctr_M_NUM_end

发指令的手机号后部分,如:13712341234,本处应填写:12341234(因加密需要,手机号码需分开写),此处必须正确填写,否则不能正常工作;

local_M_Num_hend

本地IM247模块的SM卡号前部分,如:15988888888,本处应填写:159(因加密需要,手机号码需分开写),此处必须正确填写,否则不能正常工作;

local_M_NUM_end

本地IM247模块的SM卡号后部分,如:15988888888,本处应填写:88888888(因加密需要,手机号码需分开写),此处必须正确填写,否则不能正常工作;

En_RS485

IM247与CPU通信断开是否停机使能位;

En_GSM

IM247的GSM天线损坏是否停机使能位;

En_SM

IM247的SM卡损坏是否停机使能位;

En_Time

设定时间到是否停机使能位;

remind

系统设定运行时间。

输出

Run_minute

本机系统开机运行的分钟;

Run_hour

本机系统开机运行的小时;

Run_day

本机系统开机运行的天数;

states

系统状态值,

bit0----远程控制功能开启;

bit1----远程控制本机停机指示;

bit2---- IM247与CPU通信断线2min后此位为1,如果En_RS485使能,此位为1的5min后PLC停机;

bit3----IM247的GSM天线损坏2min后此位为1,如果En_GSM使能,此位为1的5min后PLC停机;

bit4----IM247的SM卡损坏或偷换2min后此位为1,如果En_SM使能,此位为1的5min后PLC停机;

bit5----到设定运行时间的前一天此位为1,如果En_Time使能,设定时间到后PLC停机;

bit6----通信断线/GSM天线损坏/SM卡损坏/设定运行时间到的使能位都为1,且发生这4中情况的任一情况的停机指示。

注:本库程序必须将库存储区分配为:8100,即VB8100~VB8138字节区域被占用,同时其它的应用程序不能占用此数据区间,否则 IM247--专用控制模块不能正常使用。本程序要求在主程序调用,EN用SM0.0。

表3-2 库参数说明

表3-3 库储存器分配地址说明5、短信格式说明5.1 IM247报警短信
IM247硬件连接发生故障后,会主动向目标手机发送告警短信,故障事件及告警短信详见表5-1。

     事件

短信内容

IM247与PLC间连线断开

与PLC通信连接错误!

IM247 SIM卡被偷换

SIM卡被偷换

IM247系统电源掉电,电池供电

系统掉电,电池供电中......

到设定时间前一天

距设备运行超时关机还有1天!

运行天数超过设定天数

设备运行超时!
表5-1
5.2短信命令
目标手机可发送短信命令对IM247系统进行查询和控制,短信命令功能详见表5-2。

短信命令

含义

IM247短信回复

查询IM247运行天数

系统共开机运行XXX天XX时XX分。开机离设定运行天数还有XXX天。

查询系统当前状态

设备状态:远程控制功能开启;未远程控制本机停机;IM247与CPU通信正常;设到设定运行时间到。

查询设定天数

设定开机运行XXX天。

查询IM247系统故障

模块供电正常;与PLC通讯连接正常!

控制PLC停机命令

成功控制设备停机!

取消PLC停机命令

取消控制设备停机!

取消系统停机功能

系统停机功能取消!

开启系统停机功能

系统停机功能开启!

表5-2

注:102和202查询的回复短信根据实际情况会有差异,以实际收到的短信内容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