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PLC smart200 modbus Rtu通讯干货精讲

楼主(2024-01-12):
软件版本:S7-200 SMART V2.2
注意:一个CPU支持两个通信端口同时做MODBUS RTU主站

一、背景知识普及概述

1、S7-200 SMART CPU上的通信口0(Port0)通过指令库支持Modbus RTU从站模式。2、S7-200 SMART CPU 上的通讯口0和1(Port0和Port1)通过指令库支持Modbus RTU主站模式。3、S7-200 SMART CPU 上的通讯口0和1(Port0和Port1)不能同时作为Modbus RTU主站或从站。

S7-200 SMART CPU 本体集成通信口(Port 0)、可选信号板(Port 1)可以支持Modbus RTU协议,成为Modbus RTU主站站。此功能是通过 S7-200 SMART的自由口通信模式实现,因此可以通过无线数据电台等慢速通信设备传输。

注:SB CM01(RS485/RS232)  订货号:6ES7 288-5CM01-0AA0

S7-200 SMART 软件的帮助有明确说明

打开软件 找到库 选择初始化主站 或者从站程序块 然后按F1

从站参数“端口”(Port) 设置物理通信端口(0 = CPU 中集成的 RS-485,1 = 可选信号板上的 RS-485 或 RS-232)。主站参数“端口”(Port)设置物理通信端口(0 = CPU 中集成的 RS-485,1 = 可选 CM01 信号板上的 RS-485 或 RS-232)。清晰的写着他们都可以既做主又可以做从

而且两个口是独立的 既可以同时做主 可以同时做从 还可以向你说的一个做主一个做从

关键词 “独立的”

Modbus RTU 主站协议

Modbus 主站指令使用以下 CPU 资源:

执行 MBUS_CTRL 会初始化 Modbus 主站协议,并使分配的 CPU 端口(0 或 1)专用于 Modbus 主站通信。

CPU 端口用于 Modbus 通信时,无法再将其用于任何其它用途,包括与 HMI 的通信。

Modbus 主站指令会影响所有与由 MBUS_CTRL 指令分配的端口上的自由端口通信相关联的 SM 位置。

Modbus 主站指令使用中断执行某些功能。 用户程序不得禁用这些中断。

Modbus 主站指令程序大小

3 个子例程和 1 个中断例程

1942 个字节的程序空间用于存储两个主站指令和支持例程

Modbus 主站指令的变量需要 286 个字节的 V 存储器块。该区域的起始地址由用户指定,保留给 Modbus 变量。

说明 要将 CPU 通信端口从 Modbus 改回 PPI,以便可与 HMI 设备通信,应将 MBUS_CTRL 指令的模式参数设置为零 (0)。

Modbus RTU 从站协议

Modbus 从站协议指令使用以下 CPU 资源:

MBUS_INIT 指令会初始化 Modbus 从站协议,并使分配的 CPU 端口(0 或 1)专用于 Modbus 从站通信。

CPU 端口用于 Modbus 通信时,无法再将其用于任何其它用途,包括与 HMI 的通信。

Modbus 从站指令会影响所有与由 MBUS_INIT 指令分配的端口上的自由端口通信相关联的 SM 位置。

Modbus 从站指令程序大小

Modbus 从站指令使用 3 个子例程和 2 个中断。

Modbus 从站指令需要 2113 个字节的程序空间来存储两个从站指令和支持例程。

Modbus 从站指令的变量需要 786 个字节的 V 存储器块。该区域的起始地址由用户指定,保留给 Modbus 变量。

说明 要将 CPU 通信端口从 Modbus 改回 PPI,以便可与 HMI 设备通信,应将 MBUS_INIT 指令的模式参数设置为零 (0)。

二、配置办法基本步骤

1.打开 Micro/WIN SMART软件,在“库”中调用“MBUS_CTRL”和“MBUS_MSG“两个子程序;

使用 SM0.0 调用 MBUS_CTRL 完成主站的初始化,并启动其功能控制

各参数意义如下:

EN

使能:

必须保证每一扫描周期都被使能(使用 SM0.0)

Mode

模式:

为 1 时,使能 Modbus 协议功能;为 0 时恢复为系统 PPI 协议

Baud

波特率:

支持的通讯波特率为1200,2400,4800,9600,19200,38400,57600,115200。

Parity

校验:

校验方式选择

0=无校验

1=奇较验

2=偶较验

Port
端口号:
0 = CPU 集成的 RS 485 通讯口 ;1 = 可选 CM 01 信号板 。

Timeout

超时:

主站等待从站响应的时间,以毫秒为单位,典型的设置值为 1000 毫秒(1 秒),允许设置的范围为 1 – 32767。

注意: 这个值必须设置足够大以保证从站有时间响应。

Done

完成位:

初始化完成,此位会自动置1。可以用该位启动 MBUS_MSG 读写操作(见例程)

Error

初始化错误代码(只有在 Done 位为1时有效):

0= 无错误

1= 校验选择非法

2= 波特率选择非法

3= 超时无效

4= 模式选择非法

9= 端口无效

10= 信号板端口 1 缺失或未组态

2.调用 Modbus RTU 主站读写子程序MBUS_MSG,发送一个Modbus 请求;

各参数意义如下:

EN

使能:

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读写功能(即 MBUS_MSG)使能

注意:建议每一个读写功能(即 MBUS_MSG)都用上一个 MBUS_MSG 指令的 Done 完成位来激活,以保证所有读写指令循环进行(见例程)。

First

读写请求位:

每一个新的读写请求必须使用脉冲触发

Slave

从站地址:

可选择的范围   1 – 247

RW

读写请求:

0 = 读, 1 = 写

注意:

1. 开关量输出和保持寄存器支持读和写功能

2. 开关量输入和模拟量输入只支持读功能

Addr

读写从站的

选择读写的数据类型

数据地址:

00001 至 0xxxx – 开关量输出

10001 至 1xxxx – 开关量输入

30001 至 3xxxx – 模拟量输入

40001 至 4xxxx – 保持寄存器

Count

数据个数

通讯的数据个数(位或字的个数)

注意:Modbus主站可读/写的最大数据量为120个字(是指每一个 MBUS_MSG 指令)

DataPtr

数据指针:

1. 如果是读指令,读回的数据放到这个数据区中

2. 如果是写指令,要写出的数据放到这个数据区中

Done

完成位

读写功能完成位

Error

错误代码:

只有在 Done 位为1时,错误代码才有效

0 = 无错误

1 = 响应校验错误

2 = 未用

3 = 接收超时(从站无响应)

4 = 请求参数错误(slave address, Modbus address, count, RW)

5 = Modbus/自由口未使能

6 = Modbus正在忙于其它请求

7 = 响应错误(响应不是请求的操作)

8 = 响应CRC校验和错误

101 = 从站不支持请求的功能

102 = 从站不支持数据地址

103 = 从站不支持此种数据类型

104 = 从站设备故障

105 = 从站接受了信息,但是响应被延迟

106 = 从站忙,拒绝了该信息

107 = 从站拒绝了信息

108 = 从站存储器奇偶错误

常见的错误:

    如果多个 MBUS_MSG 指令同时使能会造成 6 号错误

    从站 delay 参数设的时间过长会造成主站 3 号错误

    从站掉电或不运行,网络故障都会造成主站 3 号错误

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扫描下面二维码关注我们

每天学习电工电气知识

↓↓↓99%的工友都点击了“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