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周报70期 | ABB机器人与PLC通信等常见问题

楼主(2024-01-12):
机器人资料免费领

小编给大家整理了三菱机器人、库卡机器人、发那科机器人、安川机器人、ABB机器人以及HALCON视觉等机器人的资料,赶紧扫码领取吧!

扫码领取

技成周报:70期

1、ABB机器人可以和三菱PLC通信吗?

答:可以的。一般和三菱PLC通信的话走的是CCLINK协议比较多。

2、ABB机器人可以和西门子PLC通信吗,一般通过什么协议呢?

答:可以的。一般走的是PROFINET协议。

3、ABB机器人和走PRIFINET协议需要什么选项才能进行通信呢?

答:ABB机器人这端软件选项可以是888-2/888-3/840-3,三个选项其中一个就可以。

4、ABB机器人robotstudio软件编好程序可以下载到机器人控制器中吗?

答:可以的。

5、ABB机器人可以限制机器人在某个区域中运行吗?以免机器人与周边设备撞机。

答:可以的。需要608-1这个选项。

6、ABB机器人与相机通信,一般走什么通信协议?

答:一般是SOCKET通信协议,机器人端需要616-1选项。

7、ABB机器人中SMB电池不耐用,有方法让电池用的时间久一点吗?

答:有“关闭SMB电池”系统服务例行程序,需要人为运行。

8、ABB机器人复杂的工具有办法自定测量重心这些数据吗?

答:有专门的服务例行程序,“Loadidentify”例行程序,需要人为运行。

9、ABB机器人出现“转角路径故障”警告是什么问题呢?

答:机器人最后一条的运动指令的拐弯半径改成Fine

10、ABB机器人运动指令拐弯数据fine和z0有什么区别呢?

答:fine可以阻止程序指针的预读,而Z0的话不会阻止程序指正的预读。故使用Fine则机器人会完全停止下来再继续运动。

11、在使用ABB机器人打磨工作时,想让机器人某个轴无限旋转可以吗?

答:可以的。但是轴的话有规定,一般6轴是可以。再配合610-1这个选项才能实现。

12、ABB机器人需要加3个外部轴,但不需要3个轴同时动作,只想使用一个外轴驱动单元,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呢?

答:可以使用轴选择器。一个外轴驱动单元就可以驱动3个轴。

13、ABB机器人要使用输送链跟踪的功能需要什么软件选项呢?

答:606-1选项。

14、robotstudio软件可以模拟输送链跟踪吗?

答:可以的。

15、ABB机器人中不同的Robotware版本创建的系统可以共用吗?

答:不可以。

16、ABB机器人中不同的Robotware版本创建的系统的EIO文件可以共用吗?

答:不可以。但是可以进行迁移的办法实现共用。

17、ABB机器人中可以自定义数据类型吗?

答:可以的。需要在robotstudio软件中定义。

18、在robotstudio软件中编程区分大小写吗?

答:不区分。

19、ABB机器人出现奇异点报警怎么办?

答:1)可以使用手动操作ABB机器人的5轴。2)可以使用SingArea指令规避掉。

20、ABB机器人插补姿态控制可以用什么指令?

答:Confj或者ConfL

21、ABB机器人想要读取机器人当前的坐标和姿态是什么指令呢?

答:CRobt就可以。

22、ABB机器人想要读取机器人处于是手动还是自动模式有什么办法呢?

答:可以使用OpMode函数读取。

23、ABB机器人读取相机的数据是欧拉角如何让机器人识别呢?

答:可以使用欧拉角转四元素函数转换让机器人识别。

24、ABB机器人在运行的过程中,在程序中想让机器人停止,用什么指令呢?

答:STOP指令就可以。

25、ABB机器人中想要某个数据断电保持该怎么做?

答:把这个数据定义为可变量即可。

26、ABB机器人弧焊中起弧指令是哪个?

答:ARCL或者ARCC指令。

27、ABB机器人弧焊中收弧指令是哪个?

答:ARCLEnd或者ARCCEnd指令

28、根据PLC不同的变量调用机器人的程序,可以使用什么指令呢?

答:CallByvar指令

29、ABB机器人中MoveAbsj指令是什么作用?

答:回到绝对位置。一般用于回零点。

30、ABB机器人中想要限制机器人的加速度用什么指令?

答:ACCSet或者PathAccLim

来源:PLC发烧友,作者:技成辅导员

往期推荐

周报69期 | 电工、EPLAN常见问题解答,其中有你困惑的吗?

周报68期 | 三相异步电动机常见问题

周报67期 |  三菱全系列PLC基础知识点!

周报66期 | 西门子200、300、1200系列常见问题集锦

周报65期 | 电工行业者经常碰壁的问题,你碰壁了吗?

周报64期 | ABB机器人通讯及基础知识汇总!

周报63期 | 三菱PLC与触摸屏常见问题

周报62期 | 变频器驱动电机常见30问,终于搞清楚了!

周报61期 | 西门子全系列及博图软件常见问题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