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BECKHOFF控制器控制第三方驱动器内部回参

楼主(2024-01-12):
正常情况下,倍福控制器通过Ethercat总线带第三方伺服,假如客户需要通过驱动器内部回参,那么通常的流程就是:1、驱动器去使能。2、驱动器工作模式切换到回参模式6。3、驱动器使能后,驱动器开始回参,回参结束后会在状态字里给出标志位。收到标志位后,执行MC_RESET。然后驱动器工作模式切换到8,再重新给驱动器上使能。由于第三方伺服品牌很多,主流如松下、汇川、台达、高创等。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每家实现方法有些区别。例如给轴使能触发回参动作,汇川和台达只要执行MC_POWER功能块即可(NC周期低于2ms,有的也无法正常触发回参动作,例如高创)。而松下,通过这种方式就不行。必须要对控制字进行操作,依次按一定时间间隔,不能太短,例如100ms以上,进行赋值:6-7-15-31.这样的话操作起来就比较麻烦,因为控制字正常是由NC内核直接控制,所以我们只能断开NC和松下驱动器控制字的链接。把NC的控制命令先传到PLC里,在PLC程序中处理后,再传递给驱动器。

       松下驱动器内部回参操作相对比较复杂,为此封装了回参功能块FB_HOME来实现这个功能。功能块解析如下:

1、功能块接口:

  把功能块实例化之后,把这些接口直接连接到对应的标签即可。

2、功能块用到的函数:

通过功能块来读写驱动器参数,不需要连接太多驱动器PDO,使用比较方便。

3、主要流程

a:当不在回参过程中,控制器直接从NC内核控制字nctrl获取,经PLC 中间变量controlword传递到驱动器。假如回参过程中驱动器控制字由controlword控制,后面回参流程将对控制字进行控制,而不是受NC内核控制字控制。

b、把回参相关参数写入到驱动器。并把驱动器模式切换到回参模式6.

C: 通过控制字对驱动器进行使能 6-7-15-31

d:通过驱动器的状态字检测回参是否完成,回参完成后,执行MC_RESET.把NC的设定位置改写成功当前的实际位置。因为回参过程实际位置发生变化,不把设定位置和实际位置统一,直接使能,会导致飞车。复位完成后,把模式切换到位置模式8.

     驱动器回参完成。后面就可以使用NC功能块对轴进行正常操作。

更多具体细节请参考回参程序。下载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BhBFgbskNVviByx3GZDcw

提取码:jfln

关注本公众号和个人微信CloudKuang,获取培训资料及例程。其他倍福产品使用问题或工控应用解决方案欢迎交流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