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电气工程师进阶必知:FX5U定位控制功能与模块选择

楼主(2024-01-14):
FX5U/FX5UC CPU模块中内置了定位功能。可使用高速脉冲输入输出模块和简单运动模块进行复杂的多轴、插补控制。

支持20us高速启动的内置定位(200kpps、内置4轴)

FX5U/5UC CPU模块中内置的定位功能,搭载了8ch高速脉冲输入的高速计数功能和4轴脉冲输出。

除了之前的中断停止运行和可变速运行功能外,还追加了新的功能,使得内置定位功能的使用更为简便。

*1;连接FX5U/FX5UC CPU模块时需要FX5-CNV-BUS或FX5-CNV-BUSC

*2;仅FX5U-32M、FX5UC-32M时为6ch 200kHz+2ch 10kHz。

通过CPU模块和高速脉冲输入输出模块实现更合适的多轴控制

高速脉冲输入输出模块 FX5-16ET/ES-H NEW,FX5-16ET/ESS-H NEW。

通过高速化启动可更自由地实现2轴控制!

2轴脉冲串定位模块 FX5-20PG-P NEW

*1;仅FX5U-32M、FX5UC-32M时为6ch 200kHz+2ch 10kHz。

*2;1轴直线控制、1轴速度控制时。关于其他控制,请查看手册。

*3;根据外部指令信号启动时。根据定位启动信号的启动为30us。

简单运动模块(4/8轴控制模块)

简单运动模块(4/8轴控制模块)FX5-40SSC-S,FX5-80SSC-C NEW

通过SSCNETIII/H定位控制

简单运动模块是搭载了支持SSCNETIII/H的4/8轴定位功能的模块。

在表格方式的程序中,通过组合直线插补、2轴圆弧插补、定长进给及连续轨迹控制来支持各种用途。

通过在小巧的设备上搭载简易控制模块,可实现丰富的运动控制。

简单运动模块,只需要通过简单的参数设定和顺控程序,就可轻松实现定位控制、高度同步控制、凸轮控制、速度·扭矩控制。

同步控制

除了用软件代替齿轮、轴、变速机、凸轮等机械结构的同步控制外,还可轻松地实现凸轮控制、离合器、凸轮自动生成等功能。此外,各轴均可进行同步控制的启动和停止,因此可混用同步控制轴和定位控制轴。同步编码器轴最多可同步运动4轴*1,因此可支持各种装置。

*1;FX5-80SSC-S为8轴

*2;FX5-80SSC-S有128种

标记检测功能

通过工件上的标记的输入,可修正刀具轴的偏差,可以保持在固定的位置切割工件。

凸轮数据自动生成

以前难以创建的旋转切刀凸轮数据,现在只要输入薄板长度、同步宽度、凸轮分辨率等即可轻松地自动生成。此外,将凸轮数据保存在凸轮存储区时,电源OFF后仍可继续使用上一次的凸轮数据,因此能够缩短系统的启动时间,实现多品种生产。

各种驱动设备

除了旋转型伺服电机外,还可连接直线伺服电机、直驱电机、变频器FR-A800系列、合作制造的设备等。

*1;根据存储器容量、凸轮分辨率及坐标数据,凸轮的最大登录数有所不同。详细内容请查看手册。

*2;合作产品及变频器FR-A800请使用支持简单运动模块的版本。

*3;合作产品的详细内容请查看伺服系统合作产品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