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FX3U-JEA伺服位置控制简单操作示例

楼主(2024-01-14):
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FX3U-JEA伺服位置控制简单操作示例

概念说明:

脉冲控制伺服,它的概念是,通过脉冲输出指定数量的脉冲来控制伺服的位置,通过脉冲输出频率的快慢来控制伺服的旋转速度。

从以上可以得知如果我们需要伺服到指定的位置,我们只需将给定指定的脉冲个数通过控制器发给伺服即可,如果我们需要伺服转得快点,我们只需将控制伺服的控制器输出的脉冲频率变得更高就可以了。

01 硬件配置和测试工具

硬件配置:PLC选择FX3U-32MT/ES-A,用于脉冲发出,伺服选择MR-JE-40A

测试工具:

02 接口测试

三菱FX系列PLC本体规定脉冲接口:

连接图示:

03 伺服参数设置和PLC测试程序

3.1伺服参数设置如下:

PA13包含:伺服脉冲接收形式(改为脉冲 + 方向),能够接收正常脉冲的最高频率上限

PD01包含:伺服使能信号(改为上电自动使能),正限位(常ON),反限位(常ON),紧急停止信号(常ON,解除紧急停止,没有设置时故障显示E6.1)

3.2 PLC测试程序

当M0闭合时伺服以D2内设置的脉冲速度正向旋转,当M1闭合时伺服以D4内设置的脉冲速度反向旋转。

04 诊断结果

诊断数据是否正常及伺服是否正常执行,我们以D0内的值与伺服参数设置软件菜单中[监视]--> [输入输出监视]里的指令脉冲累积(接收到PLC发出来的脉冲统计)来判断是否正常完整的接收到PLC发出来的脉冲。

若出现不一致的情况,说明有脉冲丢失,那么我们需要看下PA13设置是否正确或现场是否存在干扰。

如出现指令脉冲一直为0且PLC的D0值一直在变化,我们需要检测接线是否正常形成回路。

05 总结

三菱脉冲伺服可以和步进电机一样,最少只需要12号脚(OPC脉冲方向公共点),10号脚(脉冲接收点),35号脚(旋转方向接收点)三根线即可实现位置控制。

(注:本文为“海亿自动化”原创文稿,如需转载,请标明出处并附上原文链接)

了解更多

请关注我们

更多内容说明或案例详情可留言或来电咨询~

我司为广大三菱用户提供相应技术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