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三菱FX3U PLC自动往返控制

楼主(2024-01-14):
对于一般的传统工业控制电路,利用前面学过的基本指令和步进指令来编程就可以满足要求了,基本指令和步进指令主要用于逻辑处理。

PLC作为工业控制用的计算机,仅仅进行逻辑处理是不够的,现代工业控制在许多场合需要进行数据处理,用来对数据的传送、运算、变换及程序控制等,这使PLC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计算机。

许多功能指令有很强大的功能,往往一条指令就可以实现几十条基本指令才可以实现的功能,还有很多功能指令具有基本指令难以实现的功能,实际上,功能指令是许多功能不同的子程序。随着应用领域的扩展,制造技术的提高,功能指令的数量还将不断增加,功能也将不断增强。

对工作台的自动往返循环控制,在前面项目中已经学过用基本指令编制程序的相关控制。工作台前进及后退由电动机通过丝杠拖动,实现如下控制功能:

1、点动控制。

2、自动循环控制:单循环运行(即工作台前进及后退一次循环后停止在原位,碰到换向行程开关时不延时);6次循环计数控制(即工作台前进及后退一次为一个循环,每碰到换向行程开关时停止3s后再运行,循环6次后停止在原位,原位在SQ2处)。

数据寄存器D
数据寄存器就是用来保存数据的软元件。FX3U系列PLC数据寄存器的分配区间为DO~p8511,共8512点;FX2N系列PLC数据寄存器的分配区间为D0~D8195,共8196点。
FX系列PLC数据寄存器是16位(最高位是符号位),如将两个相邻数据寄存器组合,可存储32位(最高位为符号位)的数值数据。

和其他软元件相同,数据寄存器也有通用、断电保持用和特殊用等类型。

(1)通用数据寄存器
将数据写入通用数据寄存器后,只要不再写入其他数据,其内容就不会变化,其编号为D0~D199。但是在PLC从运行到停止或停电时,所有数据被清零(如果特殊辅助继电器M8033置1时,则可以保持)。

(2)断电保持数据寄存器
无论PLC是从运行到停止,还是停电时,断电保持数据寄存器将保持原有数据而不丢失,其中编号为D200~D7999。其中D200~D511的断电保持数据寄存器可以通过参数的设定,更改为非断电保持数据寄存器。
D512~D7999为断电保持专用数据寄存器,参数设置无法改变其保持性质。

(3)特殊数据寄存器D8000~D8511
写入特定目的的数据,预先写入特定内容的数据寄存器。该内容在每次上电时被设置为初始值,利用系统只读存储器写入。例如,在D8000中,存有监视定时器的时间设定值。它的初始值由系统只读存储器在通电时写入。要改变时可利用传送指令将目的时间送入D8000中。该值在PLC从运行到停止时保持不变。
文件寄存器D、R与扩展文件寄存器ER
文件寄存器是对相同地址数据寄存器设定初始值的软元件(FX3U系列和FX2N系列 PLC相同),通过参数设定可以将D1000以后的7000点设置为文件寄存器,可以指定1~14个块(每个块相当于500点文件寄存器),但是不指定一个块将减少500步程序内存区域。

文件寄存器R和扩展文件寄存器ER则是FX3U系列PLC特有的。文件寄存器R据寄存器D的扩展软元件,通过电池进行停电保持。使用存储盒时,文件寄存器R的内容可以扩展保存在扩展文件寄存器ER中,而不必用电池保护。文件寄存器R可以作为数据寄存器来使用,处理各种数值数据,可以用通用指令进行操作,但如果作为文件寄存器时,则必须用专用指令进行操作。

FX3U系列 PLC文件寄存器分配区间为R0~R32767,扩展文件寄存器分配区间为ER0~ER32767。

变址寄存器V、Z
FX30和FX2N系列PLC有16个变址寄存器,变址寄存器由V和Z组成,即X0-V7.20一27,它们同其他数据寄存器一样进行数据的读写。需要32位操作时,将V0-V7,20~27对号结合使用,注意Z为低16位。

可以用变址寄存器进行变址的软元件是:X、Y、M、S、T、C、D、K、H、KnX、KnY、KnM、KnS(Kn□为位组合元件)。但是,变址寄存器不能修改V与Z本身或位数指定用的Kn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