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现场传送带之间如何通讯?不会的点这里! ...
三菱FX3U现场传送带之间如何通讯?不会的点这里!

楼主(2024-01-14):
一、案例描述
现场有一条传送带,由两个部分组成,左边部分由一台PLC控制,右边部分由另外一台PLC控制,需要在同一台触摸屏上面监控2台PLC的数据。
控制要求:
1)PLC开机时或者按下复位按钮时,夹爪无物料时,夹取机构需要回原点(松开夹爪,上升到顶部);夹爪有物料时,需要将物料放到X1位置,再回原点。
2)左边工位的X1感应到物体了,机械手就过来夹取,放到右边PLC的X1上面。
3)需要在威纶通触摸屏上面能监控到两台PLC上面的各个点位。
4)需要有手动模式,手动模式下,能自动的控制各个气缸动作。
二、三菱NN通讯协议的介绍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什么是N:N网络,它是三菱FX系列PLC之间首先数据交互的一种专用协议,它最多能实现8台FX系列的PLC之间进行通讯。
看上图,我们以一台3U的PLC作为主站,于另外的几台PLC从站进行通讯,这样,我们就能实现主站与各个从站进行信息交互。
下面我们先来学习下接线,如下图,我们可以在每一个PLC左端添加一个模块,485BD板
硬件准备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连线,如下图,我们可以发现,连线非常简单
接线接好之后,我们需要对PLC的通讯参数进行设置么?这里并不需要,这是三菱专门做的一种通讯协议,非常简单,接好线之后就能直接使用,怎么使用呢,我们先来看下下图
我们选择其中一台PLC作为主站(其他PLC都是从站),主站PLC需要设定站号为0,然后根据从站个数,给D8177赋值,设定好从站的个数,最后通过给D8178赋值,确定好通讯的数据有哪些D8178怎么用,我们后面再讲。现在设置如下,从站个数我们设置为1个,通讯的模式我们选择1模式。
从站设定的PLC,只需要写一行程序,设定一个站号,比如1号站,就用MOV指令给D8176赋值给个1,就可以了,如下图,
下面我们来看下通讯模式D8178的设定,请看下图
在1号站里导通M1064的线圈,在主站里的M1064的常开触点就会闭合(其他从站的M1064不会闭合,因为从站只能和主站通讯),同理,给D10里面写个数据,比如k10,那么主站里面就能接收到D10里面的k10的数据。
有些人会问,为什么要设定通讯模式,直接用最多数据的那个模式就好啊,这多麻烦啊。这是因为通讯过多数据会影响通讯的速度。
以上内容就是对NN网络的介绍。
三、程序设计
1. I/O分配
第一台PLC
第二台PLC
2.电路图纸
1)主PLC控制图纸
2)从PLC控制图纸
3)通讯链接示意图
3.程序编写
1)主PLC程序
主PLC的控制比较简单,只有一个传送带的控制,其余的就是作为媒介,只需要配置好NN通讯,让触摸屏能够链接到PLC的元件即可。
2)从PLC程序
从站数据给到主站,通过NN通讯对应的通讯地址,把X0开始的12个输入点,一一对应到M1064开始的12个地址。这些地址可以通过上面的I/O分配去对应
通过D8176设定好站号,就是可以接受到主站的M1003~M1008的信号,主站链接触摸屏,通过触摸屏就可以操作这些点。
△手动控制
当重新开机时,没有物料,就直接让机械夹爪回到原点
△无料回原点
自动控制程序,只有当机械手在原点位置时,才会执行,通过置位M12触发控制。
△有物料回原点
自动控制程序,只有当机械手在原点位置时,才会执行,通过置位M12触发控制。
△自动控制
3)触摸屏界面
触摸屏链接主站PLC,从站的PLC的监控通过NN通讯给到进行监控(M1000~M1008通过NN通讯链接从PLC,这样只需要将这些点做到触摸屏上面,就能控制到从站的输出)
案例下载
文章源程序,扫描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
扫码领取
三菱FX3U现场传送带之间的通讯控制案例
技成培训网原创,作者:陈育鑫,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必究!
往期推荐
2种超经典PLC程序编写套路,你采用的哪一种?
90%找不全的——西门子PLC编程实例程序,收藏学习!
基于多功能切换液体灌装生产控制程序设计,快速熟悉PLC指令的使用!
实用案例|三菱PLC模拟量控制海普蒙特变频器
【PLC新手必看】读取PLC时间日期的最简单的一种方法
提高PLC技能的锦囊妙计,工控人都应该有一份!
戳这里,领取文章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