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PLC编程 | 三菱FX3U PLC水压自动控制实例

楼主(2024-01-15):
戳上方蓝字
"技成电工课堂” 关注我们哦!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水压自动控制的案例,采用的是三菱FX3U PLC去做的程序设计,这个案例中对水压的控制是利用水泵投入运行实现的。下面我们就赶快来看看吧!

下面我们看一下控制要求:

水压控制系统有3台水泵,其中1号水泵的功率最大,作为主泵,2号水泵和3号水泵作为辅助泵,要求3台水泵能够根据水网线管的压力自动运行与投切。

也就是说在水压偏低时,1号泵投入运行,运行一段时间压力仍低时,2号辅助泵投入运行;2号辅助泵运行一段时间,压力如果仍低,系统将启动3号辅助泵运行。

当压力达到上限时,系统将会停止3号水泵运行,停止3号水泵后如果压力还在上限,系统将停止2号水泵的运行。

(案例源文件下载方式,请看文末)
第一步:对控制进行分析

控制系统的启动和停止我们要设计系统启动按钮、系统停止按钮和急停按钮,水泵电机分别设热保护信号,压力上限采用高压开关,压力下限采用低压开关,控制输出电动机时需要通过中间继电器做信号的传递,还要设计对水压高和水压低的指示,电机M1、M2、M3的故障指示,对故障指示还需设计对故障复位的信号。

第二步:绘制电气原理图

水泵1 2 3号分别对应三台电动机M1、M2、M3,用中间继电器CR1的动合触点控制接触器KM1的线圈通电断电。

同理,CR2控制接触器KM2,CR3控制接触器KM3,在选用接触器的使用选用是线圈电压为AC220V的接触器,所以控制回路选用的是AC220电源,电动机的控制的电气原理图如下所示。

(绘图软件下载方式,请看文末)
第三步:IO分配

第四步:绘制PLC硬件接线图

第五步:设计PLC控制程序

1、先进行全局软元件注释,将PLC的输入输出软元件、内部继电器等进行注释,方便编写程序和阅读程序。

2、先写系统启动和停止的控制部分

利用启保停程序先驱动系统启动标志,在后续的水泵控制中需要串联M6常开触点,只有启动标志M6为ON后才执行水泵控制。

3、然后写启动和停止标志的程序部分

当水网管线的压力达到低压开关YK1的压力时,压力下限信号YK1的动合触点接通,经过定时器动断触点,从而开始延时。

如果在设定的延时时间内YK1的压力下限信号消失了,1号水泵电机仍处于等于启动的状态。

如果延时时间到后,会使T0常开触点接通,此时1号水泵电机具备接通条件,电机M1启动标志输出,该输出标志位控制1号水泵启动。以此类推,2号和3号水泵的启动过程也是如此。

当水网管线的压力达到高压开关YK2的压力时,压力上限信号YK2的动合触点接通,经过定时器动断触点,从而开始延时,当压力高并且持续时间超过10秒时,会使M1停止标志输出,从而后续程序中用该标志位停止3号水泵。

依次类推,2号和1号水泵的停止过程也是如此,会按照3号、2号、1号水泵的停机顺序进行依次停机。

4、然后分别设计水泵电机M1、M2、M3的控制程序

5、最后加上水压失常指示灯程序

当压力低时,YK1的动合点闭合,使Y6连接的水压高指示灯点亮,指示水压低。

当压力高时,YK2的动合点闭合,使Y7连接的水压高指示灯点亮,指示水压高。

当水压达到正常水平时,YK1和YK2的动合点复位,指示灯都会熄灭。

从控制的分析,到电气原理图绘制,到IO分配接PLC接线图绘制,最后再到程序设计部分,也对程序进行了一一说明,应该比较容易能够理解了吧。

有没有发现,只是简单地顺序启动,我们也可以做出不同的控制和程序出来,你的编程思维是不是又扩宽了一点呢?

以上为【三菱PLC调试水压自动控制案例】
文章提供源程序,如需要下载,可以添加客服微信获取~

推荐三菱PLC案例,供大家参考学习:GX Works3:FB块较实用的应用案例
技成培训网原创,作者:蔡慧荥,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必究

你的分享、点赞、在看我都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