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笔记】信捷plc应用,指令篇

楼主(2024-01-15):
关键词:编程指令

本文目标:以XC5系列为例,了解信捷常用的应用、脉冲及特殊指令

本文目录

一,应用指令

二,脉冲指令使用注意事项

三,脉冲指令

四,特殊指令

正文开始

一,应用指令

1, [STL]、[STL]流程指令,手册说明。

2, [STL]、[STL]流程指令,程序写法实例。

注:假如需要调用该流程,S0需要一直接通,流程STL S0才能执行。因为用的是置位与复位,所以需要加上升沿或下降沿,避免同一时间置位复位同时接通。复位该流程时,在流程内或流程外进行复位均可。

/步骤一结束

二、脉冲指令使用注意事项

1,无论是在同一个主程序中,还是在同一个流程或者子程序中,都不能对同一个输出口Y编写两条或两条以上的脉冲输出指令(相同与不同的脉冲指令都不可以)。

/步骤二结束

三、脉冲指令

1,回原指令ZRN,手册说明。

2,回原指令ZRN,程序写法实例。

3,绝对定位指令DRVA,手册说明(相对定位指令同理)。

4,绝对定位指令DRVA,程序写法实例。

3,脉冲停止指令STOP,应用实例。

此项目中急停和停止按钮选用的是NC常闭触点

注:以上白底图片摘自《XC系列可编程序控制器用户手册(基本指令篇) 》 。

/步骤三结束

四,特殊指令

1,顺序功能块指令BLOCK,应用实例。调用方法参考《XC系列可编程序控制器用户手册(特殊指令篇)》。

注:

(1),BLOCK开始于SBLOCK、结束于 SBLOCKE,中间为编程人员书写指令区。如果同一个BLOCK中包含多个发脉冲指令(其他指令也适用),那么脉冲指令将按照触发条件成立的先后顺序依次执行;同时,先执行的脉冲指令结束后才开始下一条脉冲指令的执行。

(2),执行方式,如果前面导通条件只接通一次,则BLOCK只执行一遍。若如上图所示前面的导通条件为常通,则该BLOCK一直不断重复执行。

2,BLOCK内部指令的编写要求。

/步骤四结束

本文目标完成。

往期文章:

【笔记】信捷plc应用,编程前奏篇

【笔记】信捷plc应用,硬件篇

【笔记】三菱FX5U PLC基于ModbusTCP协议与视觉通讯

【C#自习室】1.4 程序中的输入与输出

【C#自习室】1.3控制台、WebForm程序的编写

【C#自习室】1.2 快速入门——对象三要素(下)

【C#自习室】1.2 快速入门——对象三要素(上)

【C#自习室】1.1 快速入门,编写一个触发按钮及弹出窗口

【笔记】网线制作图文详解

【笔记】两台PLC进行无线通讯

【笔记】西门子S7-200Smart与读卡器、温湿度传感器、扫码枪等设备通讯

【笔记】多台西门子S7-200 Smart通过以太网实现通信

【笔记】ABB机器人零基础编程步骤详解

【机器人篇】ABB、库卡、安川、发那科等工业机器人资源汇总

【电工基础篇】电工电子技术、常用仪器、维修等资源汇总

【触摸屏篇】Proface、威纶、三菱、松下、组态王等资源汇总

【PLC篇】西门子、三菱、松下、欧姆龙等品牌的软件、视频、资料下载

【相关软件篇】485参数配置软件、USB转485模块驱动程序等资源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