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
信捷PLC

楼主(2024-01-15):
内容包括信捷PLC硬件与其软元件介绍,编程软件使用,编程实践总结与通用程序汇总。紫色文字是超链接,点击自动跳转至相关博文。持续更新,原创不易!
目录:
一、信捷PLC硬件简介
1、PLC硬件介绍
2、PLC脱机处理
二、信捷PLC软元件
1、输入继电器X
2、输出继电器Y
3、辅助继电器M
4、状态继电器S
5、定时器T
1)不累计定时器 2)累计定时器
6、计数器C
1)内部计数用(一般使用/停电保持用) 2)高速计数用(停电保持用)
7、数据寄存器D
8、FlashROM寄存器(FD)
9、内部扩展寄存器(ED)
10、常数(B、K、H)
11、标记P/I
12、特殊含义软元件
三、PLC软件使用
1、程序中查看软元件注释与使用情况
2、监控软元件
3、程序加密
1)上传加密 2)保密下载用户程序
4、更改输入口的有效电平
四、编程实践总结与通用程序汇总
1、编程实践总结
2、通用程序汇总
1)输出延时关断控制
----------------------------------------------------------------------------------------------------------------
一、信捷PLC硬件简介
1、PLC硬件介绍
1)本体
------------------------------
2)扩展模块
(1)使用PLC本体上的24V电源,避免干扰。
(2)扩展模块的输入继电器地址号,按第1路扩展从X100、Y100开始,第2路扩展从X200、Y200开始……一共可带7个扩展模块,如下图所示,更为详细的介绍参看“XC系列可编程序控制器用户手册(硬件篇)20200525”。
-----------------------------------------------------------
2、PLC脱机处理
上电停止PLC:选择“PLC操作/上电停止PLC”。
断电过2S后再上电,PLC的RUN灯灭,点击“PLC设置/PLC初始化”。
此时已恢复到信捷串口连接出厂时的设置,
点运行即可。若仍然不能通信,重刷PLC固件。
----------------------------------------------------------------------------------------------------------------
二、信捷PLC软元件
1、输入继电器X
在基本单元中,按X0~X7、X10~X17……八进制的方式分配输入继电器地址号。
-----------------------------------------------------------
2、输出继电器Y
亦采用八进制编址,按Y0~Y7、Y10~Y17……的方式分配输出继电器地址号。
-----------------------------------------------------------
3、辅助继电器M
它是PLC内部具有的继电器,以符号M表示。其作用相当于继电器控制系统中的中间继电器。辅助继电器的状态(除某些特殊继电器外),也是由程序驱动的,也能提供无数对常开常闭触点用于内部编程。
但其不能直接驱动外部负载,只在程序中使用。辅助继电器M是十进制编址(XC系列PLC除X、Y外,其余都是十进制编址)。
1)一般用
此类辅助继电器只能作为普通的辅助继电器使用,即当PLC运行过程中停电,继电器将断开。
------------------------------
2)停电保持用
即使PLC断电后,也仍然保持断电前的ON/OFF状态。它依靠PLC内部的备用锂电池来实现掉电保持功能。停电保持区域可以由用户自己修改,默认为M3001~M7999。
------------------------------
3)特殊用
它已经被系统赋予特殊意义或功能的一部分继电器,通常从M8000开始。用途有:一是用于自动驱动线圈;二是用于特定的运行。如M8002为初始脉冲,仅在运行开始的瞬间接通;M8034为所有输出禁止。
特殊用辅助继电器,不可作为普通继电器M使用。
-----------------------------------------------------------
4、状态继电器S
作为流程梯形图使用的继电器,以S表示。不作为工序号使用时,与辅助继电器一样。另外,也可作为信号报警器,用于外部故障诊断。通常与STL配合使用。
-----------------------------------------------------------
5、定时器T
用于对PLC内1mS、10mS、100mS等时间脉冲进行加法计算,当到达规定定值时,输出触点动作。相当于电气控制中的时间继电器,但在PLC里定时器都通电延时型。
根据时钟脉冲、累计与否将定时器又分为累计与不累计两种模式。累计定时器表示即使定时器线圈的驱动输入断开,仍保持当前值,等下一次驱动输入导通时继续累计动作;而不累计定时器,当驱动输入继开时,计数自动清零。
1)不累计定时器
100mS定时器,T0~T99共100点,定时范围0.1~3276.7S;
10mS定时器,T200~T299共100点,定时范围0.01~327.67S;
100mS定时器,T400~T499共100点,定时范围0.001~32.767S。
------------------------------
2)累计定时器
100mS定时器,T100~T199共100点,定时范围0.1~3276.7S;
10mS定时器,T300~T399共100点,定时范围0.01~327.67S;
100mS定时器,T500~T599共100点,定时范围0.001~32.767S。
-----------------------------------------------------------
6、计数器C
1)内部计数用(一般使用/停电保持用)
这些计数器供PLC的内部信号使用,其响应速度为1个扫描周期或以上。内部计数用计数器按工作方式又可分为两种。
(1)16位增计数器:C0~C299,计数范围1~32767,如下图。
除上述常数K设定外,还可由数据寄存器编号指定。
-----------------
(2)32位增/减计数器:计数范围-2147483648~2147483647。利用特殊的辅助继电器M8238指定所有32位增/减计数器(C300~C598)的方向。
------------------------------
2)高速计数用(停电保持用)
32位增/减计数器(C600~C634):计数范围-2147483648~2147483647。高速计数可进行频率80kHz以下的计数,而与PLC的扫描周期无关。与普通计数器的区别除了计数频率远大于普通计数器外,其使用方法也有所区别。高速计数器的信号输入只能用于输入继电器X驱动,且每一个高速计数器一一对应相应的输入端子。参阅信捷XC系列PLC用户手册《指令篇》。
-----------------------------------------------------------
7、数据寄存器D
供存储数据用的软元件。XC系列PLC的数据寄存器都是16位的(最高位为符号位),将两寄存器组合可进行32位(最高位为符号位)的数据处理,在指定32位寄存器时,若指定了低位,如D0,则默认其高位后继的D1。低位可用奇数或偶数的任意一种软元件来指定,建议低采用偶数软元件编号。
数据寄存器的数值的读写一般采用应用指令。另外,也可通过其他设备,如人机界面向PLC写入或读取数值。
一般使用(默认D0~D3999)、停电保持用(默认D4000~D7999)与特殊用(D8000以后)。
-----------------------------------------------------------
8、FlashROM寄存器(FD)
用于存储数据的软元件,与普通数据寄存器不同的是,该存储器即使电池掉电,也能记忆数据,因此可用于存储重要的工艺参数(如断电保存区域的设定,倍频的设定等)。FlashROM可写入约1000000,且每次定入较费时且易造成永久损坏。
-----------------------------------------------------------
9、内部扩展寄存器(ED)
该存储区出厂默认都为停电保持使用,其功能主要用于数据的存储,只适合MOV、BMOV、FMOV等数据传送的指令。很少使用。
-----------------------------------------------------------
10、常数(B、K、H)
-----------------------------------------------------------
11、标记P/I
XC系列PLC的标记P、I全部以十进制编址。
-----------------------------------------------------------
12、特殊含义软元件
H表示Hold保持,比如停电保持辅助寄存器HM、停电保持状态寄存器HS、停电保持数据寄存器HD、停电保持定时器HT、停电保持计数器HC。
S表示Special特殊,比如特殊辅助寄存器SM、特殊数据寄存器SD。特殊功能寄存器一般在文档中的“附录”部分。
E表示Exact精确,比如精确定时器ET。
HS表示HighSpeed高速或HighSpeed+Special,比如高速计数器HSC、特殊保持数据寄存器HSD。
----------------------------------------------------------------------------------------------------------------
三、PLC软件使用
1、程序中查看软元件注释与使用情况
-----------------------------------------------------------
2、监控软元件
蓝色字处于监控状态,红色停止监控。
-----------------------------------------------------------
3、程序加密
1)上传加密
密码必须6位
------------------------------
2)保密下载用户程序
-----------------------------------------------------------
4、更改输入口的有效电平
----------------------------------------------------------------------------------------------------------------
四、编程实践总结与通用程序汇总
1、编程实践总结
移步“三菱FX系列PLC-编程3”,参看其相关内容。
----------------------------------------------------------
2、通用程序汇总
1)输出延时关断控制
M10为ON时,输出Y2,Y2触点自锁输出;M10由ON->OFF时,将延时20秒(以100mS为单位200次,计100mS*200)时间,输出Y2才断开。
定时器累计可编程控制器内的1mS、10mS、100mS等的时钟脉冲,当达到所设定的值时输出触点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