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讨论] 【中国工控 】:汇川小型PLC编程软件AutoShop_V4.8

楼主(2024-01-15):
(关注ID:chinak958888

(工控技术自媒体领导者)

关注我们,结交自动化技术人

中国工控技术学习媒体

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汇川小型PLC编程软件AutoShop_V4.8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WsdiEPBktZsAvdVK8sB_g

提取码:1234
文章目录

    一、软件简介

    二、汇川PLC简介

      1、基本控制原理

      2、用户程序控制原理

    三、快速入门

      1、编程环境

      2、创建工程

      3、编写梯形图程序

      4、下载程序

      5、调试运行

    四、实战要点之main调用子程序

      1、子程序概述

      2、程序调用规则

      3、调用实例

      4、子程序调用规则

一、软件简介

AutoShop是汇川小型PLC上位机软件,拥有友好的编程、调试环境,支持多种编程语言,丰富、强大的通讯、控制功能;

特点:
● 友好的编程环境,支持梯形图、指令表、步进梯形图(SFC)、G代码编程语言;
● 灵活的通讯方式,可通过COM、USB、以太网与PLC进行交互,极大方便了用户;通过远程功能可实现远程操作、远程协同调试等功能;
● 强大的网络支持,可通过配置实现Modbus标准通信功能,支持CANopen配置,支持汇川CANlink通讯配置,极大降低用户的使用难度,提高工作效率;
● 强大的运动控制功能,拥有丰富的运动控制指令,支持G代码、轴定位、电子凸轮、飞剪\追剪等功能;
● 便捷多样的调试方式,支持运动轨迹图、监控、在线修改、示波器、故障诊断等功能方便用户调试、定位问题;
● 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功能,通过上载密码、下载密码、标识符、禁止上载等功能可有效保护用户的知识产权;

二、汇川PLC简介

汇川可编程控制器PLC(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是一种数字运算操作的电子系统,专为工业环境下应用而设计。它主要将外部的输入信号如:按键、感应器、开关及脉波等的状态读取后,依据这些输入信号的状态或数值并根据內部储存预先编写的程序,以微处理机执行逻辑、顺序、计时、计数及算术运算,产生相对应的输出信号如:继电器的开关、控制机械设备的操作。通过电脑或程序书写器可轻易的编辑/修改程序及监控裝置狀态,进行现场程序的维护与试机调整。
1、基本控制原理

可编程控制器工作原理
可编程控制器采用循环扫描工作方式,包含输入点扫描、用户程序执行、输出点刷新、内部处理和通讯处理几个部分。在运行可编程控制器前,可以使用编程软件编写输入点和输出点间的控制逻辑并下载到可编程控制器中,在可编程控制器运行过程中,首先会扫描输入点信号,将之读取到可编程控制器中,然后根据控制程序完成运算和逻辑处理,运算和逻辑处理结果将输出点的值改变,最后将输出点中的值转换为电信号输出并控制各种机械设备的运行。在可编程控制器运行过程中采用循环扫描的工作方式,通过反复的执行输入点扫描、用户程序执行、输出点刷新工作达到接收控制并操作设备的目的。
2、用户程序控制原理

在用户程序中,可编程控制器的输入点被称为触点,它的功能和工业设备中的开关触点是一样的, 代表能流的导通或者关断。在可编程控制器中,输入点存储为一个软元件,当输入点为高电平时, 对应的软元件为导通状态,在用户程序中参与逻辑运算并影响输出点的值;输出点称为线圈,代表输出能流的导通或者关断,输出点对应软元件的值由输入点和控制逻辑计算结果决定。在输出刷新时,软元件的值被转换为电信号在输出点的晶体管或者继电器输出,从而完成对设备的控制。

三、快速入门

1、编程环境

【注】AutoShop通讯设置

AutoShop是汇川小型PLC专用后台软件,可通过COM\USB\以太网与PLC连同调试,下边以USB通讯方式为例介绍

1、准备Mini USB B型口数据线,如下图所示:

2、PLC上电,并通过USB数据线连接到PC;

3、打开AutoShop后台软件,单击工具栏中()打开“通讯配置”窗口,如下图所示:

在“PC和PLC相连接”下拉框中选择“USB”,单击“测试”按钮,如果正常连同则弹出如下窗口:

2、创建工程

1、单击菜单项 文件|新建工程 打开“新建工程”窗口,如下图所示:

新建工程有两种模式:新建工程和临时工程。

新建工程:由用户设置工程名,路径及其他各项;

临时工程:由系统自动命名保存方便用户测试,也可由用户另存为其他工程;

PLC类型:默认为H3U,请确认工程类型与连接的PLC类型一致,否则可能无法正常通讯;

2、选择完毕点击对话框中的“确定”按钮后,一个新的工程被创建,并且默认打开了主程序进入程序编辑状态,如下图所示:

3、编写梯形图程序

我们先来编写一个简单的梯形图程序:交通灯控制程序。
我们将编写一个交通灯时间控制程序,其中红、黄、绿三种颜色的灯分别由元件Y0、Y1、Y2表示 其控制逻辑如下:
首先由红灯点亮10秒,10秒后红灯熄灭,接着由黄灯点亮5秒,5秒后黄灯熄灭,再由绿灯点亮10秒,绿灯熄灭后继续点亮红灯,之后循环重复上述的动作。(例程中使用的T0、T1、T2计时器精度为100ms)

如何编辑用户程序?

如何编辑网络注释?

AutoShop中完成的交通灯控制程序,如下图所示:

保存工程:单击菜单项 文件|保存工程 或执行快捷键“Ctrl+S”保存工程;

编译工程:编辑完成后需要检查程序是否有错误。单击菜单项 PLC|全部编译 或执行快捷键“F7”编译当前用户程序,程序编辑正确编译通过如下图所示:

4、下载程序

1、单击菜单项 PLC|下载 或执行快捷键“F8”,开始下载流程;

2、如果工程已编译则直接进入下一步;如果工程已修改且未编译,则打开窗口询问“是否重新编译用户程序”,单击“是(Y)”继续,如下图所示所示:

3、打开“下载”窗口使用默认值即可,单击“下载”按钮继续,如下图所示:

4、如果PLC未设置下载密码则直接进入下一步;如果已设置下载密码,则弹出“下载密码校验”窗口,输入密码后继续,如下图所示:

5、如果当前PLC处于停止状态则直接进入下一步;如果当前PLC处于运行状态,则弹出窗口询问是否停机,单击“确定”继续,如下图所示:

6、弹出下载进度窗口,如下图所示:

7、如果下载之前PLC处于停止状态则直接进入下一步;如果下载之前PLC处于运行状态,则弹出窗口询问是否运行,单击“确定”继续,如下图所示:

8、下载成功,如下图所示:

5、调试运行

调试过程常用到监控、运行、停止、写元件操作,如下所示:

1、监控
单击菜单项 调试|监控 或工具栏()后台可进入监控模式,如下图所示:

2、运行用户程序
单击菜单项 PLC|运行 或工具栏()启动PLC,成功运行后PLC上“RUN灯”点亮;如果后台监控模式则窗口左下角状态栏如下图所示:

3、停止用户程序
单击菜单项 PLC|停止 或工具栏()停止PLC,执行成功后PLC上“RUN灯”不点亮,用户程序停止执行;如果后台监控模式则窗口左下角状态栏如下图所示:

4、写元件
在窗口中选中“X20”单击右键弹出菜单,单击“写入”打开“写入元件”窗口,如下图所示:

【注】
运行状态选中位元件X20,单击“强制ON”按钮,“交通灯控制程序”开始运行,Y0(红灯)、Y1(黄灯)、Y2(红灯)交替点亮,如下图所示:

四、实战要点之main调用子程序

1、子程序概述

使用子程序的目的是为了对程序进行分段和分块,把一些常用的功能模块写成子程序后可以进行重复调用,通过使用较小的程序块,只在需要时才调用程序块,可以更有效地使用PLC;所有程序块无须执行每次扫描,当主程序调用子程序并执行时,子程序执行全部指令直至结束,然后系统将控制权返回至调用子程序网络中的主程序。
2、程序调用规则

PLC应用程序由主程序启动执行,并调用子程序、运动控制子程序等完成各种逻辑操作。

程序调用关系,程序单元调用关系结构图:

执行逻辑:
PLC执行时分主进程、运动控制进程两部分,两者并行执行;
主程序、子程序和中断子程序在主进程中循环扫描执行;
MC子程序、CNC子程序、电子凸轮在运动控制子程序中执行;
PLC用户程序由主程序启动执行,MC子程序、CNC子程序、电子凸轮由主进程触发启动在运动控制进程中执行。
3、调用实例

如图所示:

4、子程序调用规则

1、在主程序中,您可以嵌套子程序(在子程序中放置子程序调用指令),最大嵌套深度为5;
2、中断程序中不允许调用子程序;
3、用户程序之间禁止显式循环调用,如子程序A和B互相调用对方;
4、用户程序禁止递归调用,例如用户程序A调用程序B,程序B调用程序C,程序C再调用程序A,形成一个环,此外子程序不允许调用本身;

其他程序单元调用子程序
子程序可使用Call、Callp指令被主程序、其他子程序调用;

编程示例:

程序:

被调用子程序SBR_01:

被调用带参子程序SBR_02:

由上面的示例程序可知,若X0为ON,则执行CALL跳转指令,将会到子程序SBR_01中去执行,执行完子程序SBR_01后,继续回到主程序中执行下个语句;同样,若果X1为ON,则会跳转到子程序SBR_02中去执行直到程序执行完毕。

子程序中调用其他程序块
子程序中可调用其他子程序、调用MC子程序、调用CNC子程序、电子凸轮、控制中断子程序。

《黑龙江省自动化培训中心》全国智能自动化人才培训领导者。《电气自动化PLC工程师精品培训》;《自动化电工实践就业培训》;《电子电源专业设计培训》;《工业机器人与视觉培训》;《工业互联网IOT培训》;工业4.0时代,欢迎你来学习,一技之能,受益终身,全国智能自动化培训领导者!

中心全国统一电话:400-161-5008

官网:www.hljpx.net
关注我
微信号:chinak958888(←长按复制)
了解更多,请关注微信号 China.k中国控联盟 汇集中国制造2025技术人的联盟

工控中国
China.k中国控联盟

       关注我们 更多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