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与英威腾变频器通信详解

楼主(2024-01-15):
点击上方蓝字 关注我们

三菱PLC全系列资料免费送啦!想要撩我

(点击上方红字,免费领资料)

变频器通常是利用面板进行参数设置,由于面板小巧按键不灵敏等原因造成输入不方便,可否直接用触摸屏与变频器通信实现参数设置功能呢?这里我们就利用威纶通MT8071ip触摸屏和英威腾GD10系列变频器通信为例介绍该功能的使用。由于英威腾变频器只支持Modbus RTU通信协议,所以只能选用此协议通信。

建立触摸屏程序步骤如下:

1.选择触摸屏型号MT8071ip,如图1-1所示。

图1-1

2.添加通信连接点, PLC或仪表,此处为变频器。

上图中确定后弹出图1-2对话框,点击“新增”弹出图1-3,“PLC类型”选择MODBUSRTU(Adjustable),COM口参数跟变频器一致即可。

图1-2

图1-3

3.创建启停和频率设定。

查阅英威腾说明书可知通信地址如图1-4所示,控制启停命令地址为2000H,当写入1时为正转,写入2为反转,写入5为停止等。控制频率地址为2001H,单位为0.01HZ即100代表1HZ。

利用“多状态设置元件”创建启停按钮,弹出图1-5窗口。选择PLC名称为MODBUS RTU(Adjustable),地址选6X(写单个寄存器)将2000H转换成十进制8192即可。属性设置为写常数1,同样的方法建一个停止,属性写常数5。如图1-6所示。

图1-5

图1-6

利用“数值元件”创建频率输入,如图1-7所示,格式如图1-8所示。

图1-7

创建好画面如图1-9所示:

图1-9

4.  设置变频器参数。

P00.01=2运行命令通道设置为通信运行指令通道。

P00.06=8频率源设为MODBUS通信设置。

P14.00=1本机通信地址设为1。

P14.01=3通信波特率设为9600

P14.02=1数据位校验格式为偶检验(E,8,1)for RTU

设置好后将PLC通信口3接到变频器RS485+,8接到变频器RS485-。接好后即可进行通信测试。

END

小编推荐HOT

限时免费,这份绝好的三菱资料你要吗?

六个亿的自动化空调生产线

2019年最新的电气工程师课程内容

还在分不清各种工业以太网技术?看完就懂

超实用,非常典型的Modbus通讯项目案例

别看我!别在看我!再看我就给我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