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使用中的常见问题,精心整理,欢迎收藏

楼主(2024-01-15):
BFH点击蓝字关注我们↑↑↑↑

一、软件使用类问题

1.系统参数

1.1 通讯口类型里面的RS485 2W、RS485 4W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RS485 2W表示的是接线方式即两线制,也就是除GND外有两个信号线要接;

RS485 4W表示的是接线方式即四线制,也就是RS422的方式,除GND外有四个信号线要接;

1.2 如何加密触摸屏程序加密,禁止用户上传?

在“编辑/设置系统参数/一般”页面下面可以选择一个密码框,对其选择0,表示没有密码保护上传;我们可以在这里填上自己所需要的密码(仅限数字格式),下载到屏里面以后,用户再上传时就会弹出密码输入框,密码正确后才能上传。

1.3如何使用触摸屏的屏保?

在“编辑/设置系统参数/一般”页面有一个“背光节能”项,对其选择0,表示触摸屏上电后屏幕会一直亮;当选其他数值时就表示启用背光屏保功能,代表触摸屏设定的屏幕背光时间,在设定的分钟以后屏幕的灯就会熄灭,当用手再次触控屏幕时,灯会再次亮起,这么做可以延长液晶屏的显示寿命。

1.4 EB8000、EBPro支持的触摸屏型号?

EB8000 软件适用于 TK 系列, 以及以前的 i 系列机型;

EBPro 软件适用于 eMT; cMT; MT_iE; MT_iP 系列机型;

EBPro 可以兼容 EB 8000 程序; 反之不行。

EBPro 软件不可以直接上传和下载 TK 系列、 i 系列机型的程序。

1.5 如何关闭触摸屏的蜂鸣器声音?

在“编辑/设置系统参数/一般”页面有一个“蜂鸣器”选项,选择“关闭”就可以不让触摸屏发出声音了。

2.时间

2.1 为什么触摸屏上的年份显示是618,而不是2018?

这是因为PLC的高低字节定义问题,日系PLC和欧系PLC对于高位高存和低位高存的定义不一样。遇到这种情况时,只需要手动在屏上重新输入2018年份就可以了。

2.2 如何修改触摸屏上的系统时间?

触摸屏的系统时间有特殊寄存器定义:RW60000表示秒、RW60001表示分、RW60002表示时、RW60003表示日、RW60004表示月、RW60005表示年、RW60006表示星期,需要设置为BCD码(地址参考说明书上第十二章12.3),然后下载到屏里面,在屏上手动修改时间。

3.显示

3.1 触摸屏显示内容文字出现乱码怎么办?

如果报警信息显示为方框, 将信息栏下的字体(默认为 Arial) 改为中文字体。如果历史数据表格的列名为方框, 将一般属性下的文字(默认为 Arial) 改为中文字体。编译时勾选建立字体文件, 下载时勾选韧体和字体。

3.2 如何打开光盘及网站上的CMP格式的文件?

后缀为CMP的文件是EB8000软件的一种压缩文件格式,必须用EB8000里面的解压缩功能解压缩后就能打开。选择“工具/压缩/解压缩”,点击“解压缩”项的源文件一栏的“浏览”按钮,点击解压缩,进度显示SUCCESS就完成了。解压完成的文件就是可以用eb8000直接打开的后缀为EPJ的文件。

3.3 从触摸屏上传到电脑上,后缀名为EOB的文件该如何打开?

EOB的文件为经过EB500编译后需要反编译后才能打开,将软件里的窗口都关闭,使整个画面显示灰色,然后选择工具/反编译,最后浏览文件,单击反编译,进度显示SUCCESS就完成了。

3.4 上传做好的工程文件图标,提示位图丢失怎么办?

编好的画面程序不能这样直接打开,需要从eb500软件中通过路径来打开

3.5 如何调整按钮元件1状态时候的标签位置?

EB8000软件画面工具条上有一个状态切换框,切换到不同状态,可调整不同状态下标签的位置。

3.6 想在新工程里面用以前做好的画面怎么办?

用户在做一个新项目时需要引用以前做好的画面,但往往直接copy会导致图片丢失,我们总结了以下步骤,请大家按此操作就可以了:

第一步,打开旧工程点开图库看里面添加了哪些图库(位图、向量图都要看),并记录下来;

第二步,关闭旧工程,创建新工程,往图库里面添加刚刚记录下来的图库,确认添加完毕后,保存并关闭新工程;打开旧工程复制一幅画面的所以元件,然后一幅一幅copy到新工程里面。

4.使用错误

4.1 如何处理触摸屏下载编好的程序后出现不能触控或者触控死机的情况?

将屏后面的2号拨码开关打到on的位置,然后上电看屏幕最后一行的copyright,正常情况下应该显示为2004,如果显示22002或者2002,表明用错了下载软件或下载软件版本较低,请用eb8000较新版本的软件重新下载 。

4.2 触摸屏出现了蓝屏、白屏、黑屏等异常现象?

出现这种现象一般都是用错下载软件,用较新版本的EB软件重新下载,就可以尝试修复。

4.3 为什么查看以前的事件记录?只能向上翻,不能向下翻?

这是因为软件设定错误造成的,用多状态设定元件里面的递加和递减控制上下滚动,要注意设置递减的时候很容易误认为下限值为上限值,正确的设定应为0。

4.4 所做的移动图形为什么不会动?

这是因为控制地址不对,移动图形本身属性里有一个寄存器地址,但控制它移动的时候不能用该地址,控制它移动的地址要在图形本身地址基础上加1。例如移动图形属性里设定的是d0,那么d1里面的值就是控制该图形移动的范围大小。

二、通讯类问题

1.与plc通讯

1.1 遇到plc和触摸屏通讯不上的时候怎么办?

客户在使用触摸屏过程中遇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屏和plc通讯的问题,遇到通讯不上的时候用以下几步来判断:

第一步,“直接在线模拟”,如果直接在线模拟不通,就表明是客户设置参数不对,推荐他用说明书上的设置来做,并且plc里面的参数要和屏的设置参数保持一致。

第二步,如果直接“在线模拟”通了,那么就让他查通讯线是否正确(如果是用户自己做的线,请排查公头、母头针脚排列对应是否错误、是否虚焊等)。

第三步,如果通过排查,接线也没有问题(接线务必根据手册上的线序号来判断),那么就可以下载程序,正常通讯了。

第四步,如果以上都正常,但还是不能通讯,那么就要客户把屏寄回公司检测了。

1.2 一台触摸屏能否同2台三菱FX系列 plc通讯?

完全可以,需用三菱的485bd模块,Computer Link协议进行通讯,具体方法参考手册一机多屏章节的介绍。公众号当中也发布过一机多屏的操作流程,见下方链接。

1.3 一台PLC如何连接多台触摸屏?

连接两台屏, 屏和屏可以使用串口(主从协议)或者以太网连接方式;两台以上的屏建议使用以太网连接方式。

1.4 USB线下载触摸屏程序失败怎么办?

排查顺序:

第一步,用 USB 3.0 download。

如果 HMI 的 OS 是 20140911 之前的可以考虑更新 OS。 如果电脑是用USB 3.0 download project ,请更新到这个版本或更新的版本:MT8000i_OS_20141001.zip、MT8000iP_OS_20140911.zip。

第二步,改用电脑前方的 USB port下载,

第三步,更换质量好的 USB cable,

第四步,将 PLC 和触摸屏通讯线断开再下载, 触摸屏接地线。
往期精彩回顾

【精品详解】威纶通触摸屏宏指令应用(一)

台达PLC与台达VFD-M系列变频器Modbus通讯程序案例

【大型Q系列PLC编程智慧】核爆班--震撼升级,不容错过!

【原创干货】一台威纶通触摸屏与多台三菱PLC通讯案例,欢迎收藏!

回复“姓名+电话”即可抢占座位,数量有限,行动起来!!!

BFH

     培训课程:

实战三菱PLC编程、实战威纶触摸屏编程、实战编码器高速计数器课程、实战变频器编程应用、实战步进电机编程应用、实战伺服电机编程应用、PLC触摸屏解密课程等等。课程内容包括工程师负责的一整套流程,还包括学员学出去走上工程师岗位以后提供的技术支持,特殊情况导师可亲自上门服务
BFH

服务赠送课程:

电磁阀应用课程、

电气CAD绘图课程、

控制箱接线智慧、

电工补习课程、

电脑快速应用课程、

电气工程师面试课程、

电气工程师职业智慧、

电气工程师个人辅导课
BFH
     服务赠送课程:

电气自动化选型课程、

自动化编程沙龙(每周更新)、

自动化项目开发、

熟练学习步进电机、伺服电机

等运动控制。数十台真是设备

上机练习帮助学员快速成为工

程师,学技能不能仅学理论,

而是实战与理论相结合,目标

就是一个让学员成为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