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与S7-200Smart之间无线Ethernet通信 ...
威纶通触摸屏与S7-200Smart之间无线Ethernet通信

楼主(2024-01-15):
DATAIE.COM
无线通信
Ethernet协议
触摸屏与200Smart
在实际系统中,同一个车间里分布多台PLC,由触摸屏集中控制。通常所有设备距离在几十米到上百米不等。在有通讯需求的时候,如果布线的话,工程量较大且不美观,这种情况下比较适合采用无线通信方式。
本方案以威纶通触摸屏和2台西门子S7-200SMART为例,介绍触摸屏与多台 PLC的无线Ethernet通信实现过程。
在本方案中采用了达泰欧美系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18MB,作为实现无线通讯的硬件设备。
○方案概述○
Overview of the plan
本方案中,用户无需更改网络参数和原有程序,通过达泰欧美系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18MB,即可直接替换触摸屏与PLC之间有线以太网通讯。
○测试设备与参数○
Test equipment
■ PLC型号:S7-200Smart × 2台
■ 触摸屏:威纶通TK8071IP × 1台
■ 无线通讯终端:DTD418MB × 3块
■ 主从关系:1主2从
■ 通讯接口:RJ45接口
■ 供电:12-24VDC
■ 通讯协议:Ethernet
■ 传输距离:100米,1KM
○接线方式○
Connection
1. 触摸屏与DTD418MB接线
用一根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8M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威纶通触摸屏的RJ45接口。
2. PLC与DTD418MB接线
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8MB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S7-200SMART的RJ45接口。
○触摸屏配置○
Touch screen configuration
系统参数设置
触摸屏画面制作
1.启动按钮关联PLC地址:M0.0
2.停止按钮关联PLC地址:M0.1
3.指示灯关联PLC地址:M1.0
4.数显关联PLC地址读取MW10、写入地址:MW20
按钮功能设置
1号从站的I点设置 ▲
1号从站的Q点设置 ▲
2号从站的I点设置 ▲
2号从站的Q点设置 ▲
启动按钮设置 ▲
停止按钮设置 ▲
指示灯设置 ▲
输入设置 ▲
○PLC简单配置○
PLC simple configuration
选择系统块进入
设置IP地址
一台PLC地址设为192.168.2.10
一台PLC地址设为192.168.2.11
简单程序的编写
CPU模式选择
选择CPU模式RUN
将程序下载到PLC里面
○测试方法○
Test Method
1、用触摸屏的按钮控制PLC对应的Q点,同时在触摸屏上监测Q点输出。
2、给PLC的I点输入信号,看触摸屏是否有监测到相应点的信号。
3、点击触摸屏上启动按钮,输出指示灯闪烁,给输入框写入数字,返回数字相同。
本方案例程源代码在《威纶通触摸屏与S7-200 SMART以太网通讯》文件内
也可添加QQ:598075900索取
○关于DTD418M○
About DTD418M
若您想了解DTD418M详情
请点击文章末尾【阅读原文】查看
○相关方案○
Related Plans
更多方案例程
请关注“PLC无线通讯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