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人必须会的威纶通触摸屏画面下载

楼主(2024-01-15):
↖戳上方  蓝字  “ PLC发烧友 ”   关注我们!

《变频器资料合集》含电子书、案例、说明书!| 免费领

在学习触摸屏时,必不可少需要把设计唯美的画面下载到实际的触摸屏当中去,这是苦恼的事情来了,如何下载?下载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需要设置哪些参数?那么接下来就带大家学习如何下载?

01准备设备

1.TK8071 IP威纶通触摸屏一款

2.网线一根

3.220V转24V开关电源一台

4.导线若干

5.插头一个

02组态画面

第一步:(在桌面上找到Utility Manager快捷方式)

第二步:(鼠标双击打开Utility Manager快捷方式,进入软件启动对话框,鼠标点击EasyBuilder Pro进入软件界面)

第三步:(新建一个画面,在左上角菜单栏—常用—新建。)

第四步:(选择实际触摸屏对应的型号,这里我是TK8071 IP这款型号,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实际触摸屏型号来选择。)

第五步:(设计一个画面)

03设备连接

第一步:(开关电源接线)

L N接220电源进线,V+ V- 24V输出接触摸屏供电端即可。

第二步:(连接网线)

将一个网线一头插入触摸屏网口,一头插入电脑网口即可。

04下载画面

第一步:(设置电脑本地连接IP地址)

在电脑本地连接属性IPV4设置一下IP地址,如下图所示:

第二步:(在触摸屏设置IP地址)

1.点击威纶通触摸屏右下角一个方向往左的箭头

2.点击右下角齿轮设置图标(如下图所示)

3.选择使用下面的IP地址:

IP地址:192.168.0.150

子网掩码:255.255.255.0

其它不用设置,点击应用—OK即可。

第三步:(软件下载设置)

1.在左上角菜单栏工程文件—点击下载PC-HMI

2.填写IP地址,这里要注意,这里的IP地址一定要填写和触摸屏上设置的IP地址是一致的,否则下载会失败。

第四步:(点击下载按钮,开始下载。)

软件界面:

触摸屏画面:

第五步:(下载成功)

软件设计的画面如下图:

实际下载到触摸屏画面如下图:

软件我们设计的画面和实际触摸屏画面是一致的,代表我们下载成功。

来源:PLC发烧友,作者:技成-徐陈爽,转载请注明出处,留言处大家可以补充文章解释不对或欠缺的部分,这样下一个看到的人会学到更多,你知道的正是大家需要的。。。

电工仿真软件免费下载

10款热门电工仿真等软件,含:科莱尔电工仿真软件、电工技能与实训仿真教学系统、cade simu电气线路绘制仿真软件、自动化仿真软件(V-MECA)、V-ELEQ电气仿真软件、维修电工实训仿真软件等热门电工软件!扫码免费下载!

扫码领取

【精品案例】正反转控制电路转换成PLC控制

2020-11-05

《变频器资料合集》含电子书、案例、说明书!| 免费领取

2020-11-04

电机正反转电路图转S7-200SMART PLC梯形图两种方式

2020-11-03

【干货】全自动洗衣机控制系统,超详细案例分享

2020-10-29

【案例分析】3台电机顺启逆停控制,从电路设计到程序解析

2020-10-27

【西门子案例】S7-1200PLC 可变延时跑马灯案例

2020-10-24

10款热门电工仿真等软件,免费下载!

2020-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