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EPLAN教程(上)

楼主(2024-01-15):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

更换符号库

在项目指定的设置中记录了在项目中应用的符号库,且可以与其它的交换。
前提条件:· 打开了其符号库应该更换的项目。
· 在项目中应用的符号和变量存在于两个符号库中。其中符号库中符号的位置,即符号编号是最关键的。
选项 > 设置 > 项目 >“项目名称”> 管理 > 符号库

1. 在设置:符号库对话框中在所需符号库的框中单击 [...]。打开选择符号库对话框。如果符号库不允许被移除,会显示一个消息。

2. 请选择需要的符号库。 3. 单击 [打开]对两个符号库进行比较。当导致无法更换的差别被确定时,会显示相应消息。
4. 如果两符号库兼容,则请在更换符号库对话框中单击 [是]。项目中的符号库将被该新符号库替换。
此功能仅适用于某些模组封装。

更新符号

一个复制引入项目中的符号库,可以随时在该项目外被修改。在这种情况下,复制引入项目中的老符号库就会被已修改的替换。这时仅图形被更改,功能不变。
前提条件:
您已打开一个项目。
工具 > 主数据 > 同步当前项目
1. 请您在主数据同步-<项目名称> 对话框内系统主数据下选择您在项目外修改了的符号库。这里可以进行多项选择。

2. 请单击 (向左移动)。EPLAN 会比对符号库并显示比对结果消息。

3. 单击 [确定]。项目主数据会被刷新,即被系统主数据覆盖。 此功能仅适用于某些模组封装。  选择符号

前提条件:已打开一个项目,并位于图形编辑器中的原理图页中。插入 > 符号1. 选择符号选择对话框中的列表选项卡。

2. 如需要,请选择弹出菜单 > 配置栏,以便使列表视图符合您的需要。 3. 在栏配置对话框中激活/取消应在列表中显示或隐藏的信息的复选框。

4. 单击 [确定]。调节列表中的显示。
5. 在直接输入框中输入所需符号的查找内容,例如符号名称的开头字母。输入第一个字符后光标立刻跳转至第一个以此字符开头的符号,并且选定。
6. 激活预览复选框。已标记的符号将与所有现有的变量一同显示在预览窗口。
7. 请在预览窗口中单击所需的变量,以便将其标记。
8. 单击 [确定]。符号附在光标上,并可放置在图形编辑器中。
将一个符号放置在页上后,属性 <...> 对话框将被打开,可确定组件符号专用的数据或导入预设置。
此功能仅适用于某些模组封装说明:在编辑原理图页时符号的多项选择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