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电路图中常见的电气符号

楼主(2024-01-15):
之前写过两篇文章:SP和SM的区别、GB和GD的应用,专门介绍了一下电路图中SP和SM、GD和GB的区别和联系。本文整理了一下WDM中一些比较常见但容易忽略的电气符号。

1SP、SM

SP和SM均为接线管SPLICE,关于它们之间的区别和查询方法,请参考SP和SM的区别这篇文章,其中有较详细的说明。

▲SM在电路图中的应用

▲SP在电路图中的应用

2GB、GD

GB和GD的区别和查询方法,可以参考GB和GD的应用这篇文章。

▲GB在电路图中的应用1

▲GB在电路图中的应用2

▲GD在电路图中的应用1

▲GD在电路图中的应用2

由上图可知GB、GD在电路图中的有多种符号表示,此处主要介绍一下它们之间的区别。

GBXXXXX

1、接地块——带滑轨

上图中的符号表示为带滑轨的接地块,其中ST表示为静电接地。GB1106的件号与TB1106相同,参考WDM91-21-41 Terminal Strip List可知GB1106的件号为:S280W555-504。

通过查询SWPM可知,该接地块实物如下图所示。

与此接地块相连的终端类型为:插钉。

2、接地块——不带滑轨

上图所示符号表示不带滑轨的接地块,ST同样表示静电接地。GB1402的件号查询方法同样参考WDM91-21-41 Terminal Strip List,可知TB1402件号为:S280W601-301。

通过查询SWPM可知该接地块实物如下图所示。

与此接地块相连的终端类型为:插钉。

GDXXXXX

1、接地块——WDM中有明确件号

上图所示接地符号表示为接地块,在WDM的Ground List中有明确的件号,其中DC表示直流接地。通过WDM91-21-21查询可知,GD1102接地块件号为:BACC50AN20。

通过查询SWPM可知其实物如下图所示。

与此接地块相连的终端类型为:插钉。

2、接地柱——WDM中没有明确件号

上图所示符号表示为接地柱,在WDM91-21-21 Ground List中没有给出具体的件号。

此时需要根据与之相连的终端类型查询其件号,具体查询方法请参考GB和GD的应用。

接地柱实物如下图所示(非唯一构型)。

与此接地块相连的终端类型为:接线片。

3接线片孔径

在电路图中,如果终端类型为接线片,可以从图中看出接线片的孔径(Stud)。比如我们常见的跳开关,导线与跳开关通常是通过两个接线片相连。

举个例子:

对于跳开关C1064,通过查询WDM的Hookup List,可知该跳开关连接的终端类型代码为D。

通过WDM的前言可知终端类型代码D对应的终端为8号孔径的接线片。

再回过头看WDM电路图中的符号。

结合WDM中的符号介绍,直接就可以看出跳开关的终端为8号孔径的接线片。

由此可以看出下图中与继电器相连的接线片孔径为6。

4插头、插座

插头、插座在电路图中的设备号以D开头。通常插座安装到结构上,我们平时拆装的都是插头部分。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连接方式为:插头直接连接到部件上。对于两种不同的连接方式,插头、插座的设备号也有所区别。

对于插头和插座连接的方式,插头和插座在设备号上分别以P和J结尾。

对于插头直接连接到部件上的方式,插头在设备号上没有尾缀。

.../End.

推荐阅读:

    电路中的逻辑门与计算

    从零开始看懂三极管开关电路

    从这7个开关元件入手,你也可以轻松看懂线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