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软件下载程序报错不让下载的几种常见情况分析 ...
博图软件下载程序报错不让下载的几种常见情况分析

楼主(2024-01-16):
博图软件在编写好程序,需要下载时,经常会报错,不让其下载,这里总结几种常见的错误及解决办法。1.下位组件错误(1)组态的硬件错误处理方法:根据硬件订货号版本信息选择正确的模块及PLC(2)因为扫描周期过长,超过看门狗时间,CPU处于停止状态处理方法:检查执行程序,看程序内部是否出现死循环,无限跳转情况(3)CPU内部没有复位处理方法:硬件软件都没有错,其他情况都排除没有错误以后,复位一下PLC,重新下载2.程序错误(1)编程的程序中出现未选地址情况
这种情况解决办法很简单,检查程序看看是否忘记给地址还是不小心多点了的,没有给地址给一个地址,多点的删除即可(2)删除不干净,留有“尾巴”
这种情况处理只需要到对应位置,将其删除即可3.固件版本错误处理方法:更换成对应的正确的固件版本即可。4.IP地址错误(1)PLC的IP地址错误一般情况下软件设置的PLC IP地址会覆盖原来PLC IP地址,但大多数情况是修改软件PLC 的IP地址去将就PLC 现有的IP地址,两个IP地址不同也会下载不进去。处理方法:将软件里面PLC的IP地址更改和硬件PLC的IP地址一致即可。(2)PLC的IP地址和电脑IP地址不在同一网段处理方法:更改电脑IP地址和PLC的在同一网段或者更改PLC地址和电脑的在同一网段即可。5.勾选了PLC的防护安全选项,需要密码如图,框选的三个选项下载时均需密码
处理办法:如果有密码,设置一下密码即可,如果不需要防护安全,将其选择为“完全访问全选—无任何保护”选项即可,如图:
不同情况下,下载也会遇到不同的问题,在下载PLC程序时,需根据实际情况,再来找出不能下载的原因,才能更好的对症下药。总言之,看下载提示,软件错误就看程序,硬件错误就看硬件,软件硬件都排除没有错误以后,可以复位一下PLC再试试。如何成为优秀的电气工程师?扫码请咨询▼左老师:18073180632(同微信)